已有的51单片机平台的软件开发应用?难道加上Wi-Fi模块,通过APP控制?

楼主(2018-04-11):
在已有的硬件平台(51单片机做的数显温控)怎样做到用用软件进行控制?求教具体流程!
难道在已有的硬件平台,加上Wi-Fi模块,然后通过APP控制吗

网友A:
楼主可以加上wiff模块,串口wifi模块就行,然后利用手机app进行控制,因为现在智能手机的普及,用手机app更方便便捷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串口wifi模块,然后用手机app控制,既简单又便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要加光耦隔离

网友B:
你没都说需求  要有线还是无限  控制端是便携还是PC? 确认好需求是第一步

网友B:
确认好需求是第一步  有线无线搞清楚  控制端 用便携还是PC定一下 不就清楚了么

网友C:
完全可以用APP,推荐使用AppInventor进行开发,这个软件操作简单,很容易入门,我之前毕设就是用它来开发的

网友D:
WIFI模块   蓝牙模块都可以

网友E(2020-03-18):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用APP,推荐使用AppInventor进行开发,这个软件操作简单,很容易入门,我之前毕设就是用它来开发的

在单片机上搭载Wi-Fi模块,然后连接上用Appinventor开发的手机App吗

网友F:
直接用WIFI芯片 把51甩了 不香吗?

网友G:
需要电脑控制还是手机控制?电脑控制的话简单点的就是用串口,你玩51肯定有usb转TTL吧,电脑用串口助手发指令,51接收串口指令做相应操作就欧克。把usb转TTL换成蓝牙模块,手机蓝牙串口助手发指令,欧克。如果你不是要外网远程控制,没必要用WiFi。如果用WiFi,你可以把51丢了,直接WiFi模块都能搞定控制了。WiFi的话还可以接入移动onenet、阿里云什么的,实现远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