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传感器的51单片机程序以及电路图等参考资料

楼主(2018-04-11):
电路原理图如下:

声音传感器模块
版本:3线制 用途:
声音感应检测
产品特点:
1 可以检测周围环境的声音强度,使用注意:此传感器只能识别声音的有无(根据震动原理)不能识别声音的大小或者特定频率的声音
2 灵敏度可调(图中蓝色数字电位器调节)
3 工作电压 3.3V-5V
5 输出形式 数字开关量输出(0 和 1 高低电平)
6 设有固定螺栓孔,方便安装
7 小板 PCB 尺寸:3.2cm * 1.7cm
使用说明
1 声音模块对环境声音强度最敏感,一般用来检测周围环境的声音强度。
2 模块在环境声音强度达不到设定阈值时,OUT 输出高电平,当外界环境声音强度超过设定阈值时,模块 OUT 输出低电平;
3 小板数字量输出 OUT 可以与单片机直接相连,通过单片机来检测高低电平,由此来检测环境的声音;
4 小板数字量输出 OUT 可以直接驱动本店继电器模块,由此可以组成
一个声控开关;
模块接线说明
1 VCC 外接3.3V-5V电压(可以直接与5v单片机和3.3v单片机相连)
2 GND 外接 GND
3 OUT 小板开关量输出接口(0 和 1)

/******************************************
传感器触发测试
单片机:STC89C52
波特率:9600
*****************************************/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dat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0^1;

/* 函数申明 -----------------------------------------------*/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ial_com(void);

//***********************************************************

/*
********************************************************************************
** 函数名称 : delay(uint z)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ial_com(void)
{
EA=1;        //开总中断
ES=1;        //允许串口中断
ET1=1;        //允许定时器T1的中断
TMOD=0x20;   //定时器T1,在方式2中断产生波特率
PCON=0x00;   //SMOD=0
SCON=0x50;   // 方式1 由定时器控制
TH1=0xfd;    //波特率设置为9600
TL1=0xfd;
TR1=1;       //开定时器T1运行控制位

}

//*************************
//**********主函数*********
//*************************
main()
{
         Initial_com();
         while(1)
         {

                  if(key1==0)
                {
                        delay();          //消抖动
                        if(key1==0)          //确认触发
                        {
                                 SBUF=0X01;
                                 delay(200);

                        }

                }

                  if(RI)
                  {
                        date=SBUF;    //单片机接受
                        SBUF=date;    //单片机发送
                        RI=0;
                  }

          }
}

网友A(2018-08-01):
大心片 的P11脚,

网友B(2018-12-28):
这个可以用在STC12C5A60S2吗?

网友C:
多谢楼主,如果能够把附件都放在一起就更好了。。。黑币奇缺呀orz

网友D(2019-09-03):
好的,正好在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