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和lcd1602实现温度检测 若是有小数点该如何做? 求助帖

楼主(2018-04-11):
/*
这是网上某位大神的程序,是用ds18b20和lcd1602实现温度检测。上课要用,小的有很多不明白之处,望大神们、发烧友们指点。
若是有小数点该如何做?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ds=P3^3;//温度传感器信号线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bit BOOL;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LCD_RS = P2^0;
sbit LCD_RW = P2^1;
sbit LCD_EP = P2^2;
uint temp;
BYTE code dis1[] = {"   temperature   "};
BYTE data disdata[5];

delay(int ms)
{                           // 延时子程序
        int i;
        while(ms--)
        {
        for(i = 0; i< 25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BOOL lcd_bz()
{                          // 测试LCD忙碌状态
        BOOL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OOL)(P0 & 0x80);
        LCD_EP = 0; return result;
}

lcd_wcmd(BYTE cmd)
{                          //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P = 0;
        _nop_();
        _nop_();
        P0 = 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0;
}

lcd_pos(BYTE pos)
{                          //设定显示位置
        lcd_wcmd(pos | 0x80);
}

lcd_wdat(BYTE dat)
{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P = 0;
        P0 = 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0;
}

lcd_init()
{                        //LCD初始化设定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1);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
}

void display( )
{
        BYTE i;
        lcd_wcmd(0x06);            //向右移动光标
        lcd_pos(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1[ i ] != '\0')
        {                           //显示字符"temperature"
                lcd_wdat(dis1[ i ]);
                i++;
                delay(5);                //控制两字之间显示速度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data [ i ] != '\0')
        {
        lcd_wdat(disdata [ i ]);      //显示字符" WWW#PRECHIN#COM  "
        i++;
        delay(5);                //控制两字之间显示速度
        }
        delay(5);                //控制停留时间
}
/**************************DS18B20 程序 ***************************************/
void dsreset()//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empreadbit(void)   //读1位函数
{
        uint i;
        bit dat;
        ds=0;i++;          //i++ 起延时作用
        ds=1;i++;i++;
        dat=ds;
        i=8;
        while(i>0)i--;
        return (dat);
}
BYTE tempread(void)   //读1个字节
{
BYTE i,j,dat;
dat=0;
for(i=1;i<=8;i++)
        {
        j=tempreadbit();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
void tempwritebyte(BYTE dat)   //向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
{
        uint i;
        BYTE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写 1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写 0
                        i=8;while(i>0)i--;
                        ds=1;
                        i++;i++;
                }
        }
}

void tempchange(void)  //DS18B20 开始获取温度并转换
{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 写跳过读ROM指令
        tempwritebyte(0x44);  // 写温度转换指令
}

uint get_temp()         //读取寄存器中存储的温度数据
{
        BYTE a,b;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a=tempread();         //读低8位
        b=tempread();         //读高8位
        temp=b;
        temp<<=8;            //两个字节组合为1个字
        temp=temp|a;
        temp = temp *(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 temp;         //temp是整型
}
void ds1820disp(uint temp1)//温度值显示
{
        disdata[0]= temp1 /1000+0x30;//百位数
        disdata[1]= temp1 %1000/100+0x30;//十位数
        disdata[2]= temp1%100/10+0x30;//个位数
        disdata[3]=0x2e;
        disdata[4]= temp1 %10+0x30;//小数位
}

void main()
{
lcd_init();//初始化显示
while(1)
        {
        tempchange();
        ds1820disp(get_temp());//显示
        display();
        }
}

网友A:
        disdata[3]=0x2e;                disdata[4]= temp1 %10+0x30;//小数位 这个不就是显示的小数吗?

网友B:
用STC15单片机写,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