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源码:OLED 屏幕显示+rtc+ds18b20

楼主(2018-04-11):
内含keil程序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TC.h"
#include "ds18b20.h"

struct DATETABLE date;
//时间数组
char str[30];

// 界面显示函数
void update_ui();
void show_static_ui();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RTC_Init();
                RTC_SetSec(2018,4,9,19,37,0);
                show_static_ui();
                while(1)
                {
                        update_ui();
                        delay_ms(8000);
                }
}

void show_static_ui()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电
                OLED_ShowCHinese(25,0,1);//子
                OLED_ShowCHinese(50,0,2);//巡
                OLED_ShowCHinese(75,0,3);//检
                OLED_ShowCHinese(100,0,4);//仪
                OLED_ShowCHinese(0,2,5);//温
                OLED_ShowCHinese(16,2,6);//度
                OLED_ShowCHinese(32,2,7);//:
                OLED_ShowCHinese(78,2,6);//度
}
void update_ui()
{
                sprintf(str,"%0.1f\0",DS18B20_Get_Temp());
                OLED_ShowString(40,2,str);
                RTC_GetDate(&date);
                sprintf(str,"%d-%d-%d %d:%d",date.year,date.month,date.day,date.hour,date.minute);
                OLED_ShowString(16,6,str);

}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可以把这个程序配套的资料发一下吗?

网友B:
楼主好,你这个OLED是SPI通信的,请问有I2C通信版的程序吗?

网友C(2019-01-13):
不错 正好需要~

网友D(2022-06-05):
楼主你好,这个程序测试的时候,OLED没一两分钟就出现条纹状花屏,可以问下怎么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