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出现错误char code dx516[3]_at_0x003b;不太明白,

楼主:
求助,急急急

网友A(2019-01-28):
在问题语句:    char code dx516[3]_at_0x003b;真设置的 中的_at_与0x003b中间插入一空格就可以了.可以实现保留0x003b开始(ROM)的3个字节的功能了。在网上搜的,我初学,也是这个问题,不过加了这个空格后,那两个下划线就看不到了,但不会出错,也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