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显示这个 error C193: '+': bad operand type 求大神教我怎么让这个BIt变量10.

楼主(2018-04-11):
void main()
{
     uchar houdu=0;
         bit k=0;
     while(1)
         {
             switch(key_get())
                 {
                        case 0:
                                     buf[0]=houdu;
                                         buf[1]=10;
                                         display();
                                         break;
                                case 1:
                                     k=!k;
                                     buf[0]=houdu;
                                         buf[1]=k+10;                    //要求数码管第二位,显示数组的第十一个或者第十二个值,要求来回切换,按一次切换一次
                                         display();
                 }
         }
}

网友A:
具体什么问题呢?

网友B:
193错误类型是:当一个表达式使用给定运算符的非法操作类型时就会出现该错误,使用个定运算符的非法操
作类型的无效的表达式,例如bit+bit,ptr+ptr,或ptr*<any>。错误信息包括引起错误的运算符。
你的错误,就在有汉字注释的那一行:buf[1]=k+10;
那个加号就是错误的运算。看程序,你已经将变量k定义成为了一个bit类型,它只有1位,是不能与10一起运算的。

网友C:
少写一个 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