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报错示 target not created 求助

楼主:
求助大神们!!我有主、副程序想要建立在一个工程里 可是总是显示 target not created 但是呢 我分别建立工程 分开运行 结果显示无错误 证明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那么我怎么改才能在同一个工程里运行啊?

网友A(2018-04-11):
两个程序是否是有关联?主程序调用副程序的函数时,要在主程序里面申明下,不然就会失败。

网友B:
重新建立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C:
直接在Source Group 1那里建两个程序,然后分别在两个程序那里右键,选择Add File To……,那个选项就OK了。

网友D:
两个程序没关联吧?

网友E:
在Source Group 1那里建两个文件夹,然后分别右键两个文件夹,选择Add File To把你的工程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F:
需要关联。

网友G:
没关系的两个程序?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Source Group 1那里建两个程序,然后分别在两个程序那里右键,选择Add File To……,那个选项就OK了 ...

是这样的吗 还是不好使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两个程序是否是有关联?主程序调用副程序的函数时,要在主程序里面申明下,不然就会失败。

请问怎么申明啊 我这是在一个工程下的两个程序里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两个程序没关联吧?

有关联的 主副程序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在Source Group 1那里建两个文件夹,然后分别右键两个文件夹,选择Add File To把你的工程加进去就可以了

只能在Source Group 1建立两个子程序啊 像这样

网友I:
可能是程序有错误,或者工程没有正确建立,还有就是没破解,程序的话自己改一改,注意注意符号啥的,其他的百度一下会有正确做法

网友J:
副程序中需要调用的函数在主程序开始运行前声明就行了,要不就是有语法错误编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