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蜂鸣器不响

楼主(2018-04-11):
单片机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beep=P3^6;
void main()
{
  beep=0;
}

楼主:
已经生成了hex文件,也已经把程序下载好烧录进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生成了hex文件,也已经把程序下载好烧录进去了

楼主确认下蜂鸣器类型,蜂鸣器有有源和无源之分,楼主恐怕是无源蜂鸣器。

网友B:
你先测量一下p3.6是不是真的输出0。重点是区分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

网友C: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intrins.h>                //因为要用到左右移函数,所以加入这个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beep=P1^5;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beep=~beep;
                delay(10); //延时大约100us   通过修改此延时时间达到不同的发声效果
        }
}

网友D:
beep没有取反,不能使它震动

网友E:
亲,从你发的电路图来看应该是高电平才会发声,如果还不发声,请检查三极管和蜂鸣器是否损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eep没有取反,不能使它震动

浅谈:从电路图看,你的蜂鸣器是高电平工作的,如果还不工作检查三极管和蜂鸣器是否损坏

网友E:
浅谈,从电路图上看是高电平发声的

网友F:
楼主的蜂鸣器类型不对吧

网友G:
你把它输出高电平试试

网友H:
P3.6为1时才会响吧

网友I:
蜂鸣器是5V还是3.3V?楼主VCC可改成5V试一试

网友J:
三极管是否导通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亲,从你发的电路图来看应该是高电平才会发声,如果还不发声,请检查三极管和蜂鸣器是否损坏

不是吧?低电平会响吧?

网友L:
量一下就知道了。正常来说,如果是无源的话,你的频率高得耳朵听不见,一般蜂鸣器是1K等K级的频率,你的不精度延时,你得试到秒,之后再降下去。太快了。
注意低级错误 ,例如没有接电。IO口看错。如果有没有万用表,用LED+R试一下。有亮就有电。

网友L: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这个地方大错特错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网友M:
引用 楼主:
已经生成了hex文件,也已经把程序下载好烧录进去了

把beep取反就可以

网友N: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O:
试试高电平

楼主:
淘宝上买的,店家说是有源的

楼主:
经试验,=1的时候,也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M:
把beep取反就可以

哇,真的响了,谢谢你,不过我还想知道是什么原理,我看单片机郭天祥51单片机教学视频里说的,直接让它=0就可以了,为什么我这里还有取反呢?

楼主:
我在后面加了一句beep=~beep; 它就响了

网友P:
改成 beep=~beep;试试

网友Q:
你运行时看看引脚的电平输入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就是蜂鸣器的问题了

网友R:
蜂鸣器类型,引脚电压测量

网友S:
楼主你可以首先看一下你那蜂鸣器是有源还是无源的,如果是有源的你还需要外加电路,还有就是你蜂鸣器是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这都关系你蜂鸣器响不响的

网友S:
知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知道了吗

我怎么看它是有源还是无源呢?

网友T:
蜂鸣器高电平发声,或者有时还可以看看你的仪器坏了没

网友U:
可以试试延迟,把高点电平都输出看看就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了,如果那样不响,那就是硬件上有问题了,再检查你的电路有没有真的连通了或者没有短路

网友V:
有源蜂鸣器你这样写没问题,但是无源蜂鸣器就有问题

网友W:
你这个是无源蜂鸣器   需要给一定方波才会响

网友X:
有源和无源这里的“源”不是指电源,而是指震荡源。也就是说,有源蜂鸣器内部带震荡源,所以只要一通电就会叫。而无源内部不带震荡源,所以如果用直流信号无法令其鸣叫。必须用2K~5K的方波去驱动它。有源蜂鸣器往往比无源的贵,就是因为里面多个震荡电路

网友Y:
高电平发声,P0口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Z:
main里面增加while(1)语句,不行的话就改为脉冲去驱动看看

网友AA:
beep=~beep;表明你用的蜂鸣器是无源的,有源蜂鸣器beep=0;就会一直响

网友AB:
换个三极管试试 ,还有那个蜂鸣器有个本来就是不响的

网友AB:
你可以试试speaker  或者看看电压有没有给够

网友AC:
程序里beep取反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AD:
高电平触发

网友AE:
你这个是无源蜂鸣器
要来回取反才行

网友AF:
来个pwm脉冲试试

网友AG:
单片机输出驱动蜂鸣器,还是单片机拉低然后电源驱动蜂鸣器了

网友AH:
给高电平试试

网友AI:
可以试一下=

网友AJ:
用高频三极管

网友AK:
是不是有源蜂鸣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A:
beep=~beep;表明你用的蜂鸣器是无源的,有源蜂鸣器beep=0;就会一直响

回答的好

网友AL:
先确定有源还是无源,一个是高电平驱动的一个是低电平的

网友AM:
说这个图是高电平使Q1导通的回去好好学习三极管原理......

网友AN(2018-05-11):
如果是无源蜂鸣器要写一个程序产生一个方波才能发声

网友AO(2019-05-08):
你用的应该是无源蜂鸣器 它必须通过对beep取反才能获得一定频率的声音  如果你希望beep=0就可以一直响必须还要用有源的蜂鸣器

网友AP:
是无缘蜂鸣器吧

网友AQ: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认下蜂鸣器类型,蜂鸣器有有源和无源之分,楼主恐怕是无源蜂鸣器。

那就是蜂鸣器信号没对

网友AR:
应该是beep的问题,试试取反,这里面涉及了你的蜂鸣器时有源和无源的问题

网友AS:
beep没有取反,已经产生错误了

网友AT:
注意蜂鸣器正负极,如果两引脚的高度不一样,长为正短为负。然后试试输出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