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核心板(最小系统)PCB+原理图与PC13闪烁测试源程序

楼主(2018-04-11):
给大家分享STM32F103ZE核心板资料内含源代码
Altium Designer画的STM32F103ZE最小系统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1、该例程为GPIO例程。
2、使用说明
   (1)工程文件路径:例程目录\GPIO\MDK-ARM\Project.uvproj。
   (2)请使用MDK 4.0以上版本打开,MDK版本过低会导致无法识别工程。
   (3)下载调试工具为J-LINK。
   (4)HEX文件下载到板子后,LED灯闪烁,表明例程运行正确。

3、注意事项
   请务必在下载、调试、运行过程中,保持板子上电、J-LINK连接并插在电脑上。

STM32F103ZE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文件名称:main.h
//功能概要:STM32F103C8核心检测
//调试方式:J-Link OB ARM SW方式 5MHz
//=============================================================================

//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GPIOLIKE51.h"

//函数声明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文件名称:Delay
//功能概要:延时
//参数说明:nCount:延时长短
//函数返回:无
//=============================================================================

void Delay(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文件名称:main
//功能概要:主函数
//参数说明:无
//函数返回:int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while (1)
                {
                PCout(13)=1;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PCout(13)=0;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
}

//=============================================================================
//文件名称:GPIO_Configuration
//功能概要:GPIO初始化
//参数说明:无
//函数返回:无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
//LED -> PC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A(2018-08-29):
源代码里有没有头文件的?
编译环境有没有其它推荐的?

网友B:
太坑了。没有原理图。PCB也没有布线

网友C:
太棒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D:
没有原理图。PCB也没有布线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E:
好棒,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F:
没有原理图 PCB没有布线

网友G(2018-10-17):
这个芯片现在用的好像不多了把

网友H(2019-04-22):
原理图资源很棒~PCB没布线,自己画个原理图照着布局,锻炼一下布线~ 封装库都给了 楼上的是不是太贪心了?发出来供学习使用的,竟然想做伸手党。。。

网友I(2023-08-16):
这样配置PC13?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