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与DS18B20区别是什么?
#

楼主(2018-04-11):
DHT11与DS18B20区别

网友A:
DHT11能测量温度和湿度
DS18b20只能测量温度

网友B:
dht11多了湿度的检测,都是单线通信,协议可能有差别

网友C:
DHT11是温湿度传感器,DS18B20是温度传感器,ds18b20是1-wire总线协议.

网友D:
DHT11是一款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传感器。精度什么的网上可以查出来,DS18B20是常用的数字温度传感器,体积小,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E:
DHT11测温度和湿度,DS18B20只能测温度

网友F:
DHT11测湿度  18b20一个测温度

网友G:
DHT11是温湿度传感器,DS18B20是温度传感器

网友H:
DHT11是温湿度传感器,可以测温度和湿度,数字量输出;DS18B20是温度传感器,只能测温度,同样是数字量输出。

网友I:
DHT11可以测湿度,但DS18B20不行 但测温度精度高

网友J:
一个温度传感器,一个湿度传感器

网友K:
DHT11是温湿度传感器,采用IIC接口;DS18B20是温度传感器,采用1-wire单总线接口。

网友L:
18b20的精度比DHT11高

网友M:
18b20更准确

网友M:
18b20的精度比DHT11好

网友N:
要学会查手册

网友O:
DHT11是温湿度传感器,IIC的协议,DS18B20是但温度传感器,数字量输出,好像也是IIC

网友P:
DHT11有湿度功能 18b20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