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输出信号12VTTL波可否用下方案转换为5VTTL,以接入51单片机

楼主:
用于测量脉宽等数据,对波形影响大吗?

网友A(2018-04-11):
频率倒是都符合要求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烧录程序用USB加CH340T接RXD,TXD,或ISP烧录线都可以吧?,后者是不是会省事一些

网友A:
没有人吗?

网友B:
可以,只是信号倒相了,要注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只是信号倒相了,要注意。

好的谢谢您

网友C:
可以共地的话,直接电阻分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