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步进电机蜗轮蜗杆减速器输出轴转动单片机源程序与资料,带细分

楼主(2018-04-11):
采用了雷赛科技型号为DM542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处理器型号为STC89C52,本项目中选用57系列步进电机,力矩5NM

第一讲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使用
步进电机控制原理图

项目开发中采用了雷赛科技型号为DM542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处理器型号为STC89C52本项目中选用57系列步进电机,力矩5NM,满足要求。细分数可以通过驱动器上的拨码开关(红圈中就是拨码开关)设定,细分数就是步进电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

DM54257电机典型接法如图所示

使用步进电机驱动器大大降低了驱动步进电机工作的难度,只需要用三路信号就可以驱动步进电机运动。他们分别是PUL-DIR-ENA-,具体情况看下表。硬件设计时PUL+DIR+ENA+需要接直流+5V

为了能够使步进电机能够正常运转,单片机通过IO口给出的信号要满足上图中的时间顺序。首先需要让使能信号置为高电平。这就相当于告诉驱动器,我要开始控制你了。
然后就是给驱动器一个方向信号,高速驱动器要控制电机顺时针转动还是逆时针转动。而且这个时间是有要求的,要大于5微秒。就是使能信号给出后,大于5微秒后再给一个方向信号。
接下来就是让步进电机转起来,通过单片机输出脉冲信号,送给步进电机驱动器,进而控制步进电机。方向信号给了之后,也是需要至少大于5微秒之后再给脉冲控制信号。
具体操作请看下面的程序
//本程序可以实现蜗轮蜗杆减速器输出轴转动1圈 ,细分数400,减速比1:10,4000个脉冲转一圈
//------------头文件区-------------------------------------------------------------------------------------
//包括:单片机芯片的配置头文件
//      其他编程中需要调用的C语言自带头文件
//      自己编写的专用头文件
//---------------------------------------------------------------------------------------------------------

#include <reg52.h>

//-----------自定义区--------------------------------------------------------------------------------------
//包括:常量、变量、符号等
//---------------------------------------------------------------------------------------------------------
sbit pul=P0^2; // 脉冲
sbit dir=P0^1;//   方向
sbit ena=P0^0;//     使能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t ms延时程序函数声明

//------------主程序---------------------------------------------------------------------------------------
//包括:器件初始化、变量初始化、程序主循环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l;
Delay_ms(2000);

dir=0;
                   ena=0;
                            Delay_ms(1);                               //              电机使能
                                          ena=1;
                                Delay_ms(1);

                                             for(l=0;l<4000;l++)//转4000个脉冲
                                          {
                                                        pul=0; //
                                               Delay_ms(1);
                                                                      pul=1; //产生一个下降沿
                                                                      Delay_ms(1);

                                          }

              while(1);
}

//------------延时函数--------------------------------
//12MHz晶振时,t=1,精确延时1ms
//输入参数t,取值0-65536,改变参数t的值设定延时时间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k;
              for(i=t;i>0;i--)                            //3重循环完成精确1ms延时
                            for(j=2;j>0;j--)
                                          for(k=246;k>0;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