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在发送的16进制添加偶校验位

楼主(2018-04-11):
比如我要对单片机发送一条16进制的字符串,但是单片机是具有偶校验位功能的,正常发送单片机接收是异常的,那么我应该如何在这段16进制字符串里面修改,才能让单片机正确识别我的16进制字符串。

网友A:
楼主解决了教下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无需对数据进行修改,只要将串口设置成偶校验即可,单片机的串口硬件会自动对发出的字节加入偶校验位。请仔细看单片机串口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需对数据进行修改,只要将串口设置成偶校验即可,单片机的串口硬件会自动对发出的字节加入偶校验位。请仔 ...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是使用wifi模块作为透传,wifi模块我设置了偶校验了,但是好像没有用,使用才打算自己在接收与发送那里加个缓冲区,将数据修改再发出去,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自己顶,嘛哩嘛哩哄,大神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教下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有一个办法,不过毕竟差劲,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能行,就是在每个16进制后面加00,比如55,后面加00就是5500,一串就是1100 2200 3300这样偶校验位的单片机一样能接收到

网友C:
你干脆来个CRC校验的了。

网友D(2018-05-24):
把数据进行计算,计算出偶数个数是1还是0,然后再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