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理解DS18B20数字温度计模块

楼主(2018-04-11):
1. 明确目的

DS18B20是美国DALLA半导体公司推出的一种数字化单总线器-数字温度计。既然是数字温度计,那么它一定具备这样的能力-把周围环境的温度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那么这个转换的结果放到哪里去了呢?存放到了一个叫做Scratchpad的上面,这个Scratchpad是什么意思不用去管它,只需要知道它是一个SRAM就可以了。这个Scratchpad一共有9个字节(BYTE0~BYTE8),转换的数字信息就存放在BYTE0和BYTE1,如下图所示。所以,目的就很明确了,对于DS18B20模块就是去读Scratchpad的BYTE0和BYTE1.

2. 思路分析

现在目的已经知道了,就是读Scratchpad(read scratchpad)的BYTE0和BYTE1. 那么怎么样Read Scratchpad呢?当然是去查看DS18B20的芯片手册了。阅读说明书你会发现Read Scratchpad是一个功能命令(DS18B20 FUNCTION COMMANDS),类似的还有其他很多功能命令,如下图所示:

说明书上已经讲的非常清楚了,要求每次在访问DS18B20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以下步骤,如下所示,

简单的讲,你想发送一个功能命令Read Scratchpad, 那必须在它前面加两步,初始化命令(Initialization)和ROM命令(ROM Command)。初始化命令只有一个,很容易确定,但是ROM命令有多个,需要找到一个与功能命令Read Scratchpad相匹配的ROM命令。如果总线上只有一个DS18B20模块,选择Skip ROM就可以了。
这样整个步骤就很简单了,先初始化,然后发送skip rom命令,紧接着发送read scratchpad命令,然后开始接收DS18B20传送的数据,第0和第1个字节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读出来的全部是0和1组成的信号,我们还需要将这些0和1组成的信号翻译成“温度值”。怎么样翻译,去查看说明书上的温度-数据对应表就可以了,如下所示:

注意这个表中的数据是补码形式,如果你只是考虑温度为正的情况,那么就不用去管原码,反码和补码了。因为对于正数的原码,反码和补码都是一样的。

如果读写操作正确的话,此时计算出来的温度应该是+85摄氏度。通过这个值可以判断你的读写程序和温度计算过程是否正确。那么为什么是+85摄氏度呢?在一上电的时候,DS18B20处在一个"idle state",简单的讲就是它没有工作,没有采集周围环境的温度。Scratchpad的BYTE0和BYTE1里面放的默认值是+85,所以你读到的其实是它的默认值。如果你想让DS18B20开始工作,那么很简单,发送一个Convert T命令就可以了。注意Convert T也是一个功能命令(Function Command),同样的按照前面的规则,给它添加初始化命令和ROM命令。

这样整个过程是不是完了呢?注意DS18B20完成温度的采集和转换是需要时间的,好比你敲隔壁的门,那你发出“敲门”这个命令后,你同学过来开门是需要时间的,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同样的,当你发送一个Convert T命令后,你需要等待DS18B20完成温度采集和转换的工作。那么等待多长呢,这个与你设置精度有关,精度越高,需要的时间越长,最多不超过750ms。当然这个过程中,你也可以采用忙信号检测的方式来判断。

3. 操作步骤

这样整个操作步骤就非常简单了,
(1) initial                       (DS18B20初始化)
(2) skip rom
(3) convert T                 (让DS18B20开始工作采集周围温度)
(4) busy check              (等待DS18B20完成采集)
(5)  initial                        (DS18B20初始化)
(6) skip rom
(7) read scratchpad       (发送读scratchpad命令)
(8) rcv data                     (接收DS18B20传过来的数据)
(9) cal                             (计算温度值)
(10) display                    (把这个值显示出来)

4. 参考代码

上一篇:

10分钟理解LCD1602液晶显示模块
10分钟理解LCD1602如何显示自定义字符
10分钟理解OLED显示模块

网友A:
谢谢!刚好用到

网友B:
正在学习这个温度传感器,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
讲得很通俗易懂

网友D:
还有很多疑惑,希望读完作者的思路。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E:
好文章啊

网友F:
很详细,还是觉得第一个图6啊

网友G:
好好学习,天天控制……

网友H:
写的真好,楼主下回功夫了。

网友I:
理解一下

网友J:
正需要啊,学习到了

网友K:
之前写了个单1820的 现在需要个双1820的

网友L:
听说回复才能看到

网友M:
想要,毕设做不出来,要哭了

网友N(2018-05-11):
描述的非常通俗易懂,谢谢!!!

网友O:
真的很清楚

网友P:
之前就想过类似的做法就是找不到好的传感器,讲的很不错的

网友Q:
讲得很好

网友R:
写的不错,比网上查的更容易理解

网友S:


网友T:
正要弄温度计,学习了

网友U:
学习真的很有用

网友V:
非常好的分享

网友W:
非常的详细,支持楼主

网友X:
讲得挺好的,不知道为什么移植到其他板后,初始化总是有错

网友Y:
大佬大佬

网友Z:
楼主好厉害,总结的太到位了!

网友AA:
真的想了解这个芯片,不然这个项目会做的稀里糊涂的

网友AB:
用这个芯片成本太高了,做产品要是对精度没有太大要求的话还是用NTC划算!

网友AC:
讲的很清楚

网友AD:
正要学习18b20,谢谢

网友AE(2018-06-10):
在哪呢我没看见啊

网友AF:
超级厉害很详细

网友AG:
很详细,初步了解了,谢谢楼主

网友AH:
感谢楼主分享 对我来说很有用

网友AI:
写的很好,简洁明了

网友AJ:
DS18B20传感器刚好用到

网友AK:
看一看,瞧一瞧

网友AL:
谢谢楼主分享!很详细的说!

网友AM:
非常感谢,对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AN:
比视频上的简单啊,好帖子

网友AO:
谢谢,内容很好

网友AP:
感觉非常好

网友AQ:
不错,谢谢分享
10分钟看完了,理解还得半天

网友AR:
相当不错的帖子

网友AR:
相当不错的帖子,茅塞顿开

网友AS:
正好现在在学DS18B20LCD12864

网友AT:
没文化看不懂也要学学

网友AU:
感谢!程序设计好难

网友AV(2018-07-14):
可以参考下代码吗??

网友AW:
我想做一个温控器,应该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AX:
通俗易懂,不错!

网友AY:
写的很好,楼主用心了,谢谢!

网友AZ:
不错的说明,给力

网友BA:
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BB:
值得一看

网友BC:
很给力,让初学者一看不知道原理。

网友BD: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E:
非常有用

网友BF(2018-08-17):
很明白,要是能解说一下模块的构成和原理就更好了

网友BG:
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H(2018-09-18):
说的详细。好理解,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I:
新手学些下温度模块

网友BJ:
很实用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BK:
写的很好

网友BL:
写的通俗易懂

网友BM:
理解DS18B20数字温度计模块

网友BN:
楼主字写的很好啊

网友BO:
再看一遍

网友BP:
刚好毕设要用到
哈哈哈哈
阿里嘎多

网友BQ:
确实有用

网友BR:
18B20程序我一般都移值,楼主说的非常通透,感谢分享!

网友BS(2019-09-05):
多谢,简单又好理解

网友BT(2021-01-06):
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 HK1020测温时序图 很好的中文资料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5-1.html

网友BU(2021-11-10):
好文章,能很容易里结果DS19B20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