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传感与检测课程设计预习报告等资料下载

楼主(2018-04-11):
电气工程学院

传感与检测课程设计预习报告

班    级:141

姓    名:郑*

学    号:141*

设计项目:带温度补偿的超声波测距系统设计

学    期:2016 - 2018 - 2

评定成绩:

一、前言

课题背景:

在日常生活和工业控制中,经常会需要进行位置监控和距离测量,可用的方法很多,有激光测距、雷达测距、超声波测距。与微波雷达测距、激光测距相比,超声波具有方向指向性强、能量消耗比较缓慢、在介质中的传播距离比较远等优点。但是,由于声音的传播速度和温度有关,一般情况下,温度每变化1℃,声速会变化大约0. 61 m/s。因此,超声波测距的精度受温度影响比较大,要实现高精度的超声波测距,须考虑温度变化对声速的影响,从而进行必要的补偿。

国内外发展现状:

近十年来,国内科研人员在超声波回波信号处理方法、新型超声波换能器研发、超声波发射脉冲选取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理论分析与研究,并针对超声测距的常见影响因素提出温度补偿、接收回路串入自动增益调节环节等提高超声波测距精度的措施。目前国产低功率超声波探头,一般不能用于探测15m以外的物体,美国AIRMAR公司生产的Airducer AR30超声波传感器的作用距离可达30m,但价格较高。随着传感器和单片机控制技术的不断发展,非接触式检测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

课题设计要求:

具体要求为:

1)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实现非接触式测距,并用温度传感器进行超声波补偿。要求学生在查阅各传感器资料及其应用方法的基础上,设计出硬件结构图。

2)掌握根据硬件结构图设计并绘制硬件电路图,并搭建、安装和制作硬件。

3)掌握利用各种仪器设备,如万用表、示波器等,对硬件进行调试的基本方法

4)记录实验数据,采用数据处理方法和相关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并加以分析,与真实数据结果对比,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二、整体方案设计

系统方案结构框图:

方案一:

系统工作原理和功能:

本系统工作时,由单片机提供 40 k Hz 的脉冲信号,经放大后通过超声波发射器输出。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在到达被测物体时被反射回来,由超声波接收器接收。当超声波接收器接收到反射波时,先经放大器放大,用锁相环电路检波处理后产生一个负跳变,在 INT0 产生一个中断请求信号,单片机响应外部中断请求,执行外部中断服务程序。单片机在启动发射电路时同时启动单片机内部的定时器 T0,利用定时器记录超声波发射的时间和收到反射波的时间。在外部中断程序中读取时间差,计算距离。其中温度补偿环节为:温度补偿环节,设超声波速度为v,往返时间为 t,温度为 T,v = 331.5 + 0. 61T,距离为速度除以二可得。

方案二:

系统工作原理和功能:

接口向触发引脚发送≥10 μs 的脉冲触发信号,该模块内部将发出 8 个 40 kHz 周期电平并检测回波,一旦检测到有回波信号,则 3 脚输出回响信号,所测的距离与回响信号的脉冲宽度成正比,由此可通过发射信号到收到回响信号的时间间隔计算得到距离。

超声波时序图如下:

硬件设计:

  • 温度测量:
  • 可选温度传感器 DS18B20

由于声音的速度在不同的温度下有所不同,因此为提高精度,应通过温度补偿对超声波的传播速度进行校正。系 统 采用 DS18B20传 感 器 测 量 温 度,DS18B20 温度传感器具有不受外界干扰、精度高、测温范围宽等优点。单片机口接 DS18B20 数据总线,控制 DS18B20 进行温度转换和传输数据,数据总线接 10 kΩ 的上拉电阻,作用是使总线控制器在温度转换期间无需一直保持高电平。

  • 可选用AD590温度传感器

AD590测量热力学温度、摄氏温度、两点温度差、多点最低温度、多点平均温度的具体电路,广泛应用于不同的温度控制场合。由于AD590精度高、价格低、不需辅助电源、线性好,常用于测温和热电偶的冷端补偿。AD590用于测量热力学温度的基本应用电路。因为流过AD590的电流与热力学温度成正比,当电阻R1和电位器R2的电阻之和为1kΩ时,输出电压OV随温度的变化为1mV/K。但由于AD590的增益有偏差,电阻也有误差,因此应对电路进行调整。调整的方法为:把AD590放于冰水混合物中,调整电位器R2,使0V=273.2mV。或在室温下(25℃)条件下调整电位器,使0V=273.2+25=298.2(mV)。但这样调整只可保证在0℃或25℃附近有较高精度。

AD590把被测温度转换为电流再通过放大器和A/D转换器,输出数字量送给单片机进行温度控制。

通过查阅资料与比较分析可得: AD590需要和高精度ADC配合使用才能得到数据,优点是速度快,编程简单,缺点是是需要校准,电路复杂,成本高。DS18B20保证精度足够,电路简单成本低,但是编程复杂,转换速度慢,但关键的是DS18B20性价比高,如果广泛选用,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比较好,有利于环保节能。

  • 超声波传感器

1)选择HCSF04

HC-SR04超声波测距模块可提供2cm-400cm的非接触式距离感测功能,其结构简单,使用单片机控制电路简单容易,而且价格便宜。该模块包括超声波发射、接收与控制电路。发射电路主要由Em78p153单片机、MAX232及超声波发射头T40组成,接受电路主要由TL074运算放大器及超声波接收探头R40组成。

超声波发射电路:

超声波接受电路:

2)可选用TCT40-16T和一支超声波接收传感器TCT40-16R。

TCT40-16T 可以发40 k Hz 左右的方波脉冲信号。信号由单片机 端口提供,由于单片机端口输出功率不够,40 k Hz 方波脉冲信号需经功率放大以便使发射距离足够远,满足测量距离要求。TCT40-16R作接 收 传 感 器,经LM358 放 大 后 进 入 LM567 进 行 锁 相 环 检 波。 当LM567 的引脚输入合适的信号时,其引脚产生一个负跳变,在编程时将外部中断 0 的中断触发方式设置为下降沿触发,就可以通过 INT0 产生一个外部中断申请,由 CPU 来检测并理。

超声波发射电路:

超声波接受电路:

3)选用MAX232芯片做发射电路,选用TL074芯片作为接受电路。

MAX232芯片是美信(MAXIM)公司专为RS-232标准串口设计的单电源电平转换芯片,如图所示,使用+5v单电源供电。MAX220–MAX249系列线驱动器/接收器,专为EIA/TIA-232E以及V.28/V.24通信接口设计,尤其是无法提供±12V电源的应用。

TL074芯片是四运算放大器,适合于电源电压范围很宽的单电源使用,也适用于双电源供电工作模式,在推荐的工作条件下,电源电流与电源电压无关。他的适用范围包括传感放大器、直流增益模块和其他所有可用单电源供电的使用运算放大器。

MAX232引脚图                                                                                                    TL074引脚图

超声波发射电路:

超声波接受电路:

综上所述:选用TL074芯片作为接受电路,选用MAX232芯片做发射电路。

软件设计:

方案一:

方案二:

          主程序流程图

          HC-SR04程序流程图

              加入温度传感后流程图

网友A(2019-01-08):
仿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