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怎么样通过串口将 1.999按原来数字发送出去

楼主:
大家好
  我最近在用51单片机调试一个小程序 ,想把 1到999的数字通过串口原封不动发送出去
那位大侠可以帮帮我‘’
谢谢

网友A(2018-04-11):
这个是最简单的啊。
就将数字直接发送就成了,还不用转换。
唯一要注意的是:51单片机都是8位机,串口一次只能发送一个字节8位的数,而你的需要999>256,所以,你发送前,先将int数据类型,转换成两个8位字节的数char,接收到两个数后,再合并成int类型,就是你说的原封不动了。

网友B:
超过255就必须分解为高8位和低8位用两个字节发送。

网友C:
谢谢 个位 大神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写 ,可以发源程序给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 个位 大神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写 ,可以发源程序给我参考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