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带字库的和不带字库的外观如何辨别?

楼主(2018-04-11):
LCD12864带字库的和不带字库的外观如何辨别

网友A:
找到型号,查说明书

网友B:
就12864来说,不带字库的大都是ks0108主控芯片的。一般(12864)是两个对称的芯片每个芯片控制一个64*64的块。19264是3块。
带字库的12864芯片不一样、不对称。

网友C:
接口有标CSA,CSB的基本上都是不带字库的,带字库的那个引脚好像叫PSB吧,具体忘记了

网友D:
看价格也可以有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