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显示流水灯源码与实验报告

楼主(2018-04-11):
流水灯仿真图:

实验感悟:
  • proteus仿真时候,发现错误:
error variable not found parsing property resistance of RN1-Rnvalue expected for RN1-R(n=1~8)而且led灯亮度十分微弱。可能是接入的电阻太大了。
检查电路图发现排阻的值为RX8,修改为220(自己选择)后。错误便没有了,同时,led灯的亮度也增强了。
  • 关于延时函数。
延时的时间计算不太明白。
3、P0=0xfe;是对单片机P0口的8个I/O口同时进行操作,0x后的数使用十六进制表示,fe转换为二进制是1111 1110,则P0.0为低电平,对应的led灯亮,其他7个led灯灭。

单片机流水灯源程序如下:
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7;
sbit key2=P3^6;
sbit key3=P3^5;
unsigned int time=2000,count1=0;
unsigned int led=0xfe,count2=0;
void key();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ump()
{
        if(count1==0)
        {
        P1=led;
        led=_crol_(led,1);

}
  if(count1==1)
{
        led=_cror_(led,1);
         P1=led;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
                delay(time/5);
                key();
                delay(time/5);
                key();
                delay(time/5);
                dump();
                key();
                delay(time/5);
                key();
                delay(time/5);
        }
}
void key()
        {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count2++;
                        if(count2%2==1)
                        {
                                count1=1;
                        }
                        if(count2%2==0)
                        {
                                count1=0;
                        }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if(time==4000);
                else
                {
                        time+=500;
                }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if(time==500);
                else
                {
                        time-=500;
                }
                while(!key3);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