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俄罗斯方块游戏机的设计与制作教程 还有用TC的俄罗斯方块资料

楼主(2018-04-11):
目录
摘要1
1  方案论证.
              1.1 开发意义
              1.2 功能介绍.
2              设计思路
3  硬件电路
2.1  74HC573驱动芯片电路.
2.2  8*8LED点阵的接口电路..
2.3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
2.4整体电路图.
4  系统调试..
              3.1硬件调试
              3.2软件调试..
5   作品展示
6              元器件清单..
7  结束语..
  致谢
参考文献.

游戏机的制作:俄罗斯方块
摘要: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在社会领域的渗透, 单片机的应用正在不断地走向深入,应用到各个领域。在实时检测和自动控制的单片机应用系统中,单片机往往是作为一个核心部件来使用,仅单片机方面知识是不够的,还应根据具体硬件结构,以及针对具体应用对象特点的软件结合,以作完善。
        我做的题目是一个用51单片机制作的游戏机,大致分位软件和硬件2大部分,硬件主要通过5按键、1个8*8LED点阵屏、一个单片机系统,实现积木的左、右、下、变化、复位五个模式,完全达到俄罗斯方块所实现的功能。
次项目用专门的PROTUES仿真,而采用KEIL软件程序进行程序调试

1  方案论证
              1.1 开发意义
充分理解点阵显示的原理,已经动态扫描的应用,对生活中的产品有了个全新的认识,不但懂得理论与实际的差距,也时对自己思维的一次强有力的挑战,做出这个东西让我收获良多。
1.2              功能介绍
开始让他显示个积木,在按键没实现控制的时候,每隔1S下移一次,有触底处理功能,当碰到底的时候图形不能下移,判断能否消行,能消行则消行,不能再判断是否到顶,到底则从新开始,没到底产生下个随即数,中间有5个按键控制,一个实现图形左移,一个实现图形右移,一个实现下移,一个实现旋转,一个复位。
2  设计思路
              图形的上下移动: 根据点阵理论可通过图形数据的左右移动和地址变化来实现。
              图形的变化: 可通过地址变化来得到。即把需要变化的数据送到一固定地址,通过地址变化再送回显示的地址里面。
图形的碰边处理: 可通过各个边上的数据判断是否到边来实现。
与原有图形相遇: 可通过与原有图形数据进行比较处理来实现。:
图形的旋转:   在固定地址里面实现旋转比较容易,但是在行进中的图形旋转就比较费脑筋,我是用一个地址计数下移的次数,再用一个地址计数左移右移的次数。再根据这些次数确定图形的地址,再把这些地址送到图形变化的一个固定的地址中,变化后再送回到显示的地址中去显示。
图形的碰边处理:  如果不对图形进行边框处理,图形就会一直移动,看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我是用把边框数据与图形数据进行位运算。再判断这些数据就可以得到图形是否到边。
3  硬件电路
              2.1  74HC573驱动芯片电路

此芯片时个锁存器,也可以做驱动芯片驱动LED点阵屏幕,这里面的电源和地系统附加了 但是实际中的加上去,不然芯片不能工作。

2.2   8*8LED点阵的接口电路

上面的是仿真的图 上端接数据 下端开片选  但是实际中引脚很不规则,所有的花时间去测
用一节干电池,或者用指针万用表打到电阻10K档。

2.3  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
2.4   整体电路图以及仿真效果

但是里面的电源、地、晶振、复位、EA等 在仿真中系统自动加的 要是在实际生活中的加进去。

4  系统调试
              3.1 硬件调试
                            第一 检查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是否正常,包括检查晶振、单片机2端电压、复位电路已经EA
                            第二 看驱动芯片是否工作正常、接法是否正确,再检查LED点阵是否接的正确,可以用一节干电池测,也可以用指针万用表打到电阻10K档位测。
              3.2 软件调试
   流程图

程序代码

5  作品展示
6  元器件清单
                                          AT89S52芯片一个  8元          5个按键     0.5元
                                          74HC573驱动芯片  2元          LED点阵屏幕  8元
                                          1个1K的上拉排阻  1元         一个10uf电容电解电容
                                          8个100的限流电阻                                                          2个30pf电容无极性
                                          一个LED指示灯                                                                     1个330的电阻
                                          一个10K电阻                                                                                   1个11.0592的晶振
                                                                                                    合计:24元
7  结束语
                                          我在前面的一些处理还是比较顺利,比如说按键的处理、下移、左右移、旋转、消行、碰边等问题,2天的时间就弄好了。最浪费我时间的是与下面的图形相遇的处理。开始判倒是能够判断,但只能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里停止下移。后来经过老师指导要我把显示图形的三个地址作为一个整体判断,也弄了好久,还是有些地方不能判断出来,思考好久之后我才想到用这个方法判断出来。还有旋转,开始总想不到算法,最后老师指导我用位地址操作
先把图形放旋转区旋转 在放到操作地址区,记下左右上下移动次数确实帮了我不少的忙
碰边处理用异或处理。触底时把每一行数据放个定义的地址区域,最后与#0FFH判断做很妙。
              还有就是硬件处理的比较麻烦,开始不太清楚点阵的引脚排布,这里弄了好久,后来驱动那里也出现了好多问题,开始我用74HS373来驱动,没注意引脚排列,最后用了74HC573
他们功能一样,但是74HC573输入输出接在一边便于排线。
              开始没有规划好地址的用途。到最后出现了地址不够用的现象,所以良好的编程习惯很重要。  通过这个项目,真的时对自己思维的一次很大的挑战,程序1200多行,AT89S51装不下,改用AT89S52做。 通过这次项目我找到点成就感,也希望自己以后能经常有这种成就感,在电子领域站一席之地。
致      谢
在此论文撰写过程中,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的指导与督促,同时感谢她的谅解与包容。没有何老师的帮助也就没有今天的这篇论文。求学历程是艰苦的,但又是快乐的。感谢我的班主任XXX老师,谢谢他在这三年中为我们全班所做的一切,他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的精神很让我感动,再次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在这三年的学期中结识的各位生活和学习上的挚友让我得到了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在此,也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谢谢我的父母,没有他们辛勤的付出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在这一刻,将最崇高的敬意献给你们!
本文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此,向各学术界的前辈们致敬!

;俄罗斯方块,采用移片选的方法.
;编译时间:              09年1月15
;编译者:   谭华
;实现功能:  俄罗斯方块的旋转,左移,右移
;  消行 碰边  触底 产生随即数等 基本实现右移的基本功能
;==============初始化自定义========================================
pianxuan               equ  p2
shuchu               equ  p1
bt0                equ                20h.0
bt1                equ                20h.1
bt2                equ                20h.2
bt3                equ                20h.3
bt4                equ                20h.4
bt5                equ                20h.5
bt6              equ              20h.6
bt8              equ              21h.0
bt9              equ              21h.1
bt10              equ              21h.2
bt11              equ              21h.3
;============================================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bh
              ljmp               intt0
              org               30h
;=============主程序初始化================================
start:               mov               sp, #60h
              mov               tmod, #21h
              mov               th0, #0b1h
              mov               tl0, #0e0h
              mov              th1,              #25
              mov              tl1,              #25
              mov              r1,              #00
              call              chushihua
              call              chuzhi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setb              tr1
              clr               bt0
              clr              bt1
              clr              bt2
              clr              bt3
              clr              bt4
              clr              bt5
              clr              bt8
              clr              bt9
              clr              bt10
              clr              bt11
              setb              bt6
              mov              35h,              #0feh
              mov              r2,              #00
              mov              r4,              #00
;=====================================================
;              主程序
;======================================================
main:
              jnb               bt0, main
              clr               bt0
              call              saomiao                            ;扫描按键
              call              xianshi0              ;调用下移显示画面子程序
              call              xianshi                            ;调用触边后静态图形显示的子程序
              jb              bt10,              loop              ;判断是否触顶,=1,游戏结束,跳到满屏显示
              call              chudi                            ;调用触底子程序
              call              xiaohang              ;调用消行判断子程序
              call              yanshi_40ms              ;调用延时40ms消抖子程序,40ms到,BT5置1
              jnb              bt5,              xia0
              clr              bt5
              call              panduan                            ;调用按键判断处理子程序
xia0:              jnb              bt9,              xia              ;图形快速下落标志位,=1快速下落
              clr              bt9
              call              xialuo                            ;调用图形下落子程序
              ajmp              main
xia:              call              yanshi_1s              ;延时1s子程序.1s到,BT1=1
              jnb               bt1, main
              clr              bt1
              call              xialuo
              ajmp              main
loop:              call              yanshi_500ms              ;调用延时500ms子程序,500ms到bt11=1
              jnb               bt11, main
              clr              bt11
              call              manping                            ;调用满屏全亮子程序
              ajmp              main

;=====================================================
;              按键扫描
;=====================================================
saomiao:
              jb              p3.2,              qq0
              setb              bt2
              ajmp              qq
qq0:              jb              p3.1,              qq1
              setb              bt3
              ajmp              qq
qq1:              jb              p3.0,              qq2
              setb              bt4
              ajmp              qq
qq2:              jb              p3.3,              qq4
              setb              bt8
              ajmp              qq
qq4:              setb              bt6
              clr              bt2
              clr              bt3
              clr              bt4
              clr              bt8
qq:              ret
;=====================================================
;              图形下移子程序
;=====================================================
xialuo:
              mov              a,              35h
              rl              a
              mov              35h,              a
              ret

;============================================
;              判断子程序
;=====================================================
panduan:
              jnb              bt2,              ww0
              clr              bt2
              jnb              bt6,              ww0
              clr              bt6
              call              youyi
              ajmp              ww
ww0:              jnb              bt3,              ww1
              clr              bt3
              jnb              bt6,              ww1
              clr              bt6
              call              zuoyi
              ajmp              ww
ww1:              jnb              bt4,              ww2
              clr              bt4
              jnb              bt6,              ww2
              clr              bt6
              call              zhuan
              ajmp              ww
ww2:              jnb              bt8,              ww
              clr              bt8
              jnb              bt6,              ww
              clr              bt6
              call              kuaixia
ww:              ret

;============================================================
;              快速下落子程序
;=============================================================
kuaixia:              setb              bt9
                            ret
;============================================================
;              满屏子程序
;============================================================
manping:              mov              41h,              #0ffh
                            mov              42h,              #0ffh
                            mov              43h,              #0ffh
                            mov              44h,              #0ffh
                            mov              45h,              #0ffh
                            mov              46h,              #0ffh
                            mov              47h,              #0ffh
                            mov              48h,              #0ffh
                            ret
;============================================================
;              清屏子程序
;============================================================
qingping:              mov              41h,              #00h
                            mov              42h,              #00h
                            mov              43h,              #00h
                            mov              44h,              #00h
                            mov              45h,              #00h
                            mov              46h,              #00h
                            mov              47h,              #00h
                            mov              48h,              #00h
                            ret
;============================================
;              下移显示
;=====================================================
xianshi0:              mov              a,              35h
                            mov              p1,              31h
                            mov              p2,              a
                            call              delay
                            rl              a
                            mov              p1,              #00
                            mov              p1,              32h
                            mov              p2,              a
                            call              delay
                            rl              a
                            mov              p1,              #00
                            mov              p1,              33h
                            mov              p2,              a
                            call              delay
                            mov              p1,              #00
                            ret
;=====================================================
;                            图形右移子程序
;=====================================================
zuoyi:
              mov               a, 31h
              jnb               acc.0, dd1
              ajmp               dd
dd1:               mov               a, 32h
              jnb               acc.0, dd2
              ajmp               dd
dd2:               mov               a, 33h
              jnb               acc.0, dd3
              ajmp               dd
dd3:               mov              a,              35h
              cjne              a,#0feh,sa0
              call              sad0
              ajmp              dd
sa0:              mov              a,              35h
              cjne              a,#0fdh,sa1
              call              sad1
              ajmp              dd
sa1:              mov              a,              35h
              cjne              a,#0fbh,sa2
              call              sad2
              ajmp              dd
sa2:              mov              a,              35h
              cjne              a,#0f7h,sa3
              call              sad3
              ajmp              dd
sa3:              mov              a,              35h
              cjne              a,#0efh,sa4
              call              sad4
              ajmp              dd
sa4:              mov              a,              35h
              cjne              a,#0bfh,dd
              call              sad5
              ajmp              dd
dd:              ret

sad0:              mov               a, 33h
              rr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3h
              cjne              a,#00,dd4
              mov               33h, 39h
              mov               a, 32h
              rr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2h
              cjne              a,#00,dd4
              mov               32h, 39h
              mov               a, 31h
              rr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1h
              cjne              a,#00,dd4
              mov               31h, 39h
              dec              51h
dd4:               ret
sad1:              mov               a, 33h
              rr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4h
              cjne              a,#00,dd5
              mov               33h, 39h
              mov               a, 32h
              rr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3h
              cjne              a,#00,dd5
              mov               32h, 39h
              mov               a, 31h
              rr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2h
              cjne              a,#00,dd5
              mov               31h, 39h
              dec              51h
dd5:               ret
sad2:              mov               a, 33h
              rr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5h
              cjne              a,#00,dd6
              mov               33h, 39h
              mov               a, 32h
              rr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4h
              cjne              a,#00,dd6
              mov               32h, 39h
              mov               a, 31h
              rr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3h
              cjne              a,#00,dd6
              mov               31h, 39h
              dec              51h
dd6:               ret
sad3:              mov               a, 33h
              rr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6h
              cjne              a,#00,dd7
              mov               33h, 39h
              mov               a, 32h
              rr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5h
              cjne              a,#00,dd7
              mov               32h, 39h
              mov               a, 31h
              rr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4h
              cjne              a,#00,dd7
              mov               31h, 39h
              dec              51h
dd7:               ret
sad4:              mov               a, 33h
              rr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7h
              cjne              a,#00,dd8
              mov               33h, 39h
              mov               a, 32h
              rr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6h
              cjne              a,#00,dd8
              mov               32h, 39h
              mov               a, 31h
              rr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5h
              cjne              a,#00,dd8
              mov               31h, 39h
              dec              51h
dd8:               ret
sad5:              mov               a, 33h
              rr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8h
              cjne              a,#00,dd9
              mov               33h, 39h
              mov               a, 32h
              rr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7h
              cjne              a,#00,dd9
              mov               32h, 39h
              mov               a, 31h
              rr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6h
              cjne              a,#00,dd9
              mov               31h, 39h
              dec              51h
dd9:               ret

;===============图形左移子程序======================================
;通过图形移动一位,与静止图形相与,为零则移动,否则原地不动
;
;=====================================================
youyi:               mov               a, 31h
              jnb              acc.7, cc0
              ajmp               cc20
cc0:               mov               a, 32h
              jnb               acc.7, cc1
              ajmp              cc20
cc1:               mov               a, 33h
              jnb               acc.7, cc
              ajmp               cc20
cc:               mov              a,              35h
              cjne              a,#0feh,zz0
              call              scd0
              ajmp              cc20
zz0:              mov              a,              35h
              cjne              a,#0fdh,zz1
              call              scd1
              ajmp              cc20
zz1:              mov              a,              35h
              cjne              a,#0fbh,zz2
              call              scd2
              ajmp              cc20
zz2:              mov              a,              35h
              cjne              a,#0f7h,zz3
              call              scd3
              ajmp              cc20
zz3:              mov              a,              35h
              cjne              a,#0efh,zz4
              call              scd4
              ajmp              cc20
zz4:              mov              a,              35h
              cjne              a,#0bfh,cc20
              call              scd5
              ajmp              cc20
cc20:              ret

scd0:              mov               a, 33h
              rl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3h
              cjne              a,#00,cc2
              mov               33h, 39h
              mov               a, 32h
              rl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2h
              cjne              a,#00,cc2
              mov               32h, 39h
              mov               a, 31h
              rl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1h
              cjne              a,#00,cc2
              mov               31h, 39h
              inc              51h
cc2:               ret
scd1:              mov               a, 33h
              rl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4h
              cjne              a,#00,cc3
              mov               33h, 39h
              mov               a, 32h
              rl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3h
              cjne              a,#00,cc3
              mov               32h, 39h
              mov               a, 31h
              rl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2h
              cjne              a,#00,cc3
              mov               31h, 39h
              inc              51h
cc3:               ret
scd2:              mov               a, 33h
              rl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5h
              cjne              a,#00,cc4
              mov               33h, 39h
              mov               a, 32h
              rl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4h
              cjne              a,#00,cc4
              mov               32h, 39h
              mov               a, 31h
              rl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3h
              cjne              a,#00,cc4
              mov               31h, 39h
              inc              51h
cc4:               ret
scd3:              mov               a, 33h
              rl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6h
              cjne              a,#00,cc5
              mov               33h, 39h
              mov               a, 32h
              rl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5h
              cjne              a,#00,cc5
              mov               32h, 39h
              mov               a, 31h
              rl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4h
              cjne              a,#00,cc5
              mov               31h, 39h
              inc              51h
cc5:               ret
scd4:              mov               a, 33h
              rl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7h
              cjne              a,#00,cc6
              mov               33h, 39h
              mov               a, 32h
              rl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6h
              cjne              a,#00,cc6
              mov               32h, 39h
              mov               a, 31h
              rl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5h
              cjne              a,#00,cc6
              mov               31h, 39h
              inc              51h
cc6:               ret
scd5:              mov               a, 33h
              rl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8h
              cjne              a,#00,cc7
              mov               33h, 39h
              mov               a, 32h
              rl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7h
              cjne              a,#00,cc7
              mov               32h, 39h
              mov               a, 31h
              rl               a
              mov              39h,#00
              mov              39h,              a
              anl              a,46h
              cjne              a,#00,cc7
              mov               31h, 39h
              inc              51h
cc7:               ret
;======================================================
;              图形旋转子程序
;======================================================
zhuan:              cjne              r1,#0,              bu0
              call              zhuan0
              ajmp              bu
bu0:              cjne              r1,#1,              bu1
              call              zhuan1
              ajmp              bu
bu1:              cjne              r1,#2,              bu2
              call              zhuan2
              ajmp              bu
bu2:              cjne              r1,#3,              bu3
              call              zhuan3
              ajmp              bu
bu3:              cjne              r1,#4,              bu
              call              zhuan4
bu:              ret
zhuan0:              inc              r2
              cjne              r2,#1,              gg0
              mov              31h,              #10h
              mov              32h,              #18h
              mov              33h,              #10h
              call              yizhou
              ajmp              gg
gg0:              cjne              r2,#2,              gg1
              mov              31h,              #38h
              mov              32h,              #10h
              mov              33h,              #00h
              call              yizhou
              ajmp              gg
gg1:              cjne              r2,#3,              gg2
              mov              31h,              #10h
              mov              32h,              #30h
              mov              33h,              #10h
              call              yizhou
              ajmp              gg
gg2:              cjne              r2,#4,              gg
              mov              r2,              #00
              mov              31h,              #10h
              mov              32h,              #38h
              mov              33h,              #00h
              call              yizhou
gg:              ret
zhuan1:              inc              r2
              cjne              r2,#1,              ggg0
              mov              31h,              #08h
              mov              32h,              #18h
              mov              33h,              #10h
              call              yizhou
              ajmp              ggg
ggg0:              cjne              r2,#2,              ggg
              mov              31h,              #30h
              mov              32h,              #18h
              mov              33h,              #00h
              mov              r2,              #00
              call              yizhou
ggg:              ret

zhuan2:              inc              r2
              cjne              r2,#1,              hh0
              mov              31h,              #18h
              mov              32h,              #30h
              mov              33h,              #00h
              call              yizhou
              ajmp              hh
hh0:              cjne              r2,#2,              hh
              mov              31h,              #10h
              mov              32h,              #18h
              mov              33h,              #08h
              mov              r2,              #00
              call              yizhou
hh:              ret
zhuan3:              inc              r2
              cjne              r2,#1,              hh1
              mov              31h,              #20h
              mov              32h,              #38h
              mov              33h,              #00h
              call              yizhou
              ajmp              hh4
hh1:              cjne              r2,#2,              hh2
              mov              31h,              #18h
              mov              32h,              #10h
              mov              33h,              #10h
              call              yizhou
              ajmp              hh4
hh2:              cjne              r2,#3,              hh3
              mov              31h,              #38h
              mov              32h,              #08h
              mov              33h,              #00h
              call              yizhou
              ajmp              hh4
hh3:              cjne              r2,#4,              hh4
              mov              r2,              #00
              mov              31h,              #10h
              mov              32h,              #10h
              mov              33h,              #30h
              call              yizhou
hh4:              ret
zhuan4:              inc              r2
              cjne              r2,#1,              hh5
              mov              31h,              #10h
              mov              32h,              #10h
              mov              33h,              #18h
              call              yizhou
              ajmp              hh8
hh5:              cjne              r2,#2,              hh6
              mov              31h,              #38h
              mov              32h,              #20h
              mov              33h,              #00h
              call              yizhou
              ajmp              hh8
hh6:              cjne              r2,#3,              hh7
              mov              31h,              #18h
              mov              32h,              #08h
              mov              33h,              #08h
              call              yizhou
              ajmp              hh8
hh7:              cjne              r2,#4,              hh8
              mov              r2,              #00
              mov              31h,              #08h
              mov              32h,              #38h
              mov              33h,              #00h
              call              yizhou
hh8:              ret
;====================================================
yizhou:
              mov              a,              51h
              cjne              a,#5,              tt7
              jmp              tt
tt7:              cjne              a,#6,              tt0
              call              yyizhou
              jmp              tt
tt0:              cjne              a,#7,              tt1
              call              yyizhou
              call              yyizhou
              call              zhuanpan0
              jmp              tt
tt1:              cjne              a,#8,              tt2
              call              yyizhou
              call              yyizhou
              call              yyizhou
              call              zhuanpan0
              jmp              tt
tt2:              cjne              a,#9,              tt3
              call              yyizhou
              call              yyizhou
              call              yyizhou
              call              yyizhou
              call              zhuanpan0
              jmp              tt
tt3:              cjne              a,#4,              tt4
              call              zyizhou
              jmp              tt
tt4:              cjne              a,#3,              tt5
              call              zyizhou
              call              zyizhou
              jmp              tt
tt5:              cjne              a,#2,              tt6
              call              zyizhou
              call              zyizhou
              call              zyizhou
              call              zhuanpan1
              jmp              tt
tt6:              cjne              a,#1,              tt
              call              zyizhou
              call              zyizhou
              call              zyizhou
              call              zyizhou
              call              zhuanpan1
tt:              ret
;=========触边旋转判断====================
zhuanpan0:
              mov              a,              31h
              jnb              acc.0,              hui0
              call              zyizhou
              ajmp              hui
hui0:              mov              a,              32h
              jnb              acc.0,              hui1
              call              zyizhou
              ajmp              hui
hui1:              mov              a,              33h
              jnb              acc.0,              hui
              call              zyizhou
hui:              ret
;========触边旋转判断====================
zhuanpan1:
              mov              a,              31h
              jnb              acc.7,              hui3
              call              yyizhou
              ajmp              hui2
hui3:              mov              a,              32h
              jnb              acc.7,              hui4
              call              yyizhou
              ajmp              hui2
hui4:              mov              a,              33h
              jnb              acc.7,              hui2
              call              yyizhou
hui2:              ret
;===========X轴右移一位=================
yyizhou:
              mov              a,              31h
              rl              a
              mov              31h,              a
              mov              a,              32h
              rl              a
              mov              32h,              a
              mov              a,              33h
              rl              a
              mov              33h,              a
              ret
;=========X轴左移一位=================
zyizhou:
              mov              a,              31h
              rr              a
              mov              31h,              a
              mov              a,              32h
              rr              a
              mov              32h,              a
              mov              a,              33h
              rr              a
              mov              33h,              a
              ret
;==============显示子程序==========================
xianshi:              mov              p1,              41h
                            mov              p2,              #0feh
                            call              delay
                            mov              p1,              #00
                            mov              p1,              42h
                            mov              p2,              #0fdh
                            call              delay
                            mov              p1,              #00
                            mov              p1,              43h
                            mov              p2,              #0fbh
                            call              delay
                            mov              p1,              #00
                            mov              p1,              44h
                            mov              p2,              #0f7h
                            call              delay
                            mov              p1,              #00
                            mov              p1,              45h
                            mov              p2,              #0efh
                            call              delay
                            mov              p1,              #00
                            mov              p1,              46h
                            mov              p2,              #0dfh
                            call              delay
                            mov              p1,              #00
                            mov              p1,              47h
                            mov              p2,              #0bfh
                            call              delay
                            mov              p1,              #00
                            mov              p1,              48h
                            mov              p2,              #7fh
                            call              delay
                            mov              p1,              #00
                            ret
;===========消行显示子程序==================
xiaohang:              mov              a,              48h
                            cjne              a,#0ffh,zh0
                            call              tiaozhen0
zh0:                            mov              a,              47h
                            cjne              a,#0ffh,zh1
                            call              tiaozhen1
zh1:                            mov              a,              46h
                            cjne              a,#0ffh,zh2
                            call              tiaozhen2
zh2:                            mov              a,              45h
                            cjne              a,#0ffh,zh3
                            call              tiaozhen3
zh3:                            mov              a,              44h
                            cjne              a,#0ffh,zh4
                            call              tiaozhen4
zh4:                            mov              a,              43h
                            cjne              a,#0ffh,zh5
                            call              tiaozhen5
zh5:                            mov              a,              42h
                            cjne              a,#0ffh,zh6
                            call              tiaozhen6
zh6:                            ret
tiaozhen0:              mov              48h,              #00
                            mov              49h,              48h
                            mov              48h,              47h
                            mov              47h,              46h
                            mov              46h,              45h
                            mov              45h,              44h
                            mov              44h,              43h
                            mov              43h,              42h
                            mov              42h,              41h
                            mov              41h,              49h
                            ret
tiaozhen1:              mov              47h,              #00
                            mov              49h,              47h
                            mov              47h,              46h
                            mov              46h,              45h
                            mov              45h,              44h
                            mov              44h,              43h
                            mov              43h,              42h
                            mov              42h,              41h
                            mov              41h,              49h
                            ret
tiaozhen2:              mov              46h,              #00
                            mov              49h,              46h
                            mov              46h,              45h
                            mov              45h,              44h
                            mov              44h,              43h
                            mov              43h,              42h
                            mov              42h,              41h
                            mov              41h,              49h
                            ret
tiaozhen3:              mov              45h,              #00
                            mov              49h,              45h
                            mov              45h,              44h
                            mov              44h,              43h
                            mov              43h,              42h
                            mov              42h,              41h
                            mov              41h,              49h
                            ret
tiaozhen4:              mov              44h,              #00
                            mov              49h,              44h
                            mov              44h,              43h
                            mov              43h,              42h
                            mov              42h,              41h
                            mov              41h,              49h
                            ret
tiaozhen5:              mov              43h,              #00
                            mov              49h,              43h
                            mov              43h,              42h
                            mov              42h,              41h
                            mov              41h,              49h
                            ret
tiaozhen6:              mov              42h,              #00
                            mov              49h,              42h
                            mov              42h,              41h
                            mov              41h,              49h
                            ret
;=================================================
;                            延时1秒子程序
;==================================================
yanshi_1s:
                            inc               r3
                            mov              a,              r3
                            cjne               a,4dh, xx
                            mov               r3,#00
                            setb               bt1
xx:                             ret
yanshi_500ms:
                            inc               r3
                            mov              a,              r3
                            cjne               a,#25, xx11
                            mov               r3,#00
                            setb               bt11
xx11:                             ret
;=================================================
;                            延时40m秒子程序
;==================================================
yanshi_40ms:
                            inc               r4
                            cjne               r4,#3, ee
                            mov               r4, #00
                            setb               bt5
ee:                             ret
suiji:                            mov              a,              tl1
                            mov              b,              #5
                            div              ab
                            mov              r1,              b
                            ret
;====================================================
;              触底子程序
;======================================================
chudi:                            mov              a,              33h
                            cjne              a,#00,              bbb0
                            mov              a,              32h
                            cjne              a,#00h,              bbb1
                            ljmp              bbb
bbb0:                            ljmp              bbb3
bbb1:                            mov              a,              35h
                            cjne              a,#0bfh,nn7
                            ljmp              nn6
nn7:                            mov              a,              35h
                            cjne              a,#0feh,nn8
                            ljmp              kk0
nn8:                            mov              a,              35h
                            cjne              a,#0fdh,nn9
                            ljmp              kk1
nn9:                            mov              a,              35h
                            cjne              a,#0fbh,nn10
                            ljmp              kk2
nn10:                            mov              a,              35h
                            cjne              a,#0f7h,nn11
                            ljmp              kk3
nn11:                            mov              a,              35h
                            cjne              a,#0efh,nn12
                            ljmp              kk4
nn12:                            mov              a,              35h
                            cjne              a,#0dfh,kk5
                            ljmp              kk5
kk0:                            mov              a,              32h
                            anl              a,              43h
                            cjne              a,#00h,              nn0
                            ljmp              bbb
kk1:                            mov              a,              32h
                            anl              a,              44h
                            cjne              a,#00h,              nn1
                            ljmp              bbb
kk2:                            mov              a,              32h
                            anl              a,              45h
                            cjne              a,#00h,              nn2
                            ljmp              bbb
kk3:                            mov              a,              32h
                            anl              a,              46h
                            cjne              a,#00h,              nn3
                            ljmp              bbb
kk4:                            mov              a,              32h
                            anl              a,              47h
                            cjne              a,#00h,              nn4
                            ljmp              bbb
kk5:                            mov              a,              32h
                            anl              a,              48h
                            cjne              a,#00h,              nn5
                            ljmp              bbb

nn0:                            mov              35h,              #0feh
                            mov              a,              32h
                            orl              a,              42h
                            mov              42h,              a
                            mov              a,              31h
                            orl              a,              41h
                            mov              41h,              a
                            setb              bt10
                            call              suiji
                            call              chuzhi
                            ljmp              bbb
nn1:                            mov              35h,              #0feh
                            mov              a,              32h
                            orl              a,              43h
                            mov              43h,              a
                            mov              a,              31h
                            orl              a,              42h
                            mov              42h,              a
                            call              suiji
                            call              chuzhi
                            ljmp              bbb
nn2:                            mov              35h,              #0feh
                            mov              a,              32h
                            orl              a,              44h
                            mov              44h,              a
                            mov              a,              31h
                            orl              a,              43h
                            mov              43h,              a
                            call              suiji
                            call              chuzhi
                            ljmp              bbb
nn3:                            mov              35h,              #0feh
                            mov              a,              32h
                            orl              a,              45h
                            mov              45h,              a
                            mov              a,              31h
                            orl              a,              44h
                            mov              44h,              a
                            call              suiji
                            call              chuzhi
                            ljmp              bbb
nn4:                            mov              35h,              #0feh
                            mov              a,              32h
                            orl              a,              46h
                            mov              46h,              a
                            mov              a,              31h
                            orl              a,              45h
                            mov              45h,              a
                            call              suiji
                            call              chuzhi
                            ljmp              bbb
nn5:                            mov              35h,              #0feh
                            mov              a,              32h
                            orl              a,              47h
                            mov              47h,              a
                            mov              a,              31h
                            orl              a,              46h
                            mov              46h,              a
                            call              suiji
                            call              chuzhi
                            ljmp              bbb
nn6:                            mov              35h,              #0feh
                            mov              a,              32h
                            orl              a,              48h
                            mov              48h,              a
                            mov              a,              31h
                            orl              a,              47h
                            mov              47h,              a
                            call              suiji
                            call              chuzhi
                            ljmp              bbb

bbb3:                            mov              a,              35h
                            cjne              a,#0dfh,bb6
                            ljmp              bb5
bb6:                            mov              a,              35h
                            cjne              a,#0feh,bb7
                            ljmp              jj0
bb7:                            mov              a,              35h
                            cjne              a,#0fdh,bb8
                            ljmp              jj1
bb8:                            mov              a,              35h
                            cjne              a,#0fbh,bb9
                            ljmp              jj2
bb9:                            mov              a,              35h
                            cjne              a,#0f7h,bb10
                            ljmp              jj3
bb10:                            mov              a,              35h
                            cjne              a,#0efh,bbb9
                            ljmp              jj4
bbb9:                            ljmp              bbb
jj0:                            mov              a,              33h
                            anl              a,              44h
                            cjne              a,#00h,              bb0
                            mov              a,              32h
                            anl              a,              43h
                            cjne              a,#00h,              bb0
                            ljmp              bbb
jj1:                            mov              a,              33h
                            anl              a,              45h
                            cjne              a,#00h,              bb1
                            mov              a,              32h
                            anl              a,              44h
                            cjne              a,#00h,              bb1
                            ljmp              bbb
jj2:                            mov              a,              33h
                            anl              a,              46h
                            cjne              a,#00h,              bb2
                            mov              a,              32h
                            anl              a,              45h
                            cjne              a,#00h,              bb2
                            ljmp              bbb
jj3:                            mov              a,              33h
                            anl              a,              47h
                            cjne              a,#00h,              bb3
                            mov              a,              32h
                            anl              a,              46h
                            cjne              a,#00h,              bb3
                            ljmp              bbb
jj4:                            mov              a,              33h
                            anl              a,              48h
                            cjne              a,#00h,              bb11
                            mov              a,              32h
                            anl              a,              47h
                            cjne              a,#00h,              bb4
                            ljmp              bbb
bb11:                            ljmp              bb4
bb0:                            mov              35h,              #0feh
                            mov              a,              33h
                            orl              a,              43h
                            mov              43h,              a
                            mov              a,              32h
                            orl              a,              42h
                            mov              42h,              a
                            mov              a,              31h
                            orl              a,              41h
                            mov              41h,              a
                            setb              bt10
                            call              suiji
                            call              chuzhi
                            ljmp              bbb
bb1:                            mov              35h,              #0feh
                            mov              a,              33h
                            orl              a,              44h
                            mov              44h,              a
                            mov              a,              32h
                            orl              a,              43h
                            mov              43h,              a
                            mov              a,              31h
                            orl              a,              42h
                            mov              42h,              a
                            call              suiji
                            call              chuzhi
                            ljmp              bbb
bb2:                            mov              35h,              #0feh
                            mov              a,              33h
                            orl              a,              45h
                            mov              45h,              a
                            mov              a,              32h
                            orl              a,              44h
                            mov              44h,              a
                            mov              a,              31h
                            orl              a,              43h
                            mov              43h,              a
                            call              suiji
                            call              chuzhi
                            ljmp              bbb
bb3:                            mov              35h,              #0feh
                            mov              a,              33h
                            orl              a,              46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