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模块可以让单片机接收到户外PM2.5的数值

楼主(2018-04-11):
想做一个东西需要一个雾霾的指数,不知道有没有在这种东西,如果有叫什么

网友A:
粉尘传感器

网友B:
PM2.5传感器型号GP2Y1014AU

网友C:
有专门的PM2.5传感器的

网友D:
GP2Y1014AU粉尘传感器

网友E:
淘宝上有   pm2.5传感器

网友F:
这些传感器不准,先要接受这结果才能开开心心地做。祝你幸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些传感器不准,先要接受这结果才能开开心心地做。祝你幸福

嘿嘿,只要有数值就可以了呀,然后慢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