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哥用过rs232转ttl RX和TX可以直接连单片机吗?

楼主(2018-04-11):
rs232转ttl输出的RX和TX可以直接连单片机,正常收发命令吧

网友A:
对,单片机的TX,RX接232转TTL端的RX,TX交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单片机的TX,RX接232转TTL端的RX,TX交叉接

  谢  ~  谢·~~

网友B:
实际用时要区分是3.3V的,还是5V的。

网友C:
楼主需要补一下课。232的标准电平定义、TTL的标准电平定义。
自己网搜一下吧。

网友D:
一端直接接单片机串口,一端接232网

网友D:
一端直接接单片机串口,一端接232网络

网友E:
可以的,需要看原理图,找到单片机的串口IO,但是和TTL的TX,RX要交叉接才能正常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