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捕获加串口源码

楼主(2018-04-11):
msp430f5529捕获加串口,可以供大家学习

#include "msp430f5529.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flag,TA_cent,PerVal;
unsigned long int val,cha;
int m[5];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c已经在传递过来的时候已经赋值了,所以在for语句第一句就不用赋值了--//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void USCI_A0_Init()                   //USCI_A0的初始化
{
        P3SEL |= BIT3+BIT4;               // P3.3和P3.4选择UART通信功能
        UCA0CTL1 |= UCSWRST;              // 复位寄存器设置
        UCA0CTL0 = 0x00;
        UCA0CTL1 |= UCSSEL_1; // 波特率发生器参考时钟设置为ACLK,ACLK=32768Hz
        UCA0BR0 = 0x03;                   // 波特率设置为9600bps
        UCA0BR1 = 0x00;
        UCA0MCTL |= UCBRS_3 + UCBRF_0;    // 调制器设置
        UCA0CTL1 &= ~UCSWRST;             // 完成USCI_A0初始化设置
}
void fasongzifu (char Cha)        //单个字符发送函数
{

        UCA0TXBUF = Cha;
        while (!(UCA0IFG&UCTXIFG));       //等待上一个字节发送完毕
}

//void yunsuan()
//{
  //int m[5];
  //m[0]=val%10000/1000;
  //m[1]=val%1000/100;
// m[2]=val%100/10;
  //m[3]=val%10;
//m[4]='.';
// USCI_A0_Putchar(m[0]+48);
  //USCI_A0_Putchar(m[4]);
  //USCI_A0_Putchar(m[1]+48);
  //USCI_A0_Putchar(m[2]+48);
  //USCI_A0_Putchar(m[3]+48);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BIT2;  //捕捉P1.2口
  P1SEL |= BIT2;
  TA0CCTL1 |= CAP + CM_1 + CCIS_0 + SCS + CCIE;//捕获模式,上升和下降都捕获,选择CCI2A,同步,捕获中断开
  TA0CTL |= TASSEL_2 + MC_2 + ID_0 + TAIE + TACLR; //SMCLK=1M,连续计数模式

  USCI_A0_Init();                   //USCI_A0初始化

  _EINT();//中断起始位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1_ISR(void)
{
  switch(TA0IV)
  {
    case 2:
      val = TA0CCR1 - PerVal;
      PerVal = TA0CCR1;
      flag++;
     if(flag >2)
     {
      flag =0;
      val = 1048576 / val; //1048576 :系统稳定后,DCOCLK默认为2.097152MHZ,FLL默认2分频,则MCLK和SMCLK的频率都为1.048576MHZ。(实验三会提到如何计算)
      m[0]=val%10000/1000;
      m[1]=val%1000/100;
      m[2]=val%100/10;
      m[3]=val%10;
      m[4]=' ';
    fasongzifu(m[0]+48);
    fasongzifu(m[1]+48);
    fasongzifu(m[2]+48);
    fasongzifu(m[3]+48);
    fasongzifu(m[4]);
    Delay10ms(10);

     }
     TA1CCTL0 &= ~CCIFG;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10:
      TA1CCTL0 &= ~CCIFG;
      break;
  }
}

F5229 捕获

网友A(2018-07-14):
正好在做相关的程序,版主的程序很好用,不过请问怎样才能测出pwm波的占空比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好在做相关的程序,版主的程序很好用,不过请问怎样才能测出pwm波的占空比呢

可以用示波器看pwm波的占空比

网友B:
您好,请问您知道怎么样用串口显示ADC的采样值吗?

网友C(2019-04-25):
楼主,请问下载的文件用什么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