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复位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04-11):
单片机复位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让单片机复位啊。比如程序跑飞什么的

网友B:
让单片机复位,重置

网友C:
常见的低成本上电复位电路都是一个RC电路,其主要功能就是在上电过程中令单片机保持在复位状态、从而避免在上电这个不稳定的过程中执行程序进而产生误动作甚至损坏电路。等到电源稳定拉高以后、经过一小段延迟时间,RST管脚的电平就开始逐步下降,直到低于判定门限后、单片机解除复位状态、可以开始正常运行程序。 10kΩ电阻用于设置电容的放电电流,结合电容值共同决定这个延迟的时间。

网友D:
让单片机复位重置

网友E:
复位电路是一种用来使电路恢复到起始状态的电路设备,复位电路,就是利用它把电路恢复到起始状态。

网友F:
复位相当于重新开始,类似电脑按重启键

网友G:
复位电路相当于清空之前的操作,必须要有复位电路,不然容易崩溃

网友H:
觉得复位就相当于初始化,像电脑的重启键.

网友I:
复位,简单来说就是回到最初的状态,内部寄存器清零

网友J:
初始化单片机,防止出现严重错误危险

网友K:
可有数百个原因,只举其中的一例:
对于51单片来说,在什么地方取指令,取决于PC指针,PC决定程序运行在什么地方!
程序总是要从头开始运行的,否则会失控!
51规定程序从0000H开始执行,所以程序开始时,希望PC=0000H。
PC是个RAM,所以,上电时它是个随机数,不一定恰好是0000H,这时复位就起作用了。
一旦RESET引脚=0(复位),PC就会变成0。

网友L:
让单片机复位

网友M:
确保单片机上电之后程序从起点开始跑

网友N:
让电路重置啊

网友O:
复位电路能使sp指向第一条指令,pc中取到第一条指令,

网友P:
就是让单片机程序重新开始执行

网友Q:
把单片机内部寄存器初始化

网友R:
相当于重启单片机

网友S:
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就是让电路恢复到最初的状态。

网友T:
让单片机电路里寄存器和锁存器输出值为初始值,复位电路里有个电容也很关键。不用复位电路,上电断电也可以实现复位

网友S:
复位电路就是把单片机的状态恢复到初始的状态,相当于重启的意思

网友U:
让单片机寄存器变为初始值

网友U:
复位,让机器回到初始状态

网友V:
复位芯片,程序从新开始,也用于烧录程序

网友W:
让电路重置

网友X:
恢复到最初状态,类似于重启,会让程序重新执行

网友Y:
可以让你在不用按下开关电源的情况下让程序从头开始执行

网友Z:
重置电路,防止跑飞

网友AA:
⒉ 复位电路
图1-12a为80C51上电复位电路。RC构成微分电路,在上电瞬间,产生一个微分脉冲,其宽度若大于2个机器周期,80C51将复位。为保证微分脉冲宽度足够大,RC时间常数应大于2个机器周期。一般取10F电容、10kΩ电阻。

图1-12b为按键复位电路。R1C1构成上电复位电路,R1C2构成按键复位电路。若要复位,只需按下图中RESET键,R1C2使RST端产生一个微分脉冲复位,复位完毕C2经R2放电,等待下一次按下复位按键。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可从零基础c语言开始学习

网友AB:
相当于重置程序,重头再来

网友AB:
相当于程序重新来过

网友AC:
重置单片机,让单片机复位重新跑程序

网友AD:
类似于急停~你要是程序不正常了就会想到复位的作用了

网友AE:
清除内部存储空间的内容,防止程序跑飞

网友AF:
单片机死机使可以复位,重置

网友AG:
让程序复位,再次进行模拟

网友AH:
让程序回到起点

网友AI:
防止程序乱跑

网友AJ:
就相当于让单片机重置,重新跑程序。

网友AJ:
相当于让单片机重置,重新跑程序。

网友AK:
相当于电脑重启喽

网友AL:
复位的主要作用是把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数据刷新为默认数据,单片机在运算过程中由于干扰等外界原因造成寄存器中数据混乱不能使其正常继续执行程序(称死机)或产生的结果不正确时均需要复位,以使程序重新开始运行。

网友AM:
单片机初始化啊兄弟

网友AN:
单片机最小系统包含复位电路,就像电脑重启键一样,使程序从头开始执行

网友AO:
单片机复位,程序从头开始执行

网友AP:
拉高电源,延时一段时间,恢复低电平,单片机复位,正常运行程序

网友AP:
拉高电平,保持一段时间,恢复低电平,使单片机复位,从头开始运行程序

网友AQ:
寄存器重新复位,解决代码跑飞的问题

网友AR:
很简单,防止程序跑飞,跑飞的意思就是程序有的时候运行着不对劲。例如你设置一个蜂鸣器不响,可是程序跑着跑着不该响的蜂鸣器响了,这时候按一下复位让程序从头开始执行

网友AS:
让单片机复位,重置环境干扰出现程序跑飞的时候,按下复位按钮内部的程序自动从头开始执行。

网友AT:
手动控制让程序重新从0地址执行,复位单片机系统。

网友AU:
一、复位电路的用途
单片机复位电路就好比电脑的重启部分,当电脑在使用中出现死机,按下重启按钮电脑内部的程序从头开始执行。单片机也一样,当单片机系统在运行中,受到环境干扰出现程序跑飞的时候,按下复位按钮内部的程序自动从头开始执行。
二、复位电路的工作原理
在书本上有介绍,51单片机要复位只需要在第9引脚接个高电平持续2US就可以实现,那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
在单片机系统中,系统上电启动的时候复位一次,当按键按下的时候系统再次复位,如果释放后再按下,系统还会复位。所以可以通过按键的断开和闭合在运行的系统中控制其复位。
开机的时候为什么为复位
在电路图中,电容的的大小是10uF,电阻的大小是10k。所以根据公式,可以算出电容充电到电源电压的0.7倍(单片机的电源是5V,所以充电到0.7倍即为3.5V),需要的时间是10K*10UF=0.1S。
也就是说在电脑启动的0.1S内,电容两端的电压时在0~3.5V增加。这个时候10K电阻两端的电压为从5~1.5V减少(串联电路各处电压之和为总电压)。所以在0.1S内,RST引脚所接收到的电压是5V~1.5V。在5V正常工作的51单片机中小于1.5V的电压信号为低电平信号,而大于1.5V的电压信号为高电平信号。所以在开机0.1S内,单片机系统自动复位(RST引脚接收到的高电平信号时间为0.1S左右)。
按键按下的时候为什么会复位
在单片机启动0.1S后,电容C两端的电压持续充电为5V,这是时候10K电阻两端的电压接近于0V,RST处于低电平所以系统正常工作。当按键按下的时候,开关导通,这个时候电容两端形成了一个回路,电容被短路,所以在按键按下的这个过程中,电容开始释放之前充的电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容的电压在0.1S内,从5V释放到变为了1.5V,甚至更小。根据串联电路电压为各处之和,这个时候10K电阻两端的电压为3.5V,甚至更大,所以RST引脚又接收到高电平。单片机系统自动复位。
总结:
1、复位电路的原理是单片机RST引脚接收到2US以上的电平信号,只要保证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大于2US,即可实现复位,所以电路中的电容值是可以改变的。
2、按键按下系统复位,是电容处于一个短路电路中,释放了所有的电能,电阻两端的电压增加引起的。

网友AV:
电路电源断掉,初始化整个电路

网友AW:
当单片机系统运行时,受到环境干扰程序跑飞时,按下复位按钮,程序从头开始执行

网友AX:
调不明白了就复位

网友AY:
让程序 重新运行

网友AZ:
就是让单片机在异常状态的时候能够恢复到初始状态

网友BA:
复位电路是一种用来使电路恢复到起始状态的电路设备,它的操作原理与计算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启动原理和手段有所不同。复位电路,就是利用它把电路恢复到起始状态。就像计算器的清零按钮的作用一样,以便回到原始状态,重新进行计算。  和计算器清零按钮有所不同的是,复位电路启动的手段有所不同。一是在给电路通电时马上进行复位操作;二是在必要时可以由手动操作;三是根据程序或者电路运行的需要自动地进行。复位电路都是比较简单的大都是只有电阻和电容组合就可以办到了,再复杂点就有三极管等配合程序来进行了

网友BB:
单片机复位有两种一种软件复位,一种硬件复位,主要作用就是有写的程序进去死循环出不来,为了方便再次使用进行复位,还有就是当你的代码出现乱码

网友BC:
程序跑飞,复位

网友BD:
就是利用它把电路恢复到起始状态,防止一些程序跑飞这种状况

网友BE:
复位 重新开始 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BF:
相当于电脑死机了重启啊

网友BG:
用来重启的,使程序从头开始运行

网友BH:
重新开始,内置时钟的建立并同步,初始寄存器,再走正常跳转

网友BI:
复位电路:由电容串联电阻构成,由图并结合"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的性质,可以知道,当系统一上电,RST脚将会出现高电平,并且,这个高电平持续的时间由电路的RC值来决定.典型的51单片机当RST脚的高电平持续两个机器周期以上就将复位,所以,适当组合RC的取值就可以保证可靠的复位.一般教科书推荐C 取10u,R取8.2K.当然也有其他取法的,原则就是要让RC组合可以在RST脚上产生不少于2个机周期的高电平.至于如何具体定量计算,可以参考电路分析相关书籍.

网友BJ:
让单片机程序从头开始执行,顾名思义 ,

网友BK:
为确保微机系统中电路稳定可靠工作,复位电路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复位电路的第一功能是上电复位。一般微机电路正常工作需要供电电源为5V±5%,即4.75~5.25V。由于微机电路是时序数字电路,它需要稳定的时钟信号,因此在电源上电时,只有当VCC超过4.75V低于5.25V以及晶体振荡器稳定工作时,复位信号才被撤除,微机电路开始正常工作。

网友BL:
 在上电或复位过程中,控制CPU的复位状态:这段时间内让CPU保持复位状态,而不是一上电或刚复位完毕就工作,防止CPU发出错误的指令、执行错误操作,也可以提高电磁兼容性能。    无论用户使用哪种类型的单片机,总要涉及到单片机复位电路的设计。而单片机复位电路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系统工作的可靠性。许多用户在设计完单片机系统,并在实验室调试成功后,在现场却出现了“死机”、“程序走飞”等现象,这主要是单片机的复位电路设计不可靠引起的。

网友BM:
主要是让时钟指针归零与对其开始运行。等到电源稳定拉高以后、经过一小段延迟时间,RST管脚的电平就开始逐步下降,直到低于判定门限后、单片机解除复位状态、可以开始正常运行程序。 10kΩ电阻用于设置电容的放电电流,结合电容值共同决定这个延迟的时间。

网友BN:
复位就是让单片机从头运行

网友BO:
重置,单片机

网友BP:
在上电过程中令单片机保持在复位状态、从而避免在上电这个不稳定的过程中执行程序进而产生误动作甚至损坏电路。

网友BQ:
复位重定,防止程序跑飞崩溃

网友BR(2019-02-01):
复位电路是一种用来使电路恢复到 起始状态 的电路设备
像计算器的清零按钮的作用一样,以便回到原始状态,重新进行计算。

网友BS(2019-06-02):
单片机的置位和复位,都是为了把电路初始化到一个确定的状态,一般来说,单片机复位电路作用是把一个例如状态机初始化到空状态,而在单片机内部,复位的时候单片机是把一些寄存器以及存储设备装入厂商预设的一个值。

网友BT:
相当于程序从头开始运行,和刚上电状态一样

网友BU:
初始化堆栈 程序PC指针 中断向量表 寄存器等 由于程序中的数据变量 是放到 RAM中的系统掉电后数据是丢失的  如果上电后不复位会导致 变量值不对 程序PC指针乱跳

网友BV:
让单片机重置,防止崩溃呗

网友BW:
相当于你写程序再次从头开始执行

网友BX:
让系统重新开始,调试时用的多

网友BY:
复位电路一般由电容电阻组成。。分成两类。一个叫上电复位。一个叫按键复位。 复位的原理就是给复位引脚一个大于两个机器周期的高电平。 所以电容的作用是保证上电瞬间的时候充电,属于导通状态,可以将高电平送给复位引脚。 等充完电之后,电容饱和,对于直流相当于断路。这时候复位引脚是低电平。芯片正常工作。

网友BZ:
重新让单片机从程序的最起点运行

网友CA:
让程序从头运行

网友CB:
使电路回到起始状态

网友CC:
复位电路让单片机重置程序,重新开始

网友CD:
就是让单片机复位呀

网友CE:
跟手机卡死了,重启 有点类似

网友CF:
  复位电路的基本功能是:系统上电时提供复位信号,直至系统电源稳定后, 撤销复位信号。为可靠起见,电源稳定后还要经一定的延时才撤销复位信号, 以防电源开关或电源插头分-合过程中引起的抖动而影响复位。图1所示的 RC复位电路可以实现上述基本功能,图3为其输入-输出特性。但解决不了 电源毛刺(A点)和电源缓慢下降(电池电压不足)等问题 而且调整 RC 常数改变延时会令驱动能力变差。左边的电路为高电平复位有效 右边为低电平Sm为手动复位开关 Ch可避免高频谐波对电路的干扰

网友CG(2020-07-30):
引用 网友K:
可有数百个原因,只举其中的一例:
对于51单片来说,在什么地方取指令,取决于PC指针,PC决定程序运行在什 ...

不是高电平复位吗?

网友CH:
复位电路就是为了从头开始跑一遍程序,和电脑的重启是一个意思。

网友CI:
其实主要作用就是针对单片机程序跑飞,让单片机回到初始状态,重新执行程序,就像电脑死机重启一样。当然一上电就会复位只要是为了清除之前的内容,使得本次程序从0000H开始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