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TC89C52控制舵机SG90 求帮助

楼主(2018-04-11):
我想制作一个双向旋转的云台,需要使用单片机STC89C52按键驱动两个SG90实现平面和垂直面的舵机旋转控制。

网友A:
stc12C5A的自带两路PWM接口可以配置寄存器

网友B(2019-07-21):
我们需要使用单片机产生周期为20ms,高电平t等于0.5ms-2.5ms之间的这样一个方波。定时器+中断产生这样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