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读取LIS3DH加速度传感器数据并LCD12864显示的源码

楼主(2018-04-11):
51单片机读取加速度传感器LIS3DH数据并显示在LCD12864上面
#include"reg51.h"
#include"12864.h"
#include "lis3dh_driver.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stdar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16 a=1000;

  void lis3dhinit(void)
{
unsigned char  response=0;
response = LIS3DH_SetODR(LIS3DH_ODR_100Hz);
//printf("设置 ODR:%d\r\n",response);
response = LIS3DH_SetMode(LIS3DH_NORMAL);
//printf("设置 MODE:%d\r\n",response);
response = LIS3DH_SetFullScale(LIS3DH_FULLSCALE_2);
//printf("设置 SCALE:%d\r\n",response);
response = LIS3DH_SetAxis(LIS3DH_X_ENABLE | LIS3DH_Y_ENABLE | LIS3DH_Z_ENABLE);
//printf("设置 ENABLE:%d\r\n",response);
}

void main()
{
   AxesRaw_t ddata;

   Lcd_Init();

   //Show_number(0x80,a);

        delay(1000);                 //上电,等待稳定
   lis3dhinit();

  while(1)
  {
          LIS3DH_GetAccAxesRaw(&ddata);   // 读取函数在原来的库函数上做了稍微调整

        delay(60000);
        delay(60000);
        delay(60000);
        delay(60000);
        delay(60000);
        delay(60000);
        delay(60000);
        delay(60000);
        Show_number(0x80,ddata.AXIS_X);
        Show_number(0x90,ddata.AXIS_Y);
        Show_number(0x88,ddata.AXIS_Z);

           //Show_number(0x98,a);
  }

}

……………………

网友A(2018-11-19):
请问data.AXIS_X是不是最后的x轴加速度值,为什么我用串口输出这个值一直是0

网友A:
SPISendByte(0x80|Reg);
寄存器地址什么还要或一个0x80才有数据啊

网友B(2019-05-24):
我显示这个值也是0,不知道咋处理

网友C(2022-04-06):
下载一个试试,刚下的别人的都是STM官方驱动,程序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