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小车的制作求指教,有酬谢

楼主(2018-04-12):
智能小车的主板如何连线,做智能小车需要哪些知识,求推荐干货挺急的,有酬谢。

网友A:
不知你怎么定义智能小车,简单点说 可以蓝牙或无线遥控,加入超声波避障。复杂点说可以看看飞思卡尔智能车比赛的题目,你也可以加入激光传感器 实时构建地图,实现自主导航。但是首先你要能把电机给驱动器起来。

网友B:
是红外避障而已吗?,还说添加了超声波避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