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获取的温度一直是0.1 求帮助

楼主(2018-04-12):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串口输出一直是0.1,

网友A: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最好将程序PO上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B:
可以上传一下程序或者原理图,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我这有个ds18b20的proteus工程,你可以先看下,然后再改.

ds18b20 proteus.rar

网友D:
要不串口问题,要不采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