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输出后加电容,再连到单片机引脚,测频率,为什么没有

楼主(2018-04-12):
信号发生器输出后接电容,再连接到单片机引脚,测频率,怎么没有啊,不要电容就能测,另外图片信号发生器左上方的uni,bi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电的基本知识不懂。

电容就是滤波的,将脉动的变成直流。

网友B:
单片机I/O口只可以处理TTL电平,加电容后破坏了脉冲波形,影响信号传输。仿真软件都是按理想元件特性处理信号,也许在实际电路中再加一个电阻到地形成充放电回路能勉强可以测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I/O口只可以处理TTL电平,加电容后破坏了脉冲波形,影响信号传输。仿真软件都是按理想元件特性处理信 ...

加电容就不是ttl电平吗,加电容不是只把直流电去掉吗?而信号是交流电,所以我觉得没影响啊,而且加电容经过555也可以啊

网友C:
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D:
做一下电路的负载分析,电容对于交变信号来说也是负载,有对应的频率适用的容量问题,过大过小都不合适;同时单片机采集时的等效阻抗,有个匹配的问题;还有单片机采集有边沿选择,电容和等效阻抗对信号的变形作用也要考虑进去,例如大多时候,这样一个电容会使方波变成斜波。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电容右端信号,针对性解决问题,例如改变电容量或者直接换成一颗电阻,需要隔离的话也可以换成光耦。

网友E:
单片机采集有边沿选择,电容和等效阻抗对信号的变形作用也要考虑进去,单片机I/O口只可以处理TTL电平,加电容后破坏了脉冲波形,影响信号传输,需要隔离的话也可以换成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