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与esp8266连接,实现手机点亮/熄灭小灯泡

楼主(2018-04-12):
网上找的程序都不对,我也不知道咋做了,请大神帮忙。
板子就是某宝上买的最小开发板KR-51,然后插上ESP8266。通过手机连接ESP826,然后实现开发板上小灯泡的亮灭控制,求大神顺手写一个程序吧,真的不想再做这个毕设了

楼主:
http://www.51hei.com/bbs/dpj-100127-1.html这个帖子上的程序已经试过了,有问题啊,我把程序下载进去,wifi模块没反应,手机搜不到。开着串口通讯助手的时候,输出在电脑上的文字都没问题,不知道咋办了

楼主:
代码复制并修改自http://www.51hei.com/bbs/dpj-112756-1.html 我只能看懂这个。。。所以就拿来用了。如果原帖子大佬觉得我侵权了,可以联系我,我的邮箱是chaselbaymax@qq.com不接受任何提问,我不是相关专业的,只是毕设练手,很大可能你问的问题我也不会。

前前后后浪费一周的时间,都他喵的快哭了,我就想做个项目练练编程,结果全他喵的是电路电路电路。。。
分享一下,免得大家也和我一样无助
亮灭小灯泡这个会了的话,再做其他的信息传送啥的都没问题了。
----------------------
程序使用说明
    源程序打包下载附件
在运行单片机之前,手机部分先搞定:
1.开启热点,然后设好热点名密码。要和程序里面的一样,这里我的热点是ChaselPhone,密码8个8
2.下载一个APP,叫有人网络助手(应用商店都有),然后打开后如图一,在配置那里点开,设置好端口号1100然后点激活,就像第二幅图那样。这里的IP信息需要记住,你程序里面第86行Uart_Send_String("AT+CIPSTART=\"TCP\",\"192.168.43.1\",1100\r\n");要与之匹配。懂?

手机部分搞定之后,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上
连好esp8266就可以了,RST单片机,会看到ESP8266芯片蓝色的光在跳,蓝灯每跳一次,说明给esp8266发了一次指令。当不跳的时候,再看手机端口上,已经连上了这个芯片。手机上的APP会有显示有一个IP连上来了。
程序没问题的话,你在手机下面的黑框里输入k(注意小写),P1^0灯亮暗发生反转

---------------------
分享一下我的过程,让大家借鉴一下。

首先,我用USB转TTL的东西直接和ESP8266连起来,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助手练习了一下wifi芯片的使用,大体上,会用ESP8266创建一个wifi让手机连,或者能够让esp8266连上手机的热点,这种程度就够了。

然后,敲黑板。。(重点)
把附件带的hex程序写到单片机里面,注意,调整好单片机的短接线,我买的KR-51最小开发板,调的是J10,从USB往单片机写程序的时候,J10接线帽接1,3和2,4,这时不能插wifi模块,否则程序写不进去。程序写完以后,J10接3,5和4,6,接上以后再插wifi模块。这个过程我自己琢磨了一下午,作为一个电路图只能看懂电阻的小白,我的内心毫无波动,甚至还想抽根烟。。。

在调试阶段,还有一个小窍门,如果你USB转TTL这里没问题,但是ESP8266接到单片机上就没反应,可以用杜邦线先在串口上调试好,然后保持电源连接的状态,把TXD,RXD连到单片机上,这样你的ESP8266就不用初始化了,直接可以调了,这么说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网友A(2019-01-20):
8266内部开发控制LED我会

网友B:
分析了一下附件里的代码,本身并不复杂。单片机启动后,先初始化串口,而后向esp8266发送一些AT指令,然后就一直通过串口中断来处理接收到的'k'字符,以控制LED灯的亮灭。
可能难点还是在于调试环境的搭建上。

网友C:
这个模块很简单的,开发得耐得住性子。usb串口模块去查问题。接受到什么做出什么动作。

网友D:
我曾经花60元买过一套代码,功能几乎一样,挺好用的,又有技术支持,个人之见,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E(2019-03-11):
楼主这个程序kevil软件先烧到单片机里,然后单片机链接ESP8266,RXD连TXD,TXD连RXD,VCC连5V,GND连GND,然后按单片机的开关按钮给ATK网络调试助手发了一串指令,就可以用手机控制灯的情况了吗,具体详细的步骤求告知

网友F(2020-02-28):
这个简单啊,哪个需要的话,可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