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h头文件下载 不带字库12864液晶显示及proteus仿真源程序

楼主(2018-04-12):
51单片机驱动的不带字库的lcd12864液晶屏显示及其proteus仿真图如下:

单片机驱动12864液晶的头文件LCD12864.H源程序如下(附件里面有调用方法 很简单):
//===========LCD12864.H===============
#ifndef _LCD12864_H__
#define _LCD12864_H__

/*********************************************************************************************/
#include <reg52.h>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string.h> //用于指针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
//接口定义
//
/*********************************************************************************************/
#define LCD12864_DATABUS P1                                         // 定义LCD12864的数据总线
sbit LCD12864_RS = P2^6;                                                 // 定义LCD12864的RS控制线
sbit LCD12864_RW = P2^7;                                                 // 定义LCD12864的RW控制线
sbit LCD12864_E  = P3^0;                                                 // 定义LCD12864的E控制线
sbit LCD12864_CS1 = P3^1;                                         // 定义LCD12864的CS1控制线
sbit LCD12864_CS2 = P3^2;                                         // 定义LCD12864的CS2控制线
//sbit LCD12864_RESET = P2 ^ 5;                                         // 定义LCD12864的RESET控制线
//sbit LCD12864_LEDK = P2 ^ 0;                                         // 定义LCD12864的LEDK(BLK)控制线
/*********************************************************************************************
//数据定义
//定义LCD12864的命令字
/*********************************************************************************************/
#define LCD12864_DISP_ON          0x3F // 打开LCD12864显示
#define LCD12864_DISP_OFF         0x3E // 关闭LCD12864显示
#define LCD12864_START_ROW         0xC0 // 显示起始行,可以用LCD12864_START_ROW+x设置起始行。(x<64)
#define LCD12864_PAGE_ADDR         0xB8 // 页起始地址,可以用LCD12864_PAGE_ADDR+x设置当前页。(x<8)
#define LCD12864_COL_ADDR          0x40 // 列起始地址,可以用LCD12864_COL_ADDR+x设置当前列。(x<64)
//在BUSY和REST状态时,除读状态指令外,其他指令均不对LCD12864产生作用。
//在对LCD12864操作之前要查询BUSY状态,以确定是否可以对LCD12864进行操作。
#define LCD12864_STATUS_BUSY 0x80                 // LCD12864忙状态屏蔽码
#define LCD12864_STATUS_DISP_OFF 0x20   // LCD12864显示关闭状态屏蔽码
#define LCD12864_STATUS_REST 0x10                 // LCD12864复位状态屏蔽码

void LCD12864_WriteCMD(uchar LCD_com);
void LCD12864_WriteData(unsigned char LCD12864_data);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字符/图像定义库
/*********************************************************************************************/
/*-- 文字: 欢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55,0xaa,0x55,0xaa,0x55,0xaa,0x55,0xaa,0x55,0x55,0xaa,0xaa,0x55,0x55,0xaa,0xa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55,0xaa,0x55,0xaa,0x55,0xaa,0x55,0xaa,
//0x00,0x00,0x00,0x00,0x11,0x11,0x11,0x1F,0x22,0x22,0x22,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F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0x00,
/* 纵向取模,字节倒序 */
unsigned char code zheng[]={
0x00,0x80,0xA0,0xA4,0xA8,0xF0,0x54,0x52,0x00,0xF0,0x08,0x68,0x98,0x08,0x00,0x00,
0x00,0x00,0x10,0x08,0x06,0x01,0x02,0x04,0x00,0x7F,0x00,0x02,0x04,0x07,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zhou[]={
0x00,0x00,0xE0,0x00,0xFC,0x00,0xE0,0x00,0xFC,0x20,0xC0,0x00,0xFE,0x00,0x00,0x00,
0x00,0x21,0x10,0x0C,0x03,0x00,0x00,0x00,0x0F,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jin[]={
0x00,0x80,0x40,0x20,0x90,0x8C,0xC3,0x44,0x48,0x10,0x20,0x60,0x40,0x40,0x40,0x00,
0x01,0x00,0x20,0x24,0x2A,0x22,0x3F,0x11,0x19,0x15,0x10,0x1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te[]={
0x80,0x60,0x58,0x20,0xFE,0xA0,0x40,0x50,0x50,0x7F,0xE8,0xA8,0xA0,0xA0,0x20,0x00,
0x04,0x04,0x02,0x01,0x3F,0x00,0x01,0x05,0x09,0x21,0x7F,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lai[]={
0x00,0x08,0x08,0x48,0xAE,0x24,0xF4,0x14,0x9C,0x57,0x04,0x04,0x04,0x00,0x00,0x00,
0x00,0x20,0x22,0x12,0x0A,0x05,0x7F,0x03,0x05,0x09,0x19,0x11,0x10,0x1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dian[]={
0x00,0x00,0xF0,0x10,0x90,0x90,0xFF,0x48,0x08,0x08,0xF8,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3,0x02,0x02,0x1F,0x21,0x21,0x21,0x20,0x20,0x20,0x1C,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zi[]={
0x00,0x40,0x40,0x40,0x44,0x44,0x44,0x72,0xCA,0x26,0x22,0x20,0x20,0x2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10,0x20,0x1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you[]={
0x00,0x08,0x08,0x88,0x48,0xF8,0x4C,0x4B,0x28,0x24,0xE4,0x04,0x04,0x04,0x00,0x00,
0x04,0x02,0x01,0x00,0x00,0x7F,0x05,0x05,0x25,0x40,0x3F,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xian[]={
0x00,0xF8,0x04,0xB4,0xCC,0x00,0xFC,0xD4,0x54,0x42,0x3E,0x80,0x00,0x00,0x00,0x00,
0x00,0x3F,0x00,0x00,0x00,0x00,0x3F,0x10,0x09,0x02,0x05,0x0C,0x08,0x08,0x08,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gong[]={
0x00,0x00,0x80,0x60,0x18,0x00,0x82,0x02,0x0C,0x10,0x20,0x40,0xC0,0x80,0x80,0x00,
0x02,0x01,0x00,0x18,0x14,0x12,0x11,0x08,0x0A,0x0C,0x18,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si[]={
0x00,0x00,0x80,0xA0,0xA4,0x94,0x54,0xD2,0x02,0x02,0x02,0xFE,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3,0x04,0x04,0x04,0x02,0x03,0x00,0x10,0x20,0x1F,0x00,0x00,0x00,0x00,
};
/********************************************************************************************
//软件延时 Delay()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char i;
        while(--count != 0)
           {
                  for(i = 0; i < 125; i++); // ";" 表示空语句,CPU空转。
           } // i 从0加到125,在12M晶体下CPU大概耗时1毫秒
}
/*********************************************************************************************
//LCD12864测忙函数 LCD12864_TestBusy()
**********************************************************************************************/
//void LCD12864_TestBusy(void)
//{
//        LCD12864_RW = 1;
//        LCD12864_RS = 0;
//        LCD12864_E  = 0;                        //???????????????
//        //Delay(1);
//        LCD12864_E  = 1;
//        while(LCD12864_DATABUS & LCD12864_STATUS_BUSY);
//}
/*********************************************************************************************
//写指令到LCD12864 LCD12864_WriteCMD()
**********************************************************************************************/
void LCD12864_WriteCMD(uchar LCD_com)
{
        //LCD12864_TestBusy();
        LCD12864_RW = 0;
        LCD12864_RS = 0;
        LCD12864_DATABUS = LCD_com;
        LCD12864_E = 0;
        LCD12864_E = 1;
        //Delay(1);
        LCD12864_E = 0;
        //LCD12864_TestBusy();
}
/*********************************************************************************************
//写数据到LCD12864 LCD12864_WriteData()
**********************************************************************************************/
void LCD12864_WriteData(unsigned char LCD12864_data)
{
        LCD12864_RW = 0;
        LCD12864_RS = 1;
        LCD12864_DATABUS = LCD12864_data;
        LCD12864_E = 0;
        LCD12864_E = 1;
        //Delay(1);
        LCD12864_E = 0;
        //LCD12864_TestBusy();
}
/********************************************************************************************
//从LCD12864读数据 LCD12864_ReadData()
*********************************************************************************************/
//unsigned char LCD12864_ReadData(void)
//{
//        unsigned char LCD12864_data;
//        LCD12864_E = 0;
//        LCD12864_RW = 1; LCD12864_RS = 1;
//        LCD12864_E = 1;
//        LCD12864_data = LCD12864_DATABUS; //送入8位数据
//        LCD12864_TestBusy(); //读LCM忙
//        return LCD12864_data;
//}
/********************************************************************************************
//向LCD12864指定点写一字节数据 LCD12864_Write1Byte_X_Y()
//x(0-127) y(0-63)为坐标值 LCD12864_data 为所要写的数据
/********************************************************************************************/
//void LCD12864_Write1Byte_X_Y( uchar x,uchar y,uchar LCD12864_data)
//{
//        x = x&0x7f;
//        y = y&0x3f; //参数过滤
//        LCD12864_CS1 = 1;
//        LCD12864_CS2 = 1; //不选中左半屏及右半屏
//        if(x<64)
//          {
//           LCD12864_CS1 = 0; // 选中左半屏
//          }
//        else
//          {
//                LCD12864_CS2 = 0; // 选中右半屏
//                x = x-64;
//           }
//        LCD12864_WriteCMD(LCD12864_COL_ADDR+x); // 设置当前列地址,即x坐标
//        LCD12864_WriteCMD(LCD12864_PAGE_ADDR+y); // 设置当前页地址,即y坐标
//        LCD12864_WriteData(LCD12864_data);       // 向LCD12864写数据
//}
/********************************************************************************************
//从LCD12864指定点读取一字数据 LCD12864_Read1Byte_X_Y()
/********************************************************************************************/
//unsigned char LCD12864_Read1Byte_X_Y( uchar x,uchar y)
//{
//        uchar LCD12864_data;
//        x = x&0x7f;
//        y = y&0x3f; //参数过滤
//        LCD12864_CS1 = 1; LCD12864_CS2 = 1; //不选中左半屏及右半屏
//        if(x<64)
//          { // 判断选择左、右半屏
//                LCD12864_CS1 = 0; // 选中左半屏
//          }
//        else
//          {
//                LCD12864_CS2 = 0; // 选中右半屏
//                x = x-64;
//          }
//        LCD12864_WriteCMD(LCD12864_COL_ADDR+x); // 设置当前列地址,即x坐标
//        LCD12864_WriteCMD(LCD12864_PAGE_ADDR+y); // 设置当前页地址,即y坐标
//        LCD12864_data = LCD12864_ReadData(); // 向LCD12864写数据
//        return LCD12864_data;
//}
/********************************************************************************************
//向LCD12864填充数据 LCD12864_Fill_Screen()
//设置涮屏速度(为1不涮屏,默认为60)        //欲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12864_Fill_Screen( uchar refresh_rate,uchar LCD_Data)
{
unsigned char x,y;
LCD12864_CS1 = 0;                                                                       // 选中左半屏
LCD12864_CS2 = 0;                                                                        // 选中右半屏
LCD12864_WriteCMD(LCD12864_START_ROW+0);                       // 显示起始行设置为0
for(x=0;x<8;x++)
  {
        Delay(refresh_rate);                                                       // 刷屏速度延时
        LCD12864_WriteCMD(LCD12864_PAGE_ADDR+x); // 设置页地址
        LCD12864_WriteCMD(LCD12864_COL_ADDR);    // 设置列地址
        for(y=0;y<128;y++)                                                   //64
          {LCD12864_WriteData( LCD_Data );}
   }
LCD12864_CS1 = 1;                                                                    // 不选中左半屏
LCD12864_CS2 = 1;                                                                    // 不选中右半屏
}
/********************************************************************************************
//LCD12864清屏 LCD12864_Clear_Screen()
*********************************************************************************************/
void LCD12864_Clear_Screen(void)
{
        LCD12864_Fill_Screen(20,0x00);                                    //写入0到每个显示区
}
/********************************************************************************************
//LCD12864黑屏 LCD12864_Clear_black()
*********************************************************************************************/
//void LCD12864_Clear_black(void)
//{
//        LCD12864_Fill_Screen(60,0xff);                                    //可写入其它数值以填满LCD屏
//}
/********************************************************************************************
//显示128*64图片 LCD12864_Disp_Bitmap_12864()
*********************************************************************************************/
//void LCD12864_Disp_Bitmap_12864( uchar t,uchar code *bitmap_12864)
//{ //128*64点阵图像所在数组表
//unsigned char j,k;
//for(k=0;k<8;k++)
//  { //设置8页的显示
//        Delay(t);
//        LCD12864_CS1 = 0;
//        LCD12864_CS2 = 1; //半屏选中
//        LCD12864_WriteCMD(LCD12864_PAGE_ADDR+k); //选中页
//        LCD12864_WriteCMD(LCD12864_COL_ADDR+0); //选中列
//        for(j=0;j<64;j++)                         //64
//          {
//                LCD12864_WriteData(bitmap_12864[k*128+j]); //开始写入数据
//      }
//        LCD12864_CS1 = 0;
//        LCD12864_CS2 = 0;
//        LCD12864_WriteCMD(LCD12864_PAGE_ADDR+k);
//        LCD12864_WriteCMD(LCD12864_COL_ADDR+0);
//        for(j=64;j<128;j++)
//           {
//                LCD12864_WriteData(bitmap_12864[k*128+j]);
//       }
//    }
//}
/********************************************************************************************
//在LCD12864的指定点显示16*16点阵汉字 LCD12864_Disp_Chinese_16_16()
//设置书写速度(为1直接显示,默认为12)//输入8:8*16字符,16:16*16字符
//LCD12864的页地址(0~7)//LCD12864的列地址(0~128)注意:右半屏起始是64  huan
*********************************************************************************************/
void LCD12864_Disp16(uchar b,uchar LCD12864_page,uchar LCD12864_col,uchar code *Chardata)
{ //16*16点阵汉字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
        unsigned char j=0,i=0;
        if(LCD12864_col < 64 )
          {
                LCD12864_CS1 = 0;
                LCD12864_CS2 = 1; //判断屏幕使能
           }
        else
           {
                LCD12864_CS1 = 1;
                LCD12864_CS2 = 0;
                LCD12864_col = LCD12864_col - 64;
           }
        for(j=0;j<2;j++)
          {
                LCD12864_WriteCMD(LCD12864_PAGE_ADDR+LCD12864_page+j);
                LCD12864_WriteCMD(LCD12864_COL_ADDR+LCD12864_col);
                for(i=0;i<b;i++)
                  {
                        LCD12864_WriteData(Chardata[b*j+i]);
                        Delay(10);
                   }
           }
}

/********************************************************************************************
//LCD12864初始化 LCD12864_Init()
//
*********************************************************************************************/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LCD12864_RESET = 0; //复位
        //Delay(300);
……………………

网友A(2018-05-18):
请问一下调用方法在哪呢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