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帮忙看下步进电机单片机程序,不转 谢谢!

楼主(2018-04-12):
想通过上位机控制p1口的两个步进电机,但是电机就是转不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8ÅÄ-----
uchar code zz[]={0x55,0x11,0x99,0x88,0xaa,0x22,0x66,0x44};   //Õýת
uchar code fz[]={0x44,0x66,0x22,0xa,0x88,0x99,0x11,0x55};   //·´×ª
uchar state=0;
uint Time=60;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0';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t;
while(ms--)
  for(t=0;t<120;t++);
}
void motor_zz()
{
uint j;
for(j=0;j<8;j++)
{
  P1=zz[j];
  delay(Time);
}
}
void motor_fz()
{
uint j;
for(j=0;j<8;j++)
{
  P1=fz[j];
  delay(Time);
}
}
void main()
{
UsartConfiguration();
while(1)
{
  while(state==0)
  {
   if(receiveData=='z')
   {
    state=1;
    receiveData='0';
    break;
   }
   if(receiveData=='f')
   {
    state=2;
    receiveData='0';
    break;
   }

   P1=0x11;
  }

  while(state==1)
  {
   if(receiveData=='t')
   {
    state=0;
    receiveData='0';
    break;
   }
   if(receiveData=='z')
   {
    state=1;
    receiveData='0';
    break;
   }
   if(receiveData=='f')
   {
    state=2;
    receiveData='0';
    break;
   }
   if(receiveData=='+')
   {
    Time=Time-5;
    if(Time<20)
    Time=20;
   }
   if(receiveData=='-')
   {
    Time=Time+5;
    if(Time>100)
    Time=100;
   }
   motor_zz();
  }
  while(state==2)
  {
   if(receiveData=='t')
   {
    state=0;
    receiveData='0';
    break;
   }
   if(receiveData=='z')
   {
    state=1;
    receiveData='0';
    break;
   }
   if(receiveData=='f')
   {
    state=2;
    receiveData='0';
    break;
   }
   if(receiveData=='+')
   {
    Time=Time-5;
    if(Time<20)
    Time=20;
   }
   if(receiveData=='-')
   {
    Time=Time+5;
    if(Time>100)
    Time=100;
   }
   motor_fz();
  }
}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TMOD=0X21;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ES=1;
EA=1;
TR1=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receiveData=SBUF;
RI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