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解HC-05蓝牙模块使用调试方法步骤

楼主(2018-04-12):
HC-05模块进入AT指令有两种方法:
1:在模块上电之前(也可以同时),把KEY脚设置为高电平(或接 VCC),然后再对模块上电。此时 LED慢闪(2S 一次),模块进入AT 状态,波特率固定为38400.
2:在模块上电的时候,把KEY 脚设置为低电平(或接GND),此时 LED 快闪(1S 两次),然后再把KEY 脚设置为高电平(或接VCC),模块也会进入AT 指令,但是 LED 依旧快闪,此时波特率为默认波特率 9600.
下边演示的是第二种进入AT模式的方法:
1、模块上电
2、右击“我的电脑”,在“设备管理器中”中找到相应的“端口”,我演示用的端口是com13。如图:

注:发AT需回车换行。在指令后加\r\n(回车换行)或加enter键换行。
模块在通讯的状态时,可以通过34脚(key)置高电平切换到AT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