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51单片机实现对步进电机的控制源码

楼主(2018-04-12):
此程序详细的讲述了如何应用51单片机实现对步进电机的控制

#include<reg51.h>
#define NUM 9
#define SMG P0
#define KEY P1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A0=P2^2;              //使用LED数码管显示
sbit A1=P2^3;
sbit A2=P2^4;
sbit AX=P3^2;           //绿线A相输入定义,中断0口的第一个功能
sbit BX=P3^3;
int x,y;
u8  KeyValue;

u16 T0_NUM;
u16 Zs,JS,b;
u16 Bz;
u8 list[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8 dis[4];

sbit FX=P2^7;     // 方向
sbit SN=P2^0;     // 使能
sbit MC=P2^1;     // 脉冲

u8 StarOrStop;     // 启停
u8 Direct= 0;    // 正反

u8 SpeedList[10] = {13,12,10,8,6,4,2,1};
u8 Speed = 0;

void delay(u16 time)
{
    while(time--);
}

void SMGdisPro()
{
    dis[0]=list[Zs/1000];
    dis[1]=list[Zs%1000/100];
    dis[2]=list[Zs%1000%100/10];
    dis[3]=list[Zs/10];
}

void SMGdisplay()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
            case(0):
                A2=0;A1=0;A0=0;
                break;
            case(1):
                A2=0;A1=0;A0=1;
                break;
            case(2):
              A2=0;A1=1;A0=0;
                break;
                        case(3):
                          A2=0;A1=1;A0=1;
                break;

        }
        SMG=dis[3-i];
        delay(50);
        SMG=0x00;
    }
}

void PID()
{
    if(Zs<300)
        Speed++;
    else if(Zs>300)
        Speed--;
}

void KeyFind()              //矩阵键盘扫描
{
    KEY=0x0f;
    if(KEY!=0x0f)
    {
                delay(2);         //消抖
                if(KEY!=0x0f)
                {
                        //测试列
                        KEY=0X0f;
                        switch(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KEY=0Xf0;
                        switch(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switch(KeyValue)
            {
                    case(0):
                        {
                          StarOrStop=StarOrStop^1;    //启动与停止
                                SN= !SN;

                               break;
                        }

                case(1):
                                {
                                            Direct=Direct^1;            //不同为1,相同为0
                        FX= !FX;
                            break;
                                    }

                case(2):
                                {
                                        Speed++;
                        if(Speed>NUM)
                                Speed=NUM;
                            break;
                                }
                case(3):
                                {Speed--;
                        if(Speed< 0)
                                Speed= 0;

                            break;
                                }
                case(4):
                        {
                            Bz=1;
                            break;
                        }
                case(5):
                        {
                            Bz=0;
                            break;
                        }
                case(6):
                                {
                                        b=1;
                                }

                default:
                    break;
            }
            KEY=0Xf0;
            while(KEY!=0xf0);

            }
    }
}
void T0_Init()
{
        TMOD = 0x01;
        TH0 = (65535-100)/256;  //定时1ms
        TL0 = (65535-100)%256;
        EA = 1;       //中断总开关
        ET0 = 1;     //允许定时器中断0
        TR0 = 1;    //打开定时器中断0

}

void zhuansu1()        //外部中断1初始化
{
    IT1=1;
    EX1=1;
    EA=1;
}

void main()
{
        T0_Init();             // 定时器0 初始化
        zhuansu1();
        SN= 0;     //驱动接口使能
        FX = 0;     //初始化为正转
        while(1)
        {    KeyFind();              //检测按键
SMGdisPro();
SMGdisplay();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R0 = 0;
        TH0 = (65535-100)/256;
        TL0 = (65535-100)%256;
                T0_NUM++;
        if(T0_NUM>=SpeedList[Speed])        // 增加按键Speed++   减小按键Speed--
        {
                T0_NUM=0;
                MC=!MC;               //   输出脉冲
        }
                i++;
            if(i==1000)
            {
                    u8 m=0;
                    i=0;
                      if(Bz==1)
                            {
                                    Speed=5;
                            }

        Zs=JS*3;
        JS=0;
        i=0;

        if(Bz)
            PID();
       }
                   if(b==1)
                         {
                                b=0;
……………………

网友A(2019-03-23):
有没有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