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数码管驱动问题 最后一位端口是灰色

楼主(2018-04-12):
如图(图在二楼),驱动中,数码管最后一位端口是灰色,但在另一侧3.0端口是正常显示的,同一条连线两侧电平状态怎么还不一样呢?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
没办法此软件就这样了,它闹情绪还不是因为你非得要她一女侍二夫

网友B:
我看了哈电路是没问题的,应该是你程序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颜色淡表示扫描时间比其它位少!程序有问题。

网友D:
把程序贴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E:
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F:
两边数码管的位选电平可一样呀!

网友G:
没有程序光看电路图看不出来啥的

网友H:
数码管的最后一位6连接的是的单片机的P3.5,P3.5的输出也是0;P3.0连接的是数码管的1,应该是你的程序问题

网友I(2019-01-28):
你的代码一直没给P3^5上电,他如何能点亮最后一个数码管。还有这个电路加一个74HC573起什么作用?还不如直接接到P0口上,没的还要整一个使能信号来控制74HC573,代码也变得麻烦了起来。刚学时要先简后繁

网友J:
把菜端上来,大家是要看菜吃饭的,你的代码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一看就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