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代码清单初学者必备的好东西

楼主(2018-04-12):
c代码清单
学习参考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请在下方评分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eepom52.h"

sbit beep = P2^5;   //蜂鸣器IO口定义
uchar a_a;

bit flag_300ms ;
bit flag_50ms ;

//  按键的IO变量的定义
uchar key_can;           //按键值的变量
uchar zd_break_en,zd_break_value;   //自动退出设置界面
uchar menu_shudu = 20;  //用来控制连加的速度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uint t_high = 30,t_low = 10;    //温度报警参数
uint s_high = 30,s_low = 10;   //湿度报警参数
uchar flag_w_bj_en,flag_s_bj_en;

bit flag_lj_en;             //按键连加使能
bit flag_lj_3_en;  //按键连3次连加后使能 加的数就越大了
uchar key_time,flag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bit key_500ms ;
uchar flag_clock;     //温度报警变量
uchar flag_fuzi;        //用做菜单内的初始化的

bit flag_key_b_en,flag_key_set_en;   //按键蜂鸣器使能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 void delay_1ms(uint q)
// {
//    uint i,j;
//    for(i=0;i<q;i++)
//           for(j=0;j<120;j++);
// }

//sbit dht11=P2^4;
uchar table_dht11[5]={1,2,3,4,5};

/******************把设置温度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om中******************/
void write_eepom_wendu()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t_high);
       byte_write(0x2002, t_low);
       byte_write(0x2055, a_a);
}

/******************把设置温度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om中******************/
void write_eepom_shidu()
{
       SectorErase(0x2200);
       byte_write(0x2200, s_high);
       byte_write(0x2202, s_low);
       byte_write(0x2255, a_a);
}

/******************把设置按键声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om中******************/
void write_eepom_key()
{
       SectorErase(0x2400);
       byte_write(0x2400, flag_key_set_en);
       byte_write(0x2455,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om12()
{
       t_high = byte_read(0x2000);
       t_low  = byte_read(0x2002);
       s_high = byte_read(0x2200);
       s_low  = byte_read(0x2202);
       flag_key_set_en  = byte_read(0x2400);
       a_a    = byte_read(0x2255);
}

/**************开机自检eep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om()
{
       read_eepom12();        //先读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OM
       {
              t_high = 30,t_low = 10;
              s_high = 60,s_low = 10;
              a_a = 1;
              write_eepom_wendu();
              write_eepom_shidu();
       }
}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menu.h"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处理函数********************/
void key()
{
       static uchar key_new = 0,key_old = 0,key_value = 0;
       P2 |= 0x0f;
       if(key_new == 0)
       {                                           //按键松开的时候做松手检测
              if((P2 & 0x0f) == 0x0f)
                     key_value ++;
              else
                     key_value = 0;
              if(key_value >= 5)
              {
                     key_value = 0;
                     key_new = 1;
                     flag_lj_en = 0;            //关闭连加使能
                     flag_lj_3_en = 0; //关闭3秒后使能
                     flag_value = 0;           //清零
                     key_time = 0;
              }
       }
       else
       {
              if((P2 & 0x0f) != 0x0f)
                     key_value ++;  //按键按下的时候
              else
                     key_value = 0;
              if(key_value >= 5)
              {
                     key_value = 0;
                     key_new = 0;
                     flag_lj_en = 1;     //连加使能
                     zd_break_en = 1; //自动退出设置界使能
                     zd_break_value = 0; //自动退出设置界变量清零
                     flag_key_b_en = 1;   //按键蜂鸣器使能
              }
       }
       key_can = 20;
       if(key_500ms == 1)   //连加
       {
              key_500ms = 0;
              key_new = 0;
              key_old = 1;
              zd_break_value = 0;
//            flag_key_b_en = 1;   //按键蜂鸣器使能
       }
       if((key_new == 0) && (key_old == 1))
       {
              switch(P2 & 0x0f)
              {
                     case 0x0e: key_can = 4; break;          //得到k1键值
                     case 0x0d: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0b: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 0x07: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4键值
              }
//            write_sfm2(1,14,key_can);
       }
       key_old = key_new;
}

void dst11()
{
       RH();
       table_dht11[2] = U8T_data_H;
       table_dht11[0] = U8RH_data_H;
}

/***************对应菜单内的处理函数**********************/
void menu_dis()
{
       dst11();          //先读出温湿度的值
       if(menu_1 == 0)     //开始界面显示的内容
       {
              write_sfm2(2,10,table_dht11[0]);   //显示湿度
              write_sfm2(2,4,table_dht11[2]);        //显示温度
       }
       if((menu_1 == 1) && (menu_2 != 0))       //显示的设置温度
       {
              write_sfm2(1,7,table_dht11[2]);    //显示温度
       }
       if((menu_1 == 2) && (menu_2 != 0))       //显示的设置温度
       {
              write_sfm2(1,7,table_dht11[0]);    //显示湿度
       }
       if(((menu_1 > 0) && (menu_1 < 3)) && (menu_2 == 1))//对光标处理,要不然光标不会显示在正确的位置
       {
              write_com(0x80+0x44);  //将光标移动到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else if(((menu_1 > 0) && (menu_1 < 3)) && (menu_2 == 2))
       {
              write_com(0x80+0x4b);  //将光标移动到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static uchar value,value1,value2;
       if((table_dht11[0] <= s_low) || (table_dht11[0] >= s_high))
       {
              value1 ++;           //消除湿度在边界时的干扰
              if(value1 > 10)
                     flag_s_bj_en = 1;            //湿度报警标志位
       }
       else if((table_dht11[0] > (s_low + 1)) || (table_dht11[0] < (s_high - 1)))
       {
              value1 ++;           //消除湿度在边界时的干扰
              if(value1 > 10)
                     flag_s_bj_en = 0;              //温度取消报警时回差1%
       }
       else
              value1 = 0;

       if((table_dht11[2] <= t_low) || (table_dht11[2] >= t_high))
       {
              value2 ++;             //消除温度在边界时的干扰
              if(value2 > 10)
              {
                     flag_w_bj_en = 1;           //温度 报警标志位
              }
       }
       else if((table_dht11[2] > (t_low + 1)) || (table_dht11[2] > (t_high - 1)))
       {
              value2 ++;             //消除温度在边界时的干扰
              if(value2 > 10)
              {
                     flag_w_bj_en = 0;             //温度取消报警时回差1度
              }
       }else
              value2 = 0;
       if(menu_1 == 0)
       {
              value ++;             //用做报警的
              if(value > 5)
                     value = 0;
              if((flag_s_bj_en == 1) && (flag_w_bj_en == 1))
              {
                     if(value < 3)
                            write_string(1,0,"wen shi du arlam");
                     else
                            write_string(1,0,"                ");

              }else if(flag_w_bj_en == 1)
              {
                     if(value < 3)
                            write_string(1,0,"  wendu arlam   ");
                     else
                            write_string(1,0,"                ");
              }else if(flag_s_bj_en == 1)
              {
                     if(value < 3)
                            write_string(1,0,"  shidu arlam    ");
                     else
                            write_string(1,0,"                 ");
              }else
                     write_string(1,0," DHT11 Kz System  ");
       }

       if((flag_s_bj_en == 1) || (flag_w_bj_en == 1))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else
              beep = 1;

}

/****************按键按下蜂鸣器响下**********************/
void key_beep()
{
       static uint value;
       if((flag_key_b_en == 1) && (flag_key_set_en == 1))
       {
              beep = 0;    //打开蜂鸣器
              value ++;
              if(value > 800)
              {
                     value = 0;
                     flag_key_b_en = 0;
                     beep = 1;//关闭蜂鸣器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_eepom();       //读eepom数据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init_menu();    //菜单变量初始化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init_1602_dis_csf(); //lcd1602初始化显示
       dst11();          //先读出温湿度的值
       while(1)
       {
              if(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clock_h_l();   //报警函数
                     menu_dis();     //对应菜单内的处理函数
                     if(zd_break_en == 1) //自动退出设置界面程序
                     {
                            zd_break_value ++;  //每300ms加一次
                            if(zd_break_value > 100)   //30秒后自动退出设置界面
                            {
                                   menu_1_break();                 //第一级菜单退出函数
                                   zd_break_en = 0;
                                   zd_break_value = 0;
                            }
                     }
              }
              key();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设置报警温度
              }
              key_beep();              //按键声函数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flag_50ms = 1;
       value ++;
       if(value % 6 == 0)
       {
              flag_300ms = 1;     //300ms
              value = 0;
       }
       if(flag_lj_en == 1)         //按下按键使能
       {
              key_time ++;
              if(key_time >= menu_shudu) //500ms
              {
                     key_time = 0;
                     key_500ms = 1; //500ms
                     flag_value ++;
                     if(flag_value >= 3)
                     {
                            flag_value = 10;
                            flag_lj_3_en = 1; //3次后1.5秒后连加大些
                     }
              }
       }
}
如果觉得有用请在下方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