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 DC-DC稳压电路设计

楼主(2018-04-12):
下面是LM2596 DC-DC可调稳压电路图  没发现电路图错误呀 为什么自己焊接后  输出电压始终不超过1V  为什么
我输入的电压是7.2V  希望输出电压调节为5V  可是输出电压始终是0.19V左右  郁闷死了 希望大神们给指导指导  到底为啥 都有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4脚断开不要接任何东西,再将4脚接地。试试有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脚断开不要接任何东西,再将4脚接地。试试有无电压。

我试了试 不管是4脚悬空 还是接地 电压都没有变化 还是原来0.19V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呀

网友B(2019-01-28):
这是见到开关电源中画电压反馈取样最离谱的一个。一看就是反馈不起作用,电路保护了。看看下面的图

网友C:
不管是4脚悬空 还是接地 电压都没有变化

网友D:
直接用7805芯片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E:
学习了,非常好的点评

网友F:
降压拓补没错,图纸没错的话,首先怀疑装配,其次是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