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燃气体报警器设计 单片机汇编源码

楼主(2018-04-12):
软件设计源程序
;30H:存放旧浓度地址                  31H:现在浓度值(A/D转换后换算取得的新浓度)
;40H:初始调零值=0                     32H:A/D转换后的值   33H:A/D转换完成(中断完成)标志
;50H:初始预警值=50                 55H:存放BCD转换中的百位数
;56H:存放BCD转换中的十位数           60H:转换完的个位存放地址
;61H:转换完的十位存放地址          62H:转换完的百位存放地址
;63H:存放转换完的压缩BCD码供显示用        R1:BCD转换中存放的百位数(可做百位报警)
;R2:BCD转换中存放十位数>60H R3:当前浓度值保存
;R4:设置改变模式延时时间            R5,R6:延时程序中用到
;SP:堆栈->#70H
;* * * * * * * * * * * * * * * * *
;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器
;                 2008.5.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各引脚用途及系统功能说明
;P1.4     接绿灯,指示正常
;P1.5     接黄灯,指示故障
;P1.6     接红灯,灯光报警
;P1.7     接喇叭,音乐报警
;P2.0     接ADC0809
;P2.2     接调零开关
;P2.3     接继电器,控制排气阀门
;* * * * * * * * * * * * * * * * *
;      主     程     序
;* * * * * * * * * * * * * * * * *
      ORG  00H
      JMP  START         ;主程序入口地址
      ORG  03H
      JMP  INTO          ;外中断INTO入口
      ORG  0BH
      JMP  ITOP        ; 定时器0中断入口
      ORG 0100H
START:   MOVIE,#10000001B          ;INT0中断使能
         MOVIP,#00000001B           ;INT0中断优先
         MOVTCON,#00000000B        ;设置INT0为电平触发
         MOVSCON,#00000000B         ;串行口发送,接收标志位请0
        MOV SP,#60H             ;设堆栈指针
         MOV TMOD,#01H           ;设置T0为方式1
         CALL PT0M0
HERE:    AJMP HERE               ;自身跳转
PT0M0:   MOV TL0,#0CH            ;T0中断服务程序,T0重新置初值
         MOV TH0,#0FEH
         SETB TR0                ;启动T0
         SETB ET0                ;允许T0中断
         SETB EA                 ;CPU开中断
         RET
ITOP:    MOV TL0,#0CH            ;T0中断服务程序,T0置初值
         MOV TH0,0FEH
         CPL P1.0               ;P1.0状态取反
         RETI
         ACALL  LED                   ;调用LED自检子程序
         MOV 33H,#00H               ;设置中断完成标志为0
         MOV DPTR,#0FEFFH            ;ADC0809的端口地址
         MOVX @DPTR,A                 ;使BUS为高阻抗,令ADC0809开始转换
WAIT:MOV A,33H                 ;等待A/D转换完成信号
         JNZ INTOK
         JMP WAIT               ;未完成则跳回等待
INTOK:   MOV A,32H                  ;将最新的浓度值存入累加器中,(若A/D未工作,则A=0)
         JNZ  L1
         MOV A,30H
         JMP L2
L1:      MOV 30H,31H
         MOV A,31H                   ;将新浓度载入累加器
L2:      CALL BCD                    ;调用BCD码调整程序
         CALL DISP                   ;显示当前浓度
         CALL ADZERO                 ;调用零点调整子程序
         CALL ALARM                  ;调用判断报警程序
         CALL BCD
         CALL DISP                   ;调用显示子程序
         CLR A                       ;清除累加器值
         JMP START                   ;返回
          ; 在主程序通过对33H中数值的判断断定A/D是否转换完成
          ; 当33H中为1时,转换完成,程序调用调零、报警、显示模块对输入数据进行处理。
;* * * * * * * * * * * * * * * * *
;          LED自检子程序
;* * * * * * * * * * * * * * * * *
LED:      CLR P1.4             ;绿灯
          CLR P1.5             ;黄灯
          CLR P1.6             ;红灯
          CALL DELAY2s
DELAY2s:   MOV R5,#100
DLY1:      MOV R6,#100
DLY2:      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DLY2
           DJNZ R5,DLY1
           RET
           SETB P1.4
           SETB P1.5
           SETB P2.6
           RET
;* * * * * * * * * * * * * * * * *
;            调零子程序
;      (初始报警值为50)
;* * * * * * * * * * * * * * * * *
ADZERO : CALL DELAY20ms
        JB P2.2,JMP1                 ;判断调零按纽是否按下,没有则跳JMP1
LOOP1:  CALL DELAY20ms
        JNB P2.2,$                   ;消除抖动延时
        MOV A,40H                    ;将调零预设值40H送入
        CLR C                        ;清除进位标志
        SUBB A,#01H                  ;调零值减1
        JNC LOOP2                    ;未借位则跳LOOP2
        MOV A,#05H                   ;有借位则重设调零值为5
LOOP2:  MOV 40H,A                    ;将调零值送回40H保存
        MOV A,R3                     ;将当前浓度值送入A
        JZ XEND
        DEC A                        ;当前浓度值减1(响应调整变化)
XEND1:  MOV 30H,A                    ;送回30H保存
        MOV 31H,A                    ;送回31H保存
        CALL BCD
        CALL DISP
        JMP LOOP1
XEND:   MOV A,#63H
        JMP XEND1
        JMP1: RET
;* * * * * * * * * * * * * * * * *
;  3位串行静态显示子程序
;* * * * * * * * * * * * * * * * *
BCD:    MOV 55H,#00H                 ;存放BCD转换中的百位数
        MOV 56H,#00H                 ;存放BCD转换中的十位数
        CLR C                        ;清楚进位标志为下面的SUBB准备
        MOV R2,#00H                  ;清楚R2
CHAN:   SUBB A,#64H                  ;减100
        JC CHAN1                     ;不能减,转
        INC R1                       ;百位值
        JMP CHAN                     ;循环判断百位
CHAN1:  ADD A,#64H                   ;还原百位数
        CLR C                        ;清楚进位标志为下面的SUBB准备
CHAN2:  SUBB A,#0AH                  ;减10
        JC CHAN3                     ;不够减,跳
        INC R2                       ;够减十位加1
        JMP CHAN2                    ;重复减10
CHAN3:  ADD A,#0AH                   ;还原十位数
        MOV 61H,R2                   ;把十位数放61H
        MOV 60H,A                    ;把个位数放60H
        MOV 62H,R1                   ;把百位数放62H
        RET
DISP:   MOV R7,#03H
        MOV R0,#60H
LED1:  MOV A,@R0
        MOV DPTR,#TABLE
LED2:   MOVC A,@A+DPTR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INC R0
        DJNZ R7,LED1
        RET
DELAY20ms:  MOV R5,#40                   ;设定20毫秒
D1:     MOV R6,#248
        DJNZ R6,$
        DJNZ R5,D1
        RET
;* * * * * * * * * * * * * * * * *
;           报警子程序
;* * * * * * * * * * * * * * * * *
ALARM:  MOV A,30H                    ;将当前浓度值送如累加器
        CLR C                        ;清除进位标志
        SUBB A,50H                   ;与预警值进行判断
        JNC GOOD1                    ;若无借位,则当前浓度值高于或者等于预警值,跳GOOD1报警
        SETB P1.6                  ;关闭声光报警
        SETB P1.7
        CLR P2.3                   ;关闭排气阀门
        SETB P1.5               ;关闭黄色LED
        CLR P1.4                    ;打开绿色LED(显示正常)
        RET
      GOOD1: CLR P1.6                ;打开声光报警(危险报警)
             CLR P1.7
             CLR P2.3                ;打开排气阀门
             SETB P1.5               ;关闭黄色LED
              SETB P1.4             ;关闭绿色LED(显示不正常?
           RET
;* * * * * * * * * * * * * * * * *
;         中断取值子程序
;* * * * * * * * * * * * * * * * *
INTO: PUSH ACC                    ;将累加器值压入堆栈保存
        PUSH PSW                     ;将PSW值压入堆栈保存
        MOVX A,@DPTR                   ;将A/D转换好的值送入累加器
        MOV 32H,A                    ;将A/D读得的值存入32H保存
        CLR C
        SUBB A,51H                   ;判断获得的电压是否小于1V(50)
        JNC OK1
        MOV 32H,#00H                 ;当前A/D转换的电压小于1V,则A/D转换得的示数为00
        JMP EMP1
     OK1: MOV A,32H
     CALL ADJUST                     ;调用ADJUST将其调整为浓度对应的16进制
     CALL ADDD                       ;调用ADDD将其与调零预设值相加,得到调整后的16进制
     MOV 31H,A                       ;将调整后的值送入31H保存
       EMP1: MOVIE,#10000000B       ;关闭INT0中断使能,关闭中断
        POP PSW                      ;至堆栈取回PSW值
        POP ACC                      ;至堆栈取回ACC值
       MOV 33H,#01H                  ;中断完成,设置完成标记33H为1
        RETI
;* * * * * * * * * * * * * * * * *
;    调整相加子程序
;* * * * * * * * * * * * * * * * *
    ADJUST: CLR C
            SUBB A,#32H              ;将A/D转换的值减50再除10乘5可得当前浓度的16进制值
            MOV B,#0AH
            DIV AB
            MOV B,#05H
            MUL AB
            RET
     ADDD:  ADD A,40H
    TABLE:
        DB 0C0H,0F9H,0A4H,0B0H,99H
        DB 92H, 82H, 0F8H,80H, 90H
       END

网友A(2018-07-04):
楼主这个对应的仿真图,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