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8232在AD哪个库里面,我怎么死活找不到

楼主(2018-04-12):
请教一下,ad8232芯片在哪个库里面,我怎么死活找不到,求大佬解答

网友A:
学习找不到要点,如果没有库是不是就死定了呢?如此永远也不能用新的东西了。

网友B:
好多芯片都不在库里的,可以自己对照芯片手册上的封装自己新建PCB库。

网友C:
很多封装是要自己画的

网友D:
自己画,找到官方的数据手册,对照着来,如果不会画,百度AD建库教程,跟着来就会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