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读取io口电平

楼主(2018-04-12):
STM32怎么读取红外避障输入到io口的电平啊,最近在做红外避障小车,新手,不会做,,,

下面是其中一个io口的程序
{ void HWBZ_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使能PE端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HWBZ-->PE1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参数设定初始化GPIOE1

}

网友A:
使用函数GPIO_ReadInputData(GPIOE)可将E口的所有引脚一次读回,也可以使用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1)将改引脚单独读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函数GPIO_ReadInputData(GPIOE)可将E口的所有引脚一次读回,也可以使用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