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01的初步学习方法

楼主(2018-04-12):
Esp8266的接线方法:
说明:模块要正常运行只需要连接八个针脚中的五个就可以了,分别是GND、VCC、UTXD、URXD、CH_PD,将针脚分别连接到USB转TTL模块,UTXD接RXD,URXD接TXD,CH_PD与VCC之间串联一个电阻(其实串不串电阻都可以,我就是直接连接的),连接完毕后如下图所示
线路连接好后,接到电脑上,这时无线模块的蓝色灯会闪两下,红色灯会常亮。用手机或无线网卡搜索网络,此时应该会看到一个ESP_******的无线信号源,说明模块正常启动了。至此,无线模块接线工作完成~~~~~

Esp8266-01引脚接口说明:

PIN

Function
Description
1
UTXD
1)UART_TXD 发送端  ; 2)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GPIO1
2
GND
接地
3
CH_PD
1)高电平工作;2)低电平模块供电关掉;
4
GPIO2
1)开机上电时必须为高电平,禁止硬件下拉。内部默认已拉高
5
GPIO16
外部Reset信号,低电平复位,高电平工作(默认高)
6
GPIO0
默认WiFi Status指示信号
7
VCC
3.3V (切记不要供5V) !!!
8
URXD
1)UART_RXD,接收;2)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GPIO3

1.正常运行模式
所以根据芯片的引脚功能,模块正常使用时,连线应该如下图所示
2.烧录固件
烧录固件时的引脚连线(GPIO0接地)
烧写固件说明,按如下说明一键烧录固件
烧录完成后要把GPIO0引脚悬空或者置高才能正常工作.
这样的的话,我们把模块连接上USB转串口,就可以进行模块的测试了
系统若有指示灯,蓝灯会在上电瞬间闪烁几下立刻灭掉!闪烁是因为上电后,系统有数据输出。因为指示灯接在数据输出口上!若看到数据指示灯有输出,而你的串口没数据,代表输出的数据你没有很好的接收到,请排查你的USB转串口工具
系统启动后,系统会输出一堆乱码(其实不是乱码,系统启动后输出一些内部信息)具体原因如下:
系统复位后出现乱码,分为两种情况:
1、冷启动或硬件复位。
初次上电或硬件复位时,系统一定会出现乱码,除非您使用74880波特率的固件,这是因为系统上电时,会运行厂商芯片内部的boot loader,然而boot loader因为某些原因会将整个soc的波特率初始化成74880,您串口软件很可能不在这个波特率上,因此会出现乱码。
2、软件或看门狗复位
当您使用AT指令复位后,下次启动时仍然会执行厂商SDK的代码,该部分代码不开源,我们无法修改。此代码会将波特率修改成为115200,如果您的波特率恰好是115200,那么恭喜您,您在执行rst的时候将不会看到乱码 。若不是的话,那么在串口速率切换的过程中,您依然会看到乱码。
3、当然,您不使用74880这个波特率的前提下,冷系统的乱码是您在使用任何固件时都是无可避免的。
4、最后输出 ready 代表系统正常
5、 按照上述方法,系统正常运行后,应该能在手机上或者电脑上搜到以 ESP_XXXX(密码0123456789) 或者 Ai-Thinker(密码ai-thinker)为头的WiFi,若系统有上述描述的状态,代表你的系统正常运行。
6、如果你拿到的是全功能测试版,可能搜索不到WiFi信号,那是因为默认固件为了配合smartlink功能,默认设置为STA模式,按照官方数据,GPIO0 GPIO2 GPIO15 在正常运行中GPIO0GOIO2 需要接高电平,GPIO15恒为低。当GPIO0 为低电平,GPIO2为高电平,GPIO15为低,代表系统进入经过串口升级新程序状态如上电出现 invalid 表明模块未激活,未激活的模块不能使用云服务,但可以正常使用其余AT指令。(如果杀毒软件报有病毒,可以添加到信任列表里就可以直接用了,软件完全没有病毒,只是获取扫描串口信息时需要访问注册表,软件没有做数字签名没有认证,所以杀毒软件会误报,可以加入白名单 放心使用)。
7、上电后若蓝灯闪烁几次熄灭为正常,收发数据时蓝灯会闪烁,有红灯的话红灯长亮,正常后系统电流在70-90毫安。使用smartlink时APP端的“配对码”请忽略。AI-LINK智能连接方式会造成手机Wi-Fi离线,属于正常现象,可正常使用。
8、记得输入各种AT指令后要加回车换行!如果您使用的是丁丁串口调试助手, 请一定要勾选“发送新行”,不然你发什么模块返回什么。
此版本若想从FLASH 启动进入AT 系统,只需CH-PD 引脚接VCC 或接上拉(不接上拉的情况下,串口可能无数据),其余三个引脚可选择悬空
(GPIO0 为高电平代表从 FLASH 启动, GPIO0 为低电平代表进入系统升级状态,此时可以经过串口升级内部固件RST( GPIO16)可做外部硬件复位使用)
测试系统不同,接线方法也选择多多,请各位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推荐接法:在 CH-PD 和 VCC 之间焊接电阻后,等UTXD,GND,VCC,URXD 连上 USB-TTL(两者的 TXD 和RXD 交叉接)即可进行测试
注意:接线正确的情况下,连上 USB 转 TTL,红灯蓝灯闪烁一下以后全灭,此现象为模块电流过大,超过了 USB 转 TLL 模块的承受范围。一般自己的电脑usb供电的电流都比较小,所以最好还是不要用自己电脑的usb,另外用充电电源供电比较好
解决办法:
1.CH-PD 换一个阻值更大的上拉电阻;
2.换个承受电流大一点 USB 转 TLL 模块(群众们也可以自己改造)
在供电不足的情况下,收到的响应为乱码。如果模块一直发乱码,请检查下供电电压是否足够。
二、上电:正常工作验证
本模块可以工作在三种模式:
1. STA
2 .AP
3 .AP+STA
出厂设置为第三种。
Sta模式: Station, 类似于无线终端,sta本身并不接受无线的接入,它可以连接到AP,一般无线网卡即工作在该模式。
上电后, 蓝色灯微弱闪烁后熄灭, 红灯长亮
1. 搜索无线网络,可见 ESP_XXXXXX 或者AI-THINKER_XXXXXX 已经处于列表中(后面的数字是 MAC 地址后几位)
2.连接该网络以后,查看连接状态:
使用串口助手进行调试
注意:
(1)波特率一般在出厂情况下默认的是 115200。如果在 115200 情况下收到的是乱码可以试试其他波特率(旧版本的默认波特率可能是其他数值)。
(2)在输入命令后必须再按一下回车键,然后再按发送!
如果使用的是丁丁串口助手,也就是sscom42.exe,勾选上发送新行就可以了
Esp8266重新调试:
首先买来模块我们肯定是要先调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好使。
工具:USB转串口;杜邦线;两节1.5V电池
(一)入门调试
将所有线都连接完毕之后(现在不烧程序,进入运行模式,所以按照上图接线的时候一定要将GPIO2和0针脚空位,一定要将GPIO2和0针脚空位,一定要将GPIO2和0针脚空位),USB转串口插在电脑上,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扫描到端口。
注意:这个时候模块供电成功,模块开始发射WiFi,我们在电脑或手机上搜索一下附近的WiFi将会搜索到ESP***或者AI-THINKER***字样的WiFi。
然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ESP8266提供一个ESP8266调试工具我们可以双击这个.exe文件,然后进入工作界面。
我们先点击扫描,这个时候他会扫描到串口号,选择我们USB转串口插上之后电脑显示的那个,我刚刚那个显示的是COM3,所以我就需要选择COM3,然后我们点击打开串口,这样就可以实现电脑和模块的通信了。
在下面的输入框输入AT然后回车,点击文本发送
如果模块正常,各个接线也都正常的话,数据接收窗口会返回
AT
OK
这时我们也就实现了第一步了,可以使用AT指令研究这个模块的功能了,大家可以自行阅读AT指令集。下面的链接是一些相关资源下载地址。
wikiai-thinkercom/esp8266/docs
本模块可以工作在三种模式:
1,STA
2 ,AP
3 ,AP+STA
Sta模式: Station, 类似于无线终端,sta本身并不接受无线的接入,它可以连接到AP,一般无线网卡即工作在该模式。
AP模式:就是和路由器一样的功能,它自己发射WiFi,终端可以连接上它,但是他不能像sta模式那样连接其他WiFi。
AP+STA模式:它既可以自己发射WiFi供其他终端连接,又可以做终端连接其他WiFi。
出厂设置为第三种模式!
查看模块现在的工作模式的指令 AT+CWMODE?回车
设置模块工作模式为1/2/3的指令为 AT+CWMODE=1/2/3回车
设置WiFi模块的名字和密码(AP模式下)
AT+CWSAP=”ESP8266”,”1234567890”,5,3回车
查看版本的指令 AT+GMR回车
以下为 ESP8266 作为softAP ,建立 TCP 服务器的举例:
设置 WiFi 模式 :
AT+CWMODE=3回车 //softAP+station mode
设置为允许多连接:
AT+CIPMUX=1回车
建立 TCP server:
AT+CIPSERVER=1回车 //默认端口default port = 333
PC 连入 ESP8266softAP,PC 作 TCP client 连接设备。打开网络调试助手
输入ESP8266IP192.168.4.1和端口号333,点击连接,输入信息发送过去,串口调试助手哪里的接受窗口会显示我们这边发送的信息。
设置端口的指令:
发送命令:AT+CIPSERVER=1,8080(设置指令)
推荐新手必看的教程:
https://wenku.baidu.com/view/6cb6a96bb7360b4c2e3f64b2.html
(二)烧录固件
烧录的准备工作:
按照上面的烧录接线图将所有的线都接好(一定不要忘记将GPIO2接3v3将GPIO0针脚接GND)
打开烧录软件:
点击右面那个齿轮选择要烧录的文件,对应好后面的数值,如果只烧录0x0000这一个文件,那么将左面方框的×去掉。设置好之后,点击操作,选择串口,一键烧录
使用过程中,我发现频繁的插拔杜邦线很烦人,所以找杰哥给我焊了一个底座,这样运行的时候将模块、USB To TTL和独立电源直接插在上面就搞定了,烧录的时候需要再额外查两个杜邦线,还是很方便的,下面上图:
注】频繁的插拔USB可能会导致电脑的USB接口假死,这时候你打开设备管理器,找到相应的驱动,卸载之后重启电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