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12XS128智能小车测试源程序

楼主(2018-04-12):
s128智能小车测试程序源码

#include <hidef.h>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include <MC9S12XS128.h>     /* derivative information */
#include "math.h"
#pragma LINK_INFO DERIVATIVE "mc9s12xs128"

/*********************DEFINE************************/
#define  WHITE              50
#define  BLACK              40
#define  KD                  0
#define  EnableSCIReInt     SCI0CR2 |= 0x20
#define  DisableSCIReInt    SCI0CR2 &= 0xDF
#define  RTI_SWITCH_ON      CRGINT_RTIE=1
#define  RTI_SWITCH_OFF     CRGINT_RTIE=0
#define  IC_SWITCH_ON       TSCR1_TEN=1
#define  IC_SWITCH_OFF      TSCR1_TEN=0
//-----------------define key---------------------//
#define  KEY_RUN_OR_LCD     PORTK_PK0
#define  KEY_START_RUN      PORTA_PA1
#define  KEY_UP             PORTA_PA2
#define  KEY_DOWN           PORTA_PA3
#define  KEY_ENTER          PORTA_PA4
//-----------------part of lcd---------------------//
#define         LINE1                                              0
#define         LINE2                                              1
#define         LINE1_HEAD                                  0x80
#define         LINE2_HEAD                                  0xC0
#define         DATA_MODE                                    0x38        // 8 bit data transmission mode, double line
#define         CLR                                                      0x01
#define                BUSY                                               0x80                     // LCD Busy Tag
#define   CURSOR_RESET        0x02
#define   INPUTMODE_CUR_R     0x06
#define   INPUTMODE_CUR_L     0x04
#define   INPUTMODE_ALL_E     0x05
#define   INPUTMODE_ALL_D     0x04
#define         SCREEN_OPEN                                 0x0C
#define         SCREEN_OPEN_CUR                        0x02
#define         SCREEN_OPEN_FLASH                0x01
#define   SCSHIFT_CUR_L       0x10        // Screen or Cursor shift
#define   SCSHIFT_CUR_R       0x14
#define   SCSHIFT_SCR_L       0x18
#define   SCSHIFT_SCR_R       0x1C

//-----------------define lcd pins--------------------//
#define   RS                  PORTA_PA5         //Data Command Pin                1 data                0 command
#define   RW                  PORTA_PA6         //Read Write Pin                  1 read                 0 write
#define   EN                  PORTA_PA7         //LCD Enable Signal
#define   LCD_DATA            PTH
#define   LCD_DATA_DIR        DDRH
#define   LCD_DIR_IN          0x00
#define   LCD_DIR_OUT         0xff
/*********************END************************/

/***************HARDWARE INIT FUN DECLARE******************/
void uart_init(void);
extern void uart_PutChar(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TERMIO_GetChar(void);
void printp( char * , ...);
void CPU_Init(void);
void IO_Init(void);
void SciTx(unsigned char text);
char SciRx(void);
void RTI_Init(void);
void IC_Init(void);
void OC7_Init(void);
void PTI0_Init(void);
void PWM_Init(void);
void AD_Init(void);
//-----------------part of lcd---------------------//
void Lcd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unsigned char BusyC);
void LcdData(unsigned char temp,unsigned char BusyC);
void LcdInit(void);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void);
void Goto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void Lcd_Print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har *s);
void Lcd_Print_Int( 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data);
void Lcd_Print_Char( 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void Lcd_Print_uChar( 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har data);
/*********************END************************/

/***************SOFTWARE FUN DECLARE******************/
void light_flip(void);
void AD_DATA_HIGHT(void);
void AD_DATA_LOW(void);
void VOL_Normaliz(void);
void err_calculate_hight(void);
void err_calculate_low(void);
signed int PID(void);
void key_scan_deal(void);
void LCD_DISPLAY(void);
uint err_Std(void);
void check_line(void);
void LcdDelay(byte k);
void Dly_ms(int m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ref);
/*********************END************************/

/*********************DEFINE VAR************************/
//---------------sensor data var-----------------//
uchar THRESHOLD_black=40;
uchar max_vol[9],min_vol[9]={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uchar WHITE_MIN=240,WHITE_MAX=250;
uchar percent[9],data[9],det_vol[9],flip_data[9];
schar err[100],err_e[3];
uchar L_times=130;
byte  flip=0,max_num_p=0;

//---------------sensor_2 data var-----------------//
uchar data_2[5],THRESHOLD_2=200,flip_data_2[5],err_e2[3];

//-----------------speed var---------------------//
byte  load_bit=0;
uchar pluse_1=0,pluse_2=0,get_speed=0,set_speed=30,now_speed=0;
uchar MAX_SPEED=30;

//-----------------check var-------------------- //
uint  check_pluse=0;
uchar start_line=0,stop=0,stop_delay=0,slope_time=0,slope_timing=0;
byte  check=0,check_bit=0,line_num=0,triangle_status=0,slope_bit=0,black_bit=0;

//------------------key&lcd var----------------------//
byte key_r_o_l=0,lcd_print=1;
uchar menu=1,menu_option=1,bits=0;

//----------------- calc var---------------------//
uchar KP=8,period_1=0,period_2=0;
char  std_err[10];
int  temp_std;

/*********************END************************/

void main()
{
    DisableInterrupts;
    CPU_Init();
    IO_Init();
    uart_init();
    //EnableSCIReInt;
    LcdInit();
    PWM_Init();
    AD_Init();
    VOL_Normaliz();
    Dly_ms(3000);
    Dly_ms(2000);
    RTI_Init();
    IC_Init();
    for(;;)
    {
      EnableInterrupts;
      //err_calculate_hight();
      key_scan_deal();
    }
}

//--------------------------------------------------------------
//                    HARDWARE FUN START
//--------------------------------------------------------------

void CPU_Init()
{
  CLKSEL=0X00;
  PLLCTL_PLLON=1;
  REFDV=0x01;   //BUS_CLOCK = 40M
  SYNR=0x04;
  _asm(nop);
  _asm(nop);
  while(!(CRGFLG_LOCK==1));
  CLKSEL_PLLSEL=0x01;
  FCLKDIV=0x0F;//Flash Clock Divide Factor 40M/16=?M
}

void SciTx(unsigned char text)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SCI0SR1;      /*clear flag*/
        while (!(SCI0SR1&0x80));  /* wait for output buffer empty */
        SCI0DRH=0;
        SCI0DRL=text;
}

char SciRx(void)
{
        unsigned char result,temp;
        temp=SCI0SR1;      /*clear flag*/
        while(!(SCI0SR1&0x20));
        result=SCI0DRL;
        return result;
}

void RTI_Init()
{
          RTICTL=0b10010011;     //0010000=2*10^3,10010011=8*10^3=0.5ms,10001111=16*10^3=1ms,11000111=160x10^3=10ms ,11101111=1.6*10^6=100ms
          //CRGINT_RTIE=1;
}

void IC_Init(){
  DisableInterrupts;
  TIOS_IOS0=0;     //channel 0 input capture
  TCTL4_EDG0B=1;
  TCTL4_EDG0A=1;
  TIE_C0I=1;      //channel 0 interrupt enable
  TSCR2=0x03;     //TIMEclock = 40M / 8 =0.2us
  TFLG1        =        0xFF;
  TFLG2        =        0x80;
  //TSCR1_TEN=1;   //Timer enable
  EnableInterrupts;
}

void OC7_Init()
{
   TSCR2_TCRE=1;
   TSCR2_PR=0;
   TIOS_IOS7=1;
   TC7=0x5dc0;  //24000,1ms
   TCTL1=0x00;
   TIE_C7I=1;
   TSCR1_TEN  = 1;
}

/*
void PTI0_Init()
{
  PITCFLMT=0x00;
  PITCE_PCE0=1;
  PITMUX_PMUX0=0;
  PITMTLD0=0x01;
  PITLD0=0x0001;    //2x2x25ns=1us;
  PITINTE_PINTE0=1;
  PITCFLMT_PITE=1;
}
*/

void PWM_Init()
{
  PWME=0xaa;        //enable c_1,c_3,c_5,c_7
  PWMPOL=0xaa;
  PWMCAE=0X00;
  PWMCTL=0xf0;      //com 0&1 2&3 4&5
  PWMPRCLK=0x00;
  PWMCLK_PCLK1=1;      //0&1---SA
  PWMSCLA=0x04;     //SA = 5M
  PWMPER01=50000;   //舵机: 5000000/50000=100Hz ;
  PWMDTY01=7100;

  PWMPER23=5000;    //电机: 24000000/12000=2000Hz ;24000000/2400=10000Hz ;40000000/5000=8000Hz
  PWMDTY23=2500;
  PWMPER45=5000;
  PWMDTY45=2500;
}

void AD_Init()
{
  //[3:0]---WRAP
  //ATD0CTL0=0x00;

  //7---ETRIGSEL, [6:5]---Resolution Select, 4---Discharge, [3:0]---External Trigger Channel Select
  ATD0CTL1=0x00;

  //6---AFFC;5---ICLKSTP;  [4:3]---External Trigger Edge/Polarity;  2---ETRIGE;
  //1---ASCIE,Sequence Complete Interrupt Enable;  0---ACMPIE,Compare Interrupt Enable
  ATD0CTL2=0x40;

  //7---DJM,Data Justification; [6:3]---S8C,S4C,S2C,S1C,Sequence Length;2---FIFO;
  //[1:0]---Background Debug Freeze Enable;
  ATD0CTL3=0x98;

  //[7:5]---SMP,Sample Time Select; [4:0]---PRS,fATDCLK=fBUS/2/(PRS + 1)
  ATD0CTL4=0x01;

  //6---SC5,Special Channel Conversion; 5---SCAN,Continuous Conversion Sequence Mode
  //4---MULT,Multi-Channel Sample Mode; [3:0]---Analog Input Channel Select Code CD,CC,CB,CA
  //ATD0CTL5=0x01;

  //ATD0CMPE_CMPE0=1;
  //ATD0CMPHT_CMPHT0=0; //>AD0
  //ATD0DR0L=0x000f;
  ATD0DIEN=0x00;
}

void IO_Init(){
   // SENSOR
   DDRB=0xff;
   PORTB=0x00;
   DDRA=0x01;
   PORTA_PA0=0;
   // KEY DEFINE
   DDRK_DDRK0 = 0;
   DDRA_DDRA1 = 0;
   DDRA_DDRA2 = 0;
   DDRA_DDRA3 = 0;
   DDRA_DDRA4 = 0;
   DDRK_DDRK1 = 0;
   DDRK_DDRK2 = 0;
   DDRK_DDRK3 = 0;
   // LCD CONTORL
   DDRA_DDRA5 = 1;
   DDRA_DDRA6 = 1;
   DDRA_DDRA7 = 1;
   //LED
   DDRK_DDRK4 = 1;
   DDRK_DDRK5 = 1;
   PORTK_PK4 = 0;
   PORTK_PK5 = 0;
   //sensor_2
   DDRK_DDRK7 = 1;
   PORTK_PK7 = 0;
}

void Dly_ms(int ms)
{
   int ii,jj;
   if (ms<1) ms=1;
   for(ii=0;ii<ms;ii++)
     for(jj=0;jj<2670;jj++);    //busclk:16MHz--1ms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ref){
  uint kk;
  for(kk=0;kk<ref;kk++){
    asm nop;
  }
}

/************************LCD drive start*************************/
void LcdInit(){
    LCD_DATA_DIR = LCD_DIR_OUT;
    LcdDelay(21);
    LcdCommand(DATA_MODE,1);    //set 8 bit data transmission mode
    LcdDelay(7);
    LcdCommand(DATA_MODE,1);    //set 8 bit data transmission mode
    LcdDelay(7);
    LcdCommand(DATA_MODE,1);    //set 8 bit data transmission mode

    LcdCommand(CLR,0);          //clear screen
    LcdCommand(DATA_MODE,1);    //set 8 bit data transmission mode
    LcdCommand(INPUTMODE_CUR_R | INPUTMODE_ALL_D, 1);   // cursor right, disable moving
    LcdCommand(SCREEN_OPEN, 1);                     //open display (enable lcd display)
    LcdCommand(LINE1_HEAD,1);   //set lcd first display address
    LcdCommand(CLR,1);          //clear screen
}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void)
{
    unsigned char cRtn;
    LCD_DATA_DIR = LCD_DIR_IN;
    RS = 0;
    RW = 1;
    EN = 0;
    delay(500);
    EN = 1;
    while (LCD_DATA & BUSY); //Test Busy State
    cRtn = LCD_DATA_DIR;     // if Not save the port value, it should be change
    LCD_DATA_DIR = LCD_DIR_OUT;
    return(cRtn);
}

void Lcd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unsigned char BusyC){
    if (BusyC)
    ReadStatus(); //Test it busy or not
    LCD_DATA=command;
    RS=0;
    RW=0;
    EN=0;
    delay(500);
    EN=1;
}

void LcdData(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BusyC)
{
    if (BusyC)
    ReadStatus(); //Test it busy or not
    LCD_DATA=dat;
    RS=1;
    RW=0;
    EN=0;
    delay(500);
    EN=1;
}

void LcdDelay(byte k){      //k=7=5ms
    uint i, j;
    for (i = 0; i < k; i++)
      for(j = 0; j < 4780; j++);
}

void Goto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y == LINE1)
    address = LINE1_HEAD + x;
    else
    address = LINE2_HEAD + x;
    LcdCommand(address,1);
}

void Lcd_Print_Int( 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data){
    char i=0;
          unsigned char a[5];
          a[0]=(data/10000)%10+'0';
          a[1]=(data/1000)%10+'0';
          a[2]=(data/100)%10+'0';
          a[3]=(data/10)%10+'0';
          a[4]=data%10+'0';
          for(i=0; i<5; i++)
          {
            GotoXY(i+x, y);
            LcdData(a[i],1);
          }
}

void Lcd_Print_Char( 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char j=0;
          unsigned char a[3];
          a[0]=(data/100)%10+'0';
          a[1]=(data/10)%10+'0';
          a[2]=data%10+'0';
          for(j=0; j<3; j++)
          {
            GotoXY(j+x, y);
            LcdData(a[j],1);
          }
}

void Lcd_Print_uChar( 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har data)
{
    char j=0,k=0;
    unsigned char a[3];
    if(data>=0){
            a[0]=(data/100)%10+'0';
            a[1]=(data/10)%10+'0';
            a[2]=data%10+'0';
            for(j=0; j<3; j++)
            {
              GotoXY(j+x, y);
              LcdData(a[j],1);
            }
    }
    else{
      data=~data;
      data++;
      a[0]=(data/100)%10+'0';
            a[1]=(data/10)%10+'0';
            a[2]=data%10+'0';
            Lcd_Print_Str(x,y,"-");
            for(k=0; k<3; k++)
            {
              GotoXY(k+x+1, y);
              LcdData(a[k],1);
            }
    }
}

void Lcd_Print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har *s)
{
    GotoXY(x,y); //set address
    while(*s!='\0')  // write character
    {
      LcdData(*s, 1);
      s++;
    }
}
/************************LCD drive end***************************/

//--------------------------------------------------------------
//                    HARDWARE FUN END
//--------------------------------------------------------------

//--------------------------------------------------------------
//                    STARTEGY FUN START
//--------------------------------------------------------------
void light_flip(){
      ATD0CTL3=0xc8;
      ATD0CTL5=0x10;
      while(!ATD0STAT0_SCF);
      flip_data[0]=ATD0DR0L;
      flip_data[1]=ATD0DR1L;
      flip_data[2]=ATD0DR2L;
      flip_data[3]=ATD0DR3L;
      flip_data[4]=ATD0DR4L;
      flip_data[5]=ATD0DR5L;
      flip_data[6]=ATD0DR6L;
      flip_data[7]=ATD0DR7L;
      flip_data[8]=ATD0DR8L;
}

void AD_DATA_HIGHT()
{
      //light_flip();

      /*
      ATD0CTL3=0x98;
      ATD0CTL5=0x13;
      while(!ATD0STAT0_SCF);
      flip_data[3]=ATD0DR0L;
      flip_data[4]=ATD0DR1L;
      flip_data[5]=ATD0DR2L;
      */
      PORTB = 0x08|0x10|0x20;
      delay(L_times);
      ATD0CTL3=0x98;
      ATD0CTL5=0x13;
      while(!ATD0STAT0_SCF);
      data[3]= ATD0DR0L;
      data[4]= ATD0DR1L;
      data[5]= ATD0DR2L;
      PORTB = 0x00;

      /*
      ATD0CTL3=0x98;
      ATD0CTL5=0x10;
      while(!ATD0STAT0_SCF);
      flip_data[0]=ATD0DR0L;
      flip_data[1]=ATD0DR1L;
      flip_data[2]=ATD0DR2L;
      */
      PORTB = 0x01|0x02|0x04;
      delay(L_times);
      ATD0CTL3=0x98;
      ATD0CTL5=0x10;
      while(!ATD0STAT0_SCF);
      data[0]= ATD0DR0L;
      data[1]= ATD0DR1L;
      data[2]= ATD0DR2L;
      PORTB = 0x00;

      /*
      ATD0CTL3=0x98;
      ATD0CTL5=0x16;
      while(!ATD0STAT0_SCF);
      flip_data[6]=ATD0DR0L;
      flip_data[7]=ATD0DR1L;
      flip_data[8]=ATD0DR2L;
      */
      PORTB = 0x40|0x80;
      PORTA_PA0=1;
      delay(L_times);
      ATD0CTL3=0x98;
      ATD0CTL5=0x16;
      while(!ATD0STAT0_SCF);
      data[6]= ATD0DR0L;
      data[7]= ATD0DR1L;
      data[8]= ATD0DR2L;
      PORTB = 0x00;
      PORTA_PA0=0;

      //printp("\n %D,%D,%D,%D,%D,%D,%D,%D,%D \n",flip_data[0],flip_data[1],flip_data[2],flip_data[3],flip_data[4],flip_data[5],flip_data[6],flip_data[7],flip_data[8]);
}
void AD_DATA_LOW(){
      ATD0CTL3=0xa8;
      ATD0CTL5=0x19;
      while(!ATD0STAT0_SCF);
      data_2[0]=ATD0DR0L;
      data_2[1]=ATD0DR1L;
      data_2[2]=ATD0DR2L;
      data_2[3]=ATD0DR3L;
      data_2[4]=ATD0DR4L;
}

//----------------------------压差归一------------------------------//

void VOL_Normaliz(){
  uchar aa;
  char show_vol=0;
  if(PORTK_PK3==1&&PORTK_PK2==1&&PORTK_PK1==1)  line_num=0;
  else if(PORTK_PK3==1&&PORTK_PK2==1&&PORTK_PK1==0) line_num=6;
  else if(PORTK_PK3==1&&PORTK_PK2==0&&PORTK_PK1==1) line_num=7;
  else if(PORTK_PK3==1&&PORTK_PK2==0&&PORTK_PK1==0) line_num=8;
  else if(PORTK_PK3==0&&PORTK_PK2==1&&PORTK_PK1==1) line_num=9;
  else if(PORTK_PK3==0&&PORTK_PK2==1&&PORTK_PK1==0) line_num=10;
  else if(PORTK_PK3==0&&PORTK_PK2==0&&PORTK_PK1==1) line_num=11;
  else if(PORTK_PK3==0&&PORTK_PK2==0&&PORTK_PK1==0) line_num=12;
  while(KEY_RUN_OR_LCD==1) {
    LCD_DISPLAY();
  }
  key_r_o_l=0xff;
  LcdCommand(CLR,1);
  while(KEY_START_RUN ==1){
    AD_DATA_HIGHT();
    for(aa=0;aa<9;aa++){
      if(data[aa]>max_vol[aa])  max_vol[aa]=data[aa];
      if(data[aa]<min_vol[aa])  min_vol[aa]=data[aa];
      if((max_vol[aa]-min_vol[aa])>det_vol[aa]){                //det_vol impossible zero
        det_vol[aa]=max_vol[aa]-min_vol[aa];
      }
    }

    if(lcd_print==1) {
      if(KEY_DOWN==0)
      {
        Dly_ms(1);
        if(KEY_DOWN==0){
          show_vol++;
          if(show_vol>10) show_vol=0;
          while(!KEY_DOWN);
        }
      }
      if(KEY_UP==0){
        Dly_ms(1);
        if(KEY_UP==0){
          show_vol--;
          if(show_vol<0) show_vol=10;
          while(!KEY_UP);
        }
      }
      if(show_vol==0){
        Lcd_Print_Str(0,0,"data[0]-data[2]:");
        Lcd_Print_Char(0,1,data[0]);
        Lcd_Print_Char(6,1,data[1]);
        Lcd_Print_Char(12,1,data[2]);
      }
      if(show_vol==1){
        Lcd_Print_Str(0,0,"data[3]-data[5]:");
        Lcd_Print_Char(0,1,data[3]);
        Lcd_Print_Char(6,1,data[4]);
        Lcd_Print_Char(12,1,data[5]);
      }
      if(show_vol==2){
        Lcd_Print_Str(0,0,"data[6]-data[8]:");
        Lcd_Print_Char(0,1,data[6]);
        Lcd_Print_Char(6,1,data[7]);
        Lcd_Print_Char(12,1,data[8]);
      }
      if(show_vol==3){
        Lcd_Print_Str(0,0," det[0]-det[2]: ");
        Lcd_Print_Char(0,1,det_vol[0]);
        Lcd_Print_Char(6,1,det_vol[1]);
        Lcd_Print_Char(12,1,det_vol[2]);
      }
      if(show_vol==4){
        Lcd_Print_Str(0,0," det[3]-det[5]: ");
        Lcd_Print_Char(0,1,det_vol[3]);
        Lcd_Print_Char(6,1,det_vol[4]);
        Lcd_Print_Char(12,1,det_vol[5]);
      }
      if(show_vol==5){
        Lcd_Print_Str(0,0," det[6]-det[8]: ");
        Lcd_Print_Char(0,1,det_vol[6]);
        Lcd_Print_Char(6,1,det_vol[7]);
        Lcd_Print_Char(12,1,det_vol[8]);
      }
      if(show_vol==6){
        Lcd_Print_Str(0,0," flip[0]---[2]: ");
        Lcd_Print_Char(0,1,flip_data[0]);
        Lcd_Print_Char(6,1,flip_data[1]);
        Lcd_Print_Char(12,1,flip_data[2]);
      }
      if(show_vol==7){
        Lcd_Print_Str(0,0," flip[3]---[5]: ");
        Lcd_Print_Char(0,1,flip_data[3]);
        Lcd_Print_Char(6,1,flip_data[4]);
        Lcd_Print_Char(12,1,flip_data[5]);
      }
      if(show_vol==8){
        Lcd_Print_Str(0,0," flip[6]---[8]: ");
        Lcd_Print_Char(0,1,flip_data[6]);
        Lcd_Print_Char(6,1,flip_data[7]);
        Lcd_Print_Char(12,1,flip_data[8]);
      }
      if(show_vol==9)
                        {
        Lcd_Print_Str(0,0,"data_2[0--3]");
                                Lcd_Print_Char(0,1,data_2[0]);
                                Lcd_Print_Char(6,1,data_2[1]);
                                Lcd_Print_Char(12,1,data_2[2]);
                        }
                        if(show_vol==10)
                        {
        Lcd_Print_Str(0,0,"data_2[4--5]");
                                Lcd_Print_Char(0,1,data_2[3]);
                                Lcd_Print_Char(6,1,data_2[4]);
                        }
    }
    if(lcd_print==2){
      printp("\n %D %D %D %D %D %D %D %D %D \n",data[0],data[1],data[2],data[3],data[4],data[5],data[6],data[7],data[8]);
      printp("\n det  :%D %D %D %D %D %D %D %D %D \n",det_vol[0],det_vol[1],det_vol[2],det_vol[3],det_vol[4],det_vol[5],det_vol[6],det_vol[7],det_vol[8]);
    }
  }

}

void err_calculate_low(){
    uchar jj,b_num=0;
    AD_DATA_LOW();

    for(jj=0;jj<5;jj++){
      if(data_2[jj]<THRESHOLD_2)  b_num++;
    }
    if(b_num==1||b_num==2)
    {
      if(data_2[0]<THRESHOLD_2&&data_2[1]<THRESHOLD_2) err_e2[0]=37;
      else if(data_2[1]<THRESHOLD_2&&data_2[2]<THRESHOLD_2) err_e2[0]=15;
      else if(data_2[2]<THRESHOLD_2&&data_2[3]<THRESHOLD_2) err_e2[0]=-15;
      else if(data_2[3]<THRESHOLD_2&&data_2[4]<THRESHOLD_2) err_e2[0]=-37;

      else if(data_2[2]<THRESHOLD_2)  err_e2[0]=0;
      else if(data_2[0]<THRESHOLD_2)  err_e2[0]=45;
      else if(data_2[1]<THRESHOLD_2)  err_e2[0]=30;
      else if(data_2[3]<THRESHOLD_2)  err_e2[0]=-30;
      else if(data_2[4]<THRESHOLD_2)  err_e2[0]=-45;
      err[0]=err_e2[1];
      err_e2[1]=err_e2[0];
    }
}

void err_calculate_hight()
{
    byte  black_l=0,black_r=8,slope_num=0,min_slope=0,black=0;
    uchar ii=0,max_num=0,max_black=100,n=0;
    schar det_spacing=0,spacing=0;
    uchar up_edge=0,down_edge=0;
    byte  black_num=0,white_num=0,zero_num=0;
    //flip=0;
    AD_DATA_HIGHT();
    for(ii=0;ii<9;ii++)
    {
      if(data[ii]<=min_vol[ii])  percent[ii]=1;
      else if(data[ii]>=max_vol[ii])  percent[ii]=100;
      else percent[ii]=(data[ii]-min_vol[ii])*100/det_vol[ii];

      if(percent[ii]<max_black&&percent[ii]<=40)
      {
        max_black=percent[ii];
        max_num=ii;
      }
      if(percent[ii]<=40) {
        black_num++;
      }
      if(data[ii]-max_vol[ii]>25) slope_num++;
      if(percent[ii]<=20) zero_num++;
      if(percent[ii]>=50) white_num++;
    }
    for(ii=0;ii<9;ii++){
      if(percent[ii]<40)  {
        black_l=ii;
        break;
      }
    }
    for(ii=8;ii>0;ii--){
      if(percent[ii]<40){
        black_r=ii;
        break;
      }
    }

//----------------------flip----------------------//
    if(black_r-black_l==0||black_r-black_l==1)  {
      flip=1;    //黑线连续,个数规定,数据可用?
      PORTK_PK5=1;
    }
    else if((black_r-black_l)==2&&(black_r+black_l)/2<40)   {
      flip=1;
      PORTK_PK5=1;
    }
    else  {
      flip=0;
      PORTK_PK5=0;
    }
//------------------------slope------------------------//
      //前排为上坡
      if(check==0&&slope_num>=7&&slope_bit==0){
        slope_bit=1;     //连续检测到正常时清除标志
        PORTK_PK7=1;
        //PORTK_PK4=1;
        KP=13;
        check=0;
      }
//------------------------start-line------------------------//
      else if(slope_bit==0&&zero_num>=2&&black_num>=6&&check==0&&abs(err_e[0]-err_e[1])<=120){
        slope_bit=0;
        check=1;
        PORTK_PK7 = 1; //打开下排
        //PORTK_PK4=1;
      }

//----------------------前排检测到跑道-------------------------//

        if(flip==1&&abs(max_num-max_num_p)<=4)
        {

          if(slope_bit==1){           //连续地看到了数值
            slope_time=1;
          }
          else if(slope_bit==0){

            if(max_num==0)   err_e[0]=120-30*percent[max_num]/(percent[max_num]+percent[max_num+1]);
            else if(max_num==8)   err_e[0]=-120+30*percent[max_num]/(percent[max_num]+percent[max_num-1]);
            else
            {
                switch(max_num)
                {
                    case 1:spacing=90;    break;
                    case 2:spacing=60;    break;
                    case 3:spacing=30;    break;
                    case 4:spacing=0;     break;
                    case 5:spacing=-30;   break;
                    case 6:spacing=-60;   break;
                    case 7:spacing=-90;   break;
                    default:
                    break;
                }
                if(percent[max_num+1]==percent[max_num-1])  err_e[0]=spacing;
                else if(percent[max_num+1]<percent[max_num-1])
                {
                  err_e[0]=spacing-30*percent[max_num]/(percent[max_num+1]+percent[max_num]);
                }
                else if(percent[max_num+1]>percent[max_num-1])
                {
                  err_e[0]=spacing+30*percent[max_num]/(percent[max_num]+percent[max_num-1]);
                }
            }
              err[0]=err_e[0];
              err_e[1]=err_e[0];
              max_num_p=max_num;
          }
        }

        else if(slope_bit==1){
          err_calculate_low();
        }
        /*
        if(slope_bit==0&&white_num==9&&flip==0&&abs(max_num-max_num_p)<=4){
          if(err_e[0]>=50)  {
            err_e[0]=120;
            err[0]=err_e[0];
          }
          else if(err_e[0]<=-50){
            err_e[0]=-120;
            err[0]=err_e[0];
          }
        }
        */
        if(check==1)
        {
          AD_DATA_LOW();
          for(ii=0;ii<5;ii++){
            if(data_2[ii]<THRESHOLD_2)  black++;
          }
          if(black>=3){
            black_bit=1;
            //check_pluse=0;
            //check=0;
            //PORTK_PK7=0;
          }

        }
}

//-------------------------------------------------------------------------//

signed int PID(){
  uchar kk=0,low=0;
  sint u;

  if(err[0]<=45&&err[0]>=-45) {
    KP=5;
    u=7000+KP*err[0];
  }
  else if(err[0]>45){
    KP=9;
          u=6920+KP*err[0];
  }
  else if(err[0]<-45) {
    KP=9;
          u=7180+KP*err[0];
  }

  //u=7000+KP*err[0]+KD*(err[0]-2*err[1]+err[2]);
        if(u>=8050)  u=8050;
        if(u<=6100)  u=6100;
        for(kk=100;kk>0;kk--) {
          err[kk]=err[kk-1];
        }
        return(u);
}
void key_scan_deal(void){
          /*
          if(PORTK_PK3==0&&PORTK_PK2==0&&PORTK_PK1==0)  line_num=6;
          else if(PORTK_PK3==0&&PORTK_PK2==0&&PORTK_PK1==1) line_num=7;
          else if(PORTK_PK3==0&&PORTK_PK2==1&&PORTK_PK1==0) line_num=8;
          else if(PORTK_PK3==0&&PORTK_PK2==1&&PORTK_PK1==1) line_num=9;
          else if(PORTK_PK3==1&&PORTK_PK2==0&&PORTK_PK1==0) line_num=10;
          else if(PORTK_PK3==1&&PORTK_PK2==0&&PORTK_PK1==1) line_num=11;
          else if(PORTK_PK3==1&&PORTK_PK2==1&&PORTK_PK1==0) line_num=12;
          else if(PORTK_PK3==1&&PORTK_PK2==1&&PORTK_PK1==1) line_num=13;
          */
          if(KEY_RUN_OR_LCD==0)
                {
                        LcdDelay(14);
                        if(KEY_RUN_OR_LCD==0)
                        {
                                key_r_o_l=~key_r_o_l;
                                while(!KEY_RUN_OR_LCD);
                        }
                }
                if(key_r_o_l==0){
      //DisableInterrupts;
      RTI_SWITCH_OFF;
      IC_SWITCH_OFF;
      LCD_DISPLAY();
      PWMDTY45=PWMDTY23;
    }
    else{
      //EnableInterrupts;
      LcdCommand(CLR,1);
      RTI_SWITCH_ON;
      IC_SWITCH_ON;
    }
}

/*************************LCD show start************************/

void LCD_DISPLAY(void)
{
/************************KEY_DOWN*************************/
                if(KEY_DOWN==0)
                {
                        LcdDelay(7);
                        if(KEY_DOWN==0)
                        {
                                //控制主菜单向下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