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数据接收怎么组队列

楼主(2018-04-12):
STM32数据接收怎么组队列,求解程序

网友A:
数据接收:是按字节来的,你要如何组是你的自由,很随意。
比如:你可以将先收到的4个字节当作是一个浮点数,再收到的两个字节当作一个汉字。

网友B:
可以使用循环数组作为队列,移动头尾节点指针即可

网友C:
可以建固定长度数组接收,比如
uint8 dat[4][255];
uint8 index=0;
uint8 count=0;
然后dat[index]从0到3循环接收,收完一组count++,当count=4接收就满了,处理数据后count--就可以继续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建固定长度数组接收,比如
uint8 dat[4][255];
uint8 index=0;

有没有例程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D(2018-10-13):
请问,你现在写出程序了吗?由于我要用STM32做数据加密,采用XXTEA进行加密,这个对字节有限制,要求在60字节以内,我采用队列,假设有128个字节的数据,我需要建立三个队列,每个队列长度60字节,存放数据。。。。。您可以,把您STM32如何把接收的数据并如何组队列,分享一下吗?
大恩不言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