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5483数字电位器抽头移动到最大值10K时,实际测量不稳定

楼主(2018-04-12):
最近用MAX5483数字电位器时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例如,我把MAX5483抽头移动到最大值10K时,实际测量发现,并不稳定,而且实测的数值只有8K多,但是只要用手触摸芯片引脚,显示的电阻值就稳定了。而且很准。这是为什么啊。

求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回帖奖励 +20

MAX5483内部电阻的切换是由电子开关执行的,这行电子开关工作需要正确的电源,而且被它控制的电阻,其所接电源也要在它可控制的范围内。否则失控。

网友A:
你自己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你来设计电子开关控制一串电阻,如何给它们供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5483内部电阻的切换是由电子开关执行的,这行电子开关工作需要正确的电源,而且被它控制的电阻,其所接 ...

电源在它的正常工作范围内,我是直接用万用表测量引脚电阻的,是不是不能这样测还是怎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