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0编程环境使用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8-04-12):
VC++6.0编程环境使用及注意事项

一、程序运行的主要步骤:

(1) VC++6.0 程序启动

(2) 新建工程 Project

(3) 设定工程 Project 名称、保存位置

(4) 设定工程 Project 的类型

(5) 工程 Project 的描述信息生成

(6) 空工程 Project 建立完毕

(7) 向工程 Project 中添加(新建)源代码文件的类型、名称、保存位置

(8) 设定源代码文件的类型、名称

(9) 源代码文件被添加到工程中

(10) 在源代码文件添加程序代码

(11) 程序代码编写完成后编译、链接过程

(12) 编译结果(点击

(13) 链接结果(点击              )

(14) 编译链接过程中出现错误的情况

(15) 程序运行结果(点击              )

二、一些注意事项:

1) 一个工程 project中可以有多个源文件(.cpp)、多个头文件(.h);但这些源代码文件中只能出现一个 main函数, 作为整个程序运行的入口;
2) 必须关闭前一次程序运行结果窗口,才能进行下一次程序运行;
3) 书写标识符时,忽略了大小写字母的区别,造成编译错误,例如:
int main()
{
int a = 5;
cout << A << endl;              //修改为:cout << a << endl;
}
4) 忘记加分号,分号是 C语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语句末尾必须有分号。例如:

a = 1 b = 2

编译时,编译器在“a = 1”后面没发现分号,就把下一行“b = 2”也作为上一行语句的一部分,这就会出现语法
错误。改错时,有时在被指出有错的一行中未发现错误,就需要看一下上一行是否漏掉了分号。

5) 多加分号,例如:
if (a%3 == 0);
i++;
本是如果 3 整除 a,则 i 加 1。但由于 if (a%3 == 0)后多加了分号,则 if 语句到此结束,程序将执行 i++语句,不论
3 是否整除 a,i 都将自动加 1。

VC 6.0编程环境使用及注意事项.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