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看看什么问题 单片机闪烁灯程序

楼主(2018-04-12):
#include<reg52.h>
sbit led=P1^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while(a--);
}
void main()
{
while(1)
{
led=0;
delay(30000);
led=1;
delay(30000);
}
}

为什么我led正极接gnd,负极接单片机p10口它一直亮着,不闪烁,网上找了好多程序都是这样,应该怎么接,谢谢

网友A:
换个delay函数,你这函数太快了,

网友A:
led正接vcc吧

网友B:
LED阳极串电阻接 VCC,阴极接单片机IO口,不用的IO口默认高电平,所以长亮不闪烁。

网友C:
LED正极接GND的话 那LED不会亮的,你需要LED正极接5V 负极接单片机引脚

网友D:
LED正极接vcc, 负极接P0口试一下

网友E:
led正极接gnd,怎么会亮?

网友F:
这情况   有点邪门,正极你接地,居然会亮,你自己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G:
延时太短了吧?这么快眼睛分辨不出来闪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延时太短了吧?这么快眼睛分辨不出来闪动吧?

我刚开始也猜测是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最初单片机接反烧了,谢谢

网友H:
LED的正极不能接GND啊

网友I:
你怕是反极性的LED

楼主:
对的,应该是这样,后来我发现可能是单片机以前被我接反过烧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正极接GND的话 那LED不会亮的,你需要LED正极接5V 负极接单片机引脚

对的,应该是这样,后来我发现可能是单片机以前被我接反过烧了,软件显示烧录成功,但事实执行不了程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情况   有点邪门,正极你接地,居然会亮,你自己检查一下电路

是的,后来我发现可能是单片机以前被我接反过烧了,软件显示烧录成功,但事实执行不了程序。谢谢

网友J: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while(a--);
}
给a加个大一点值,比如a=50;
正极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