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初级编程考试样题与答案下载

楼主:
labview试题

1. 利用局部变量写一个计数器,每当VI运行一次计数器就加一,当VI关闭后重新打开时,计数器清零。

2. 写一个温度监测器,当温度超过报警上限,而且开启报警时,报警灯点亮。温度值可以由随机数发生器产生。

3. 写一个VI判断两个数的大小,输入A 、B, 当A>B时,指示灯亮。

4. 产生一个值为0.0~100.0之间的随机数,然后除以一个程序前面板中输入的数。当输入的数值为零时,前面板上放置的指示灯点亮,提示除法无效。

5. 比较前面板中输入的三个数,并输出其中最大值。

6. 在前面板输入一个三位数,将其百位数值和个位数值对调后在前面板输出此新数。

7. 输入一个自然数n,求1~n之间的所有自然数之和。

8. 生成10~20之间随机数,并将每次生成的随机数组成的曲线显示在波形图表中。

9. 用LabVIEW的基本运算函数编写以下算式的程序代码。
    (28+57*2)/(102-25/6)+(1007-683)/(31+5*63)=?
178+253/(1+381*7.2-8.1/32)=?

10. 利用华氏温度与摄氏度的关系:华氏度=9*摄氏度/5+32编写一个程序,求摄氏温度为32、0、-15时的华氏温度。

11. 输入一个数,判断其能否同时被3和5整除。

12. 从键盘输入一个既含有大写字母也含有小写字母的字符串,要求用大写字母输出。

13. 输入一个数,判断这个数是否在10~100之间,如果不在这个范围内将数据强制转换到这一范围。

14. 输入一个数,若此数大于0,则输出1.若此数小于0,则输出-1,若此数等于0,则输出0.(要求只使用一个函数控件)

15. 设圆的半径为r=1.5,圆柱高=3,求圆周长,圆面积,圆球表面积,圆球体积,圆柱体积。

16. 输入三角形的三边长,求三角形的面积。

17. 求方程ax^2+bx+c=0的根。a,b,c由键盘输入,设b^2>4ac。

18.编写一个加法,用状态机实现一个提示程序,当操作者进行加法运算时,自动提示,是否进行该运算

19.写一个VI获取当前系统时间,并将其转换为字符串和浮点数。

20. 给定任意x,求如下表达式的值y=x^5+cosx/e^x

1.写一个温度监测器,当温度超过报警上限,而且开启报警时,报警灯点亮。温度值可以由随机数发生器产生。
2.产生一个值为0.0~100.0之间的随机数,然后除以一个程序前面板中输入的数。当输入的数值为零时,前面板上放置的指示灯点亮,提示除法无效。
3.用LabVIEW的基本运算函数编写以下算式的程序代码。
  1+2/4=?
4.从键盘输入一个大写字母,要求用小写字母输出。
5.输入一个数,判断这个数是否在10~100之间。
6.写一个VI获取当前系统时间,并将其转换为字符串。
7.给定任意x,求如下表达式的值y=x^5+cosx/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