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11温室大棚温湿度检测单片机源程序及仿真

楼主:
温室大棚温湿度监测
包keil程序和proteus仿真

  1. /*************************************************************************************/

//主函数( main.c):
#include<tou.h>
#include<serial.h>
typedef union //定义共用同类型
{
unsigned int i;
float f;
} value;
idata unsigned int t=10;
idata unsigned int h=3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z) //z 为毫秒数
{
int x,y;
for(x=z;x>0;x--)
for(y=125;y>0;y--);
}

void key(void)
{
uchar key1;
temp0=1;
temp1=1;
humi0=1;
humi1=1;

if(temp0==0)  t=t+1;
if(temp1==0)  t=t-1;
if(humi0==0)  h=h+1;
if(humi1==0)  h=h-1;
temp0=1;
temp1=1;
humi0=1;
humi1=1;
key1=P3;
key1=key1&0x3c;
while(key1!=0x3c)
{key1=P3;
key1=key1&0x3c;}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emp,humi;
value humi_val,temp_val; //定义两个共同体,一个用于湿度,一个用于温度 //
//float dew_point; //用于记录露点值
unsigned char error; //用于检验是否出现错误
unsigned char checksum; //CRC

idata char dis_buf[]="温度:30.5C 湿度:30.3%RH\r\n" ;
uchar wendu[6]; //用于记录温度
uchar shidu[6]; //用于记录湿度
LCD_Initial();  //初始化液晶
GotoXY(0,0);  //选择温度显示位置
Print("TEMP: %C"); //5 格空格
GotoXY(0,1);  //选择湿度显示位置
Print("HUMI: %RH"); //5 格空格
s_connectionreset(); //启动连接复位
EA=1;
serial_init(9600)  ;

while(1)
{
set=1;
error=0; //初始化 error=0,即没有错误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temp_val.i,&checksum,TEMP); // 温度测量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humi_val.i,&checksum,HUMI); // 湿度测量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如果发生错误,系统复位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calc_sth10(&humi_val.f,&temp_val.f); //修正相对湿度及温度 //
//dew_point=calc_dewpoint(humi_val.f,temp_val.f); // 计算 e dew_point
temp=temp_val.f*10;
humi=humi_val.f*10; GotoXY(5,0);  //设置温度显示位置
if(set==1)
{
wendu[0]=temp/1000+'0'; //温度百位
wendu[1]=temp%1000/100+'0'; //温度十位
wendu[2]=temp%100/10+'0';  //温度个位
wendu[3]=0x2E; //小数点
wendu[4]=temp%10+'0'; //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Print(wendu); //输出温度
GotoXY(5,1);  //设置湿度显示位置
shidu[0]=humi/1000+'0'; //湿度百位
shidu[1]=humi%1000/100+'0'; //湿度十位
shidu[2]=humi%100/10+'0'; //湿度个位
shidu[3]=0x2E; //小数点
shidu[4]=humi%10+'0'; //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Print(shidu); //输出湿度
dis_buf[6]=wendu[1] ;
dis_buf[7]=wendu[2] ;
dis_buf[8]=wendu[3] ;
dis_buf[9]=wendu[4] ;
dis_buf[18]=shidu[1] ;
dis_buf[19]=shidu[2] ;
dis_buf[20]=shidu[3] ;
dis_buf[21]=shidu[4] ;
if(serial_send_ok==1)
   serial_write_str(dis_buf) ;
}
if(set==0)
{
key();
wendu[0]=t*10/1000+'0'; //温度百位
wendu[1]=t*10%1000/100+'0'; //温度十位
wendu[2]=t*10%100/10+'0';  //温度个位
wendu[3]=0x2E; //小数点
wendu[4]=t*10%10+'0'; //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Print(wendu); //输出温度
GotoXY(5,1);  //设置湿度显示位置
shidu[0]=h*10/1000+'0'; //湿度百位
shidu[1]=h*10%1000/100+'0'; //湿度十位
shidu[2]=h*10%100/10+'0'; //湿度个位
shidu[3]=0x2E; //小数点
shidu[4]=h*10%10+'0'; //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Print(shidu); //输出湿度
}
}

if(temp>t*10)
{
jwBaojin=1;
}
else
{
jwBaojin=0;
}
//delay(800); //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以现行下一次转换
if(temp<t*10-10)
{
swBaojin=1;
}
else
{
swBaojin=0;
}
//delay(800); //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以现行下一次转换
if(humi<h*10)
……………………

网友A(2018-05-21):
贴主在吗?我已经复原右边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51单片机_Sht11湿度测量仿真---左边电机led连接P1.0会一直工作。连P1.1不工作,设置温度补偿值减到0则又会一直工作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51单片机_Sht11湿度测量仿真。---是蜂鸣器接到P1.2吗?

网友A:
贴主在吗?我已经复原右边
---左边电机led连接P1.0会一直工作。连P1.1不工作,设置温度补偿值减到0则又会一直工作
---是蜂鸣器接到P1.2吗?

网友A:
报警机制如程序:
--必须有4个蜂鸣器,具有不同含义。

网友B(2018-07-14):
非常好,感谢分享

网友C(2018-11-23):
刚好需要这个,感谢分享

网友D:
参考,参考,厉害

网友E(2020-05-09):
在大棚里是不是需要放置多个传感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报警机制如程序:
--必须有4个蜂鸣器,具有不同含义。

大佬源程序能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