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和ESP8266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8-04-12):
自己在做项目的时候碰见了需要使用ESP8266wifi模块的情况,在某宝上买了一个ESP8266的模块,了解了基本使用方法后自己编写程序的时候出现了问题,问题也没有解决,下面的程序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个程序,单片机和ESP8266的波特率都是9600,晶振使用的也是12,手机和ESP8266都是接入了同一个路由器,但是就是无法建立连接,有人能发现问题所在吗,手机使用的是网络调试助手

#include<reg52.h>
/*此程序是手机连接ESP8266模块以后向模块发送字符K,控制LED的翻转*/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 = P2^3;u8 dat;
void ConfigUART(u16 buad);//串口通信初始化函数,buad为单片机设置的波特率。
void Delay_ms(u16 n);
void Uart_Send_String(u8 *string);//串口发送多个字节。
void Delay_Us(u8 us);
void Sent_UART(u8 dat);//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void ESP8266_Init();//ESP8266初始化
void main()
{
     EA = 1;
   ConfigUART(9600);
     ESP8266_Init();
    while(1);
}

void ConfigUART(u16 buad)
{
    SCON = 0x50;
    TMOD &= 0X0F;
    TMOD |= 0x20;
    TH1 = 256 - (11059200/12/32)/buad;
    TL1 = TH1;
    ET1 = 0;
    TR1 = 1;
}
void Sent_UART(u8 dat)
{
    ES = 0;
    TI=0;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ES = 1;
}
void Delay_Us(u8 us)
{
while(us--);
}
void Delay_ms(u16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void Uart_Send_String(u8 *string)
{
while(*string)
{
Sent_UART(*string++);
Delay_Us(5);
}

}
void ESP8266_Init()
{
    Uart_Send_String("AT\r\n");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Uart_Send_String("AT\r\n");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Uart_Send_String("AT+CIPMUX=1\r\n");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Uart_Send_String("AT+CIPSERVER=1,8080\r\n");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 (RI)  //接收到字节
    {
        RI = 0;  //手动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dat = SBUF;  //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接收字节变量中
         if(dat=='k')
                 {
                     LED = ~LED;
                 }                     //接收到的数据又直接发回,叫作-"echo",
                         //用以提示用户输入的信息是否已正确接收
    }
    if (TI)  //字节发送完毕
    {
        TI = 0;  //手动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首先把晶振换成 11.0592 ,必须要换;
再者,还有问题,可以加我QQ。。。

为什么晶振必须换成11.0592,这个程序里的晶振不也是12的吗,qq已加

网友B(2018-05-18):
我的也是这问题 都快愁死了 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