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控制流水灯

楼主(2018-04-12):
最近在弄红外解锁:数据码,数据反码:
                         /*NEC协议红外通信
单片机解码后通过串口以9600的比特率发送出去
*/
#include <reg52.h>
/*====================================
自定义类型名
====================================*/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硬件接口位声明
====================================*/
sbit IR  = P3^2;     //定义红外脉冲数据接口        外部中断O输入口

uchar IRtime;//储存检测红外高低电平持续时间
uchar IRcord[4];//储存解码后的4个字节数据
uchar IRdata[33];//包含起始码在内的33位数据
bit IRpro_ok;//解码后4个字节数据接收完成标志位
bit IRok;//33位数据接收完成标志
//初始化定时器0,外部中断0
void init()
{
        TMOD|=0x02;//设置定时器0工作模式2,8位自动重装
        TL0=TH0=0;//初始化定时器0寄存器,定时器0溢出一次时间为256个机器周期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IT0=1;//设置外部中断0跳变沿触发方式
        EX0=1;//开外部中断0中断

}
//定时器0中断,每中断一次需要256*1.085us =  277.76us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IRtime++;  //277.76us
}
//外部中断0 存入33次脉宽
void int0() interrupt 0
{
        static uchar i;//静态变量用于存入33次数据计数
        static bit startflag;//开始储存脉宽标志位
        if(startflag)
        {
                /*判断引导码,如果是引导码则从起始码开始存*/
                if((IRtime<53)&&(IRtime>=32)) i=0;
                IRdata[i]=IRtime;  //以TO溢出的次数来计算脉宽把这个时间存放在数组中
                IRtime=0;  //计数清零
                i++;//计数脉宽存入次数自加
                if(i==33)  //i等于33那么就表示已经存入了33次脉宽
                {
                        IRok=1;  //脉宽检查完成
                        i=0; //把脉宽计数清零准备下次存入
                }
        }
        else
        {
                IRtime=0;//定时器0计数清零
                startflag=1;//开始处理标志位置1
        }
}
void IRcordpro()
{
        uchar i;//i是用于计数处理4个字节
        uchar j;//j用于计数处理1个字节的8位数据
        uchar k;//k用于计数处理33次脉宽
        k = 1;//从第一位脉宽开始处理,丢掉起始码
        for(i=0;i<4;i++)
        {
                for(j=0;j<8;j++)
                {
                        //如果脉宽大于数据0标准的1125us那么就判定为数据1
                        if(IRdata[k]>5)  IRcord[i]|=0x80;//写1
                        //只能右移7次,如果右移8次则会把第一位数据移出去
                        if(j<7)  IRcord[i]>>=1;
                        k++;  //处理下一次脉宽
                }
        }
        IRpro_ok=1;//解码完成
}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
        while(1)
        {
                if(IRok)//判断33次脉宽是否提取完成
                {
                        IRcordpro();//根据脉宽解码出4个字节的数据
                        IRok=0;//清零脉宽检查完成标志位等待下一次脉宽检查
                        if(IRpro_ok)//判断解码完成,4个字节数据
                        {
                                if(IRcord[2] == 0x45)
                                        P1 = 0xfe;  //数据码,低电平,开锁
                                else
                                        P1 = 0x01;          //数据反码,高电平
                                IRpro_ok=0;//清零解码标志位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