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及LED显示系统仿真设计

楼主(2018-04-12):
包括keil温控程序及proteus仿真图:

单片机温控源程序如下:
#include<absacc.h>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M8255 XBYTE[0xbfff]
#define PA8255  XBYTE[0xbcff]
#define PB8255  XBYTE[0xbdff]
#define PC8255  XBYTE[0xbeff]
#define ADC08090 XBYTE[0x78ff]
#define DAC08320 XBYTE[0xf7ff]
#define DAC08321 XBYTE[0xefff]

sbit K0=P1^0;
sbit K1=P1^1;
sbit K2=P1^2;
sbit K3=P1^3;
sbit L0=P1^6;
sbit L1=P1^7;
bit  on=0;         //温控系统启动标志
bit  set=0;         //温度设定标志标志
int temperature,temperature0=0;
uchar data dis_buf[6];         //显示缓冲区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40,0x00};          //显示代码表

void dlxms(unsigned int xms)          //毫秒延迟
{ data unsigned t1,t2;
  for(t1=xms;t1>0;t1--)
     for(t2=110;t2>0;t2--);
}

void display( )                        //显示函数
{ data uchar  segcode, bitcode, i;
  bitcode=0xfe;
  for(i=0;i<4;i++)
    {segcode=dis_buf[i];
     segcode=table[segcode];
     if(i==2)                  //小数点位判断
       {segcode=segcode|0x80;
            }
         PA8255=segcode;
     PC8255=bitcode;
         dlxms(1);
     PC8255=0xff;
     bitcode=bitcode<<1;
     bitcode=bitcode|0x01;
     }
}

void light( )  //指示灯
{ if(on==0)          //温控系统未启动
    {L0=0; L1=1;    //指示灯  红灯亮 绿灯灭
         }
  else         //温控系统启动
        {L0=1; L1=0;        //灯指示  红灯灭 绿灯亮
     }
}
void control( )          //温度控制函数
{ int t;
  if(on==1)
    {t=temperature-temperature0;  //求温差
     if(t>=0)        //温度高于设定值
           {PB8255=0x00;  //关闭加热
            DAC08320=PB8255;
            DAC08320=1;
               t=t/10;
            PB8255=0x80+t;          //设置制冷功率
        DAC08321=PB8255; //启动制冷
            }
     else         //温度低于设定值
       {PB8255=0x00;  //关闭制冷
            DAC08321=PB8255;
            DAC08321=1;
            t=t/10;
            PB8255=0x80-t;         //设置加热功率
        DAC08320=PB8255;  //启动加热
            }
         }
   else          //全部关闭
     {PB8255=0x00;
          DAC08320=PB8255;
          DAC08321=PB8255;
          DAC08320=1;
          DAC08321=1;
          }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int k;
   COM8255=0x80;   //8255初始化 10010000
   dis_buf[0]=8;   //开机显示初始化
   dis_buf[1]=8;
   dis_buf[2]=8;
   dis_buf[3]=8;
   for(k=0;k<50;k++)
      {display( );
       dlxms(10);
       }
   light( );  //指示灯亮
   TMOD=0x01; TH0=-20000/256;  TL0=-20000%256;        //定时器管理
   IE=0x87;           //中断管理
   IP=0x01;           //键盘输入的中断优先
   ADC08090=0x00;          //启动A/D
   while(1);
}

void time0_int( )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函数
{  TH0=-20000/256; TL0=-20000%256;
   display( );
}

void wint1() interrupt 2        // A/D转换器
{  uchar reseut;
   uint reseut1;
   reseut=ADC08090;
   reseut1=reseut*4;           //数据转换
   if(reseut1>=500)          //零上  0-50
      {reseut1=reseut1-500;
           temperature=reseut1;
           dis_buf[0]=11;
           }
   else                                          //零下  0-50
          {reseut1=500-reseut1;
           temperature=0-reseut1;
           dis_buf[0]=10;
           }
   dis_buf[1]=reseut1/100;
   dis_buf[2]=(reseut1/10)%10;
   dis_buf[3]=reseut1%10;
   display( );
   control( );
   ADC08090=0x00;
}

void wint0() interrupt 0  //温度设定
{ uint print,i,j=0;
  for(i=j;i<1000;i++)
     {P1=0x0f;
      if(K0==0&&set==1)   //温度设定确认键
        {on=1;                  //启动温控
             break;
             }
      if(K1==0)  //设定温度+1
        {set=1;  //设定过温度
             on=0;  //温控系统启动标志
             temperature0=temperature0+10;
             j=0;        //延长循环时间
             }
      if(K2==0)  //设定温度-1
        {set=1;  //设定过温度
             on=0;  //温控系统启动标志
             temperature0=temperature0-10;
             j=0;        //延长循环时间
             }
      if(K3==0)  //关闭温控
        {set=0;        //温度设定标志置零
……………………

网友A:
什么垃圾,有问题,无法调